你是模电高手吗?是的话旧进来看看

楼主(2011-06-30):
问题1:tle2071同相端通过一个3.3电阻接地,目的何在?XFG2产生一个占空比20%,振幅90mv的方波
问题2:R18电阻目的何在,链接R18运放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问题3:最难的一个,比较器输出端链接一个倒置的二极管,跟随器输出端链接一个电阻,比较器输出波形为正负11V电压,跟随器输出波形为正负2v电压,比较器使出正电压时候,对应跟随器正电压,比较器输出负电压时候,跟随器同时输出负电压,测A点波形是-11V到+2V变化,根据二极管导通性,-11v到底是怎么出来的,球解释
问题4:tle2071可以用Lm358替代吗?为什么

网友A:
错别字那么多,一点都不严谨

网友A:
不知道信号源的内阻,R20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用,R18可以改变放大器的零极点对系统的稳定性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可以改变交流放大倍数,XG1不知道是什么信号,第三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分析,第四个问题自己看两个芯片的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XG1输出一个占空比80%,振幅1v的方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