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C语言和ANSI C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1-06-30):
请教:单片机C语言和ANSI C的区别和联系?

总感觉单片机C语言简单,没有ANSI C内容丰富。像我们使用单片机C语言做单片机开发的,需要学习ANSI C 吗?

谢谢!

网友A:
单片机的C是ANSI C的一个子集,系统的学习C语言应该基于ANSI C,单片机的C语言就手到擒来了。

网友B:
“单片机C语言”要看具体是什么,但通常和ANSI C间关系只是存在一个交集。也就是说,它们分别都存在着自己的特定内容。

由于ANSI C是一般C的基础,所以某些“单片机C语言”可能会舍去部分ANSI C中的标准,以简化编译。但反过来,某些“单片机C语言”还会增加一些单片机特有的语言特性,以方便针对单片机的编程。

楼主:
RE:
上面两位说的极是,谢谢!

根据自己的理解机上面两位的指点,本人认为,ANSI C应该系统学习,在此基础上,用那种单片机,再具体学习该单片机的C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