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量型编码器正反转的识别算法

楼主(2011-06-30):
我现在的做法是设RB0为脉冲的下降沿触发中断,根据A与B的脉冲有90度的相位差原理,在中断中判定RB1的电平状态,如果RB1为高电平则是正转,如果RB1为低电平,则是反转,以下是我的程序,现在的问题是,在高速旋转时不会有错误识别正反转的情况,但在低速旋转的时候会错误识别正反转的情况,我估计是我的算法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更好的算法没有,多谢
if(INTF)
  {
   INTF=0;
if((IO_A==0)&&(IO_B==1))   { delay(10); if((IO_A==0)&&(IO_B==1))   AA++; if(AA>2)  {AA=1;SD++;}}
if((IO_A==0)&&(IO_B==0))   { delay(10); if((IO_A==0)&&(IO_B==0))   BB++; if(BB>2)  {BB=1;SD--;}}

}

网友A:
到我以前的这个帖子中去看吧,看完了再想想能否解决问题: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9%E7%94%B5%2Byewuyi

网友B:
A和B的脉冲数都是要计数的,否则真的会产生累积误差。

网友C:
脉冲数量和计算的数量能产生的误差会有几种模式呢

网友A:
脉冲数量和计算的数量能产生的误差会有几种模式呢
引用 网友C:

不倍频的问题就是双向转动时会出现累计误差,如果转动方向是单向的,则不需要考虑。

误差的原因很简单,就是A\B脉冲信号中当第一个脉冲信号出现沿变化时,另一个脉冲出现沿变化有一个时间差,如果反复围绕这个时间差振荡,则不倍频时就会出现多计脉冲的问题。

结果自然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