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求助

楼主(2011-06-30):
我电路是24V直流供电,选TVS时,是选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如何选?

网友A:
直流的不该用单向的吗?
我之间就是在直流的电路里用的单向的,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B:
如果你不是专门做电源的,接触的电路基本全是直流供电的。
如果用在电源上用,当然是单向的了。
如果用在中间的差分信号线上,就需要用双向的了。

网友C: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又叫电压瞬变抑制二极管,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一种高效能电路保护器件。
在单极的信号电路和直流电源电路中选择单向的TVS二极管。
大功率TVS二极管主要用于直流电源、信号线路、天馈电路的防雷保护。
24V直流电源端的TVS二极管可选择LT的SMBJ36A-TP或者1.5KE36A。

网友C:
24V电源的防雷也可以选择压敏电阻。在Pow+与Pow-之间加一个10D390K的压敏电阻。

网友D:
是啊,直流要什么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