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位差计的事。。。。

楼主(2011-06-30):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你的9V电压电压够稳定,可以正常代用,要不就买9V充电电池,和9v叠层电池外形一样

楼主:
哦 。那就那个电源来试试。

网友A:
记得防干扰,一般开关电源的干扰不是一般强,别把你需要的信号干扰了

网友B:
最好使用电池,存放时把电池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