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进来看看这段神奇的代码

楼主:
下面这段代码是用iar编译的,左移4次以后就不会修改了,所以应该不会出现比0x0F大的情况,实际却是一定大于0x0f,本来应该是0x03的,一定会变成0x30,本来应该是0x0a的,一定会变成0xa0,百思不得其解.
更为神奇的是,这段代码不可跟踪,调试到这里iar自动退出.没有二话.即使在函数里面设断点,也一定是停在别的函数里面.
另外,怎么查看对应的汇编?找不到lst文件
uint8_t i2c_read(void)
{
  uint8_t rd =0;
  uint8_t i;
  GPIO_Init(SDIO_PORT,SDIO_PIN,GPIO_MODE_IN_FL_NO_IT);//设置端口为输入
  //SDIO_HIGH;//外部上拉,所以要先设置成高,才可以读端口
  i2c_delay(50);
  for ( i=0;i<8 ;i++ )
  {
    SCLK_LOW;
    i2c_delay(50);
    if(i<4)//只移动4次
      rd<<=1;
    SCLK_HIGH;
    nop();
    nop();
    if(i<4)//只会被修改4次
      rd|=GPIO_ReadInputPin(SDIO_PORT,SDIO_PIN);
   }
  GPIO_Init(SDIO_PORT,SDIO_PIN,GPIO_MODE_OUT_OD_HIZ_SLOW);//恢复端口为输出
  return rd;

网友A(2011-06-30):
LZ的描述没有主语:??左移4次以后就不会修改了。

楼主:
当然是rd左移4次以后就不会修改了。
没搞懂,可能iar有bug,断点设在入口自动退出.
现在整个函数重新写了,直接访问寄存器就ok了,不用官方库

网友B:
看汇编把。或者在汇编代码上调试。

输出汇编:

网友A:
请问函数GPIO_ReadInputPin()返回值的可能范围是多少? 如果不是0或1,你的结果就不奇怪。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看不起菜鸟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看不起菜鸟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你是菜鸟,我看不起你?还是说我是菜鸟,你看不起我?

估计是后者,:lol

网友D:
if(i<4)//只移动4次
      rd<<=1;
    SCLK_HIGH;
这个
if(i<4)//只移动4次
   {
   rd<<=1;
    SCLK_HIGH;
}
不用加大括号吗?
呵呵,我才是菜鸟

网友E:
这种才是更安全的写法:
if(i<4)//只会被修改4次
{
      if(GPIO_ReadInputPin(SDIO_PORT,SDIO_PIN))//不管返回1/0,还是SDIO_PIN/0都可以兼容
     {
             rd |= 1;
     }//else就不管了,因为该bit在初始化时已经清零了
}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当然我是菜鸟啊  我发的帖子请教   某版主说不会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