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线径问题

楼主(2011-06-30):
小弟第一次做开关电源。下面是我算一个反激变压器副边的线径,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副边10A电流,电流密度取J=4A/平方毫米,频率50K
算出线径D=1.13 * (I/J)^(1/2) = 1.784mm。 面积S1=2.5平方毫米
趋肤深度d = 76/(f)1^2 = 0.34mm。 2倍趋肤深度是0.68mm。面积S2=0.363平方毫米,这样算下了不是要S1/S2 = 7股线并绕吗?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算错了
或者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A:
可以考虑用铜带来绕制。

网友B:
确实,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C:
饿。。。。几股并绕这个是这么算的??S1=2.5平方毫米    不是可以算出线的直径么D=1.78  然后去单根线径为小于0.68的铜线不就可以了么??需要7股?   你单根铜线取0.5的直径  不是只需要4股并绕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考虑用铜带来绕制。
引用 网友A:

你好书上都是铜线,提到铜带的很少,现在我对铜带是什么都不知道。谢谢。我先找找资料。

网友D:
回六楼,你算线的股数不应该用直径之比吧,应该要用面积之比的,呵呵,我是初学者,不知道这样的意见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楼主,趋肤深度d = 76/(f)1^2,76是咋来的,这个公式我在网上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搜下趋夫深度就可以找到这个公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