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光端机P 8A这个元器件不知道是干什么啦

楼主(2011-06-30):
维修光端机P 8A这个元器件不知道是干什么啦   哪位大哥大姐要是知道的画告诉小弟一声   谢谢啦
元器件上面写着:P-8A A0
这个元器件和BNC并联

网友A:
;P 抄板还是维修哦.................

楼主:
哈哈,先抄板,搞懂电路,就更好维修啦!
现在只差这个元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啦(我感觉应该是为了阻抗匹配,但不是很确信)   网上也找不到
抄了几块光端机的板子啦   基本都一样   就是部分芯片不一样     还希望哪位大哥知道的指教一下

楼主:
搞了半天,原来就是一个防雷二极管,P-8A原来只是一个贴片型号啦。
看来要学的东西真是太多啦!

网友B:
8V的TVS管的,

网友C:
抓紧,把光端机做烂。就这东西没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