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推荐一个PMOS管

楼主(2011-06-30):
想用PMOS管做延时开关,谁能给推荐一个常用的,导通电阻小的?类似的NMOS管也可以!谢谢!

网友A:
除了RDS之外,还有VDS、VGS的参数需要确定,不然的话,只有神仙可以帮你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A:
VGS为-5V左右,VDS大概-5V左右,RDS尽量要小,最好几十个毫欧

网友A:
IFX的BSL211SP , VDS=-20V, VGS=4.5v 时 RDS=67毫欧,ID=4.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