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定时闹钟程序,怎么时间显示是乱码呢?

楼主(2011-06-30):
参照51做了一个4位数码管的闹钟程序,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刚上电就是4个8,然后调时间,但是就显示一些乱码,不走动时间。
//定义读取时间和日期存放表格
char table1[3];//定义读取时间存放表格
const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码管编码
int clock1[3]={0}; //设置闹钟存放表格
int i,j=0,flag1=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sand_bm(uchar a) //串行数据输入到595
{
uchar i;
for(i=0;i<8;i++)
  {
   if((a&0x80)==0) //取数据的最高位

    {
     DAT=0;
     NOP();
    }
   else
    {
     DAT=1;
     NOP();
    }
   SCK=0;    //11脚移位脉冲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
   NOP();
   SCK=1;   //11脚移位脉冲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
   a=a<<1;
  }
}
void init()//初始化
{
  TRISA=0B00100000;               //设置A口RA5为输入,其余为输出
  TRISC=0X00;                     //设置D口全输出
  ADCON1=0B00000110;              //设置A口为普通I/O口
  TRISB=0B00000111;               //设置RB0,1,2为输入,其他为输出
  OPTION=0X00;                    //开启B口弱上拉
  PORTC=0;
}
void display(uchar miaog,uchar miaos,uchar feng,uchar fens,uchar shig,uchar shis)//数码管动态显示
{
  uchar M1,M2,F1,F2,S1,S2;
  int i;                        //定义查表变量

   F1=feng;
   F2=fens;
   S1=shig;
   S2=shis;

   RCK=0;      //12脚存储脉冲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
//  sand_bm(M1);
//  sand_bm(M2);
   sand_bm(0x01);
   sand_bm(F1);
   delay(1);
   RCK=1;
   NOP();
   RCK=0;
    sand_bm(0x02);
   sand_bm(F2);
   delay(1);
   RCK=1;
   NOP();
   RCK=0;
   sand_bm(0x04);
   sand_bm(S1);
   delay(1);
   RCK=1;
   NOP();
   RCK=0;
   sand_bm(0x08);
   sand_bm(S2);
   delay(1);
   RCK=1; // 12脚存储脉冲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
     // 当出现一个几十纳秒的正脉冲时,更新显示数据
}
void write_sfm(uchar miao,uchar fen,uchar shi) //写入到数码管
{
  uchar miaog,miaos,feng,fens,shig,shis;
  miaog=miao%10;
  miaos=miao/10;
  feng=fen%10;
  fens=fen/10;
  shig=shi%10;
  shis=shi/10;
  display(miaog,miaos,feng,fens,shig,shis);
}
void didi()   //发声程序
{
  buzzer=0;
  delay(50);
  buzzer=1;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程序
{
  uchar temp;
  if(key1==0)   //时间设置键,按一下,关闭,按四下,开启
   {
    if(key1==0)
    {
     while(!key1);
     key1n=key1n++;
     if(key1n==5)
      key1n=1;
     switch(key1n)
     {
      case 1://didi();按第一下,(key1n==1)关闭时钟
       temp=(miao/10*16)+(miao%10);//将秒转化成bcd码,没这句秒就变化,不知为什么
       write_1302(0x8e,0x00);  //写保护寄存器允许写入寄存器
       write_1302(0x80,0x80|temp); //时钟暂停
       write_1302(0x8e,0x80);  //写保护寄存器禁止写入
       break;
      case 2 ://didi();
        break;
      case 3 ://didi();
        break;
      case 4 ://didi();按第四下,(key1n==4)开启时钟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写保护寄存器允许写入寄存器
          write_1302(0x80,0x00|temp);//时钟开始
       write_1302(0x8e,0x80);  //写保护寄存器禁止写入
       break;
     }
    }
   }
  if(key4==0)   //闹钟键 按下此键进入闹钟设置模式
   {
    if(key4==0)
     {
      while(!key4);
      keyn++;
      if(keyn==4)
      keyn=0;
      while(keyn)  //如果keyn的值非0,进入下面的程序
       {
        TMR1IE=0;  //闹钟键 禁止总中断?
        GIE=0;  //禁止总中断
        if(key4==0)

        if(key4==0)
         {
          while(!key4);
          keyn++;
          if(keyn==4)
          keyn=0;
         }
        write_sfm(clock1[2],clock1[1],clock1[0]);
        if(keyn==1)                              //时修改
         {

          if(key3==0)    //减键
           {
            //delay(3);
            if(key3==0)
             {
              while(!key3);
              clock1[0]--;
                  if(clock1[0]<0) clock1[0]=24;
             }
           }
          if(key2==0)    //加键
           {
            //delay(3);
            if(key2==0)
             {
              while(!key2);
              clock1[0]++;
                  if(clock1[0]>24)clock1[0]=0;
             }
           }
         }

        if(keyn==2)                       //分修改
         {
          if(key3==0)    //减键
           {
            //delay(3);
            if(key3==0)
             {
              while(!key3);
              clock1[1]--;
                     if(clock1[1]<0) clock1[1]=59;
             }
           }
          if(key2==0)    //加键
           {
            //delay(3);
            if(key2==0)
             {
              while(!key2);
              clock1[1]++;
                  if(clock1[1]>59)clock1[1]=0;
             }
           }
         }
        if(keyn==3)           //秒修改
         {
          if(key3==0)    //减键
           {
            //delay(3);
            if(key3==0)
             {
              while(!key3);
              clock1[2]--;
                                   if(clock1[2]<0) clock1[2]=59;
             }
           }
          if(key2==0)    //加键
           {
            //delay(3);
            if(key2==0)
             {
              while(!key2);
              clock1[2]++;
                                   if(clock1[2]>59)clock1[2]=0;
             }
           }
         }
       }
     }
    TMR1IE=1;
    GIE=1;  //禁止使能总中断
   }
  if(key1n!=0)    //当按下功能键key1,按以下才有用
   {
    if(key2==0)    //加键
     {
      delay(3);
      if(key2==0)
       {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  :  //didi();                                //如果key1n等于1,进入设置秒程序

            temp=(miao+1)/10*16+(miao+1)%10;
            if(miao==59)
             temp=0;
            write_1302 (0x8e,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 (0x80,0x80|temp);
            write_1302 (0x8e,0x80);  //允许写保护
            break;

          case 2  : // didi();                               //如果key1n等于2,进入设置分程序
            temp=(fen+1)/10*16+(fen+1)%10;
            if(fen==59)
             temp=0;
            write_1302 (0x8e,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 (0x82,temp);
            write_1302 (0x8e,0x80);  //允许写保护
            break;
          case 3  :// didi();         //如果key1n等于3,进入设置时程序
            temp=(shi+1)/10*16+(shi+1)%10; //时
            if(shi==23)
             temp=0;
            write_1302 (0x8e,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 (0x84,temp);
            write_1302 (0x8e,0x80);  //允许写保护
            break;
         }
       }
     }
    if(key3==0)    //减键
     {
      delay(3);
      if(key3==0)
       {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  ://didi();

            temp=(miao-1)/10*16+(miao-1)%10;    //秒
            if(miao==0)
             temp=89;
            write_1302 (0x8e,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 (0x80,0x80|temp);
            write_1302 (0x8e,0x80);  //允许写保护
            break;

          case 2  ://didi();
            temp=(fen-1)/10*16+(fen-1)%10;  //分
            if(fen==0)
             temp=89;
            write_1302 (0x8e,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 (0x82,temp);
            write_1302 (0x8e,0x80);  //允许写保护
            break;
          case 3  ://didi();
            temp=(shi-1)/10*16+(shi-1)%10;     //时
            if(shi==0)
             temp=35;
            write_1302 (0x8e,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 (0x84,temp);
            write_1302 (0x8e,0x80);  //允许写保护
            break;
         }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miao=BCD_Decimal(read_1302(0x81));//将DS1302秒寄存器的值赋与miao
    fen=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将DS1302分寄存器的值赋与fen
    shi=BCD_Decimal(read_1302(0x85));//将DS1302时寄存器的值赋与shi
    keyscan();  //调取按键扫描程序
    if((miao==clock1[2])&&(fen==clock1[1])&&(shi==clock1[0]))
     {
      for(i=0;i<10;i++)didi();
     }

    write_sfm(miao,fen,shi);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a;
  time_rx=dat;
  for(a=8;a>0;a--)
   {
    SCLK=0; //拉低时钟,便于产生上升沿
    IO=time_rx0;
    //delayus(10);
    SCLK=1; //上升沿时,DS1302接收单片机发来的数据
    time_rx=time_rx>>1;
   }
}
//向1302读出一字节
uchar read_byte()
{
  uchar a;
  TRISB4=1;        //设置数据口方向为输入
  for(a=8;a>0;a--)
   {
    SCLK=0; //在下降沿时,DS1302被单片机读出数据
    time_rx=time_rx>>1;
    time_rx7=IO;
    SCLK=1; //拉高电平,以便于产生下降沿
   }
  TRISB4=0;      //恢复数据口方向为输出
  SCLK=0;
  return(time_rx);
}
//向1302写入数据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SCLK=0;
  //delayus(5);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delayus(5);
  SCLK=1;
  RST=0;
}
//向1302读出数据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
  uchar temp;
  RST=0;
  SCLK=0; //只有在SCLK为低电平时才能将RST置为高电平
  //delayus(5);
  RST=1; //RST只有被置为高电平,才允许进行所有的操作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delayus(5);
  SCLK=1;
  RST=0;
  return (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网友A:
从代码前爬过~    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