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只有输入没有输出??

楼主(2011-06-30):
(图片)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是 做啥子用的  感觉很多余!

网友A:
TP就是输出吧。

楼主:
不是 TP是一个 外部给定 信号  正常是为 高电平   外部故障时候 给定一个底电平

楼主:
TP这个信号"路过"上面哪个电路 然后给到 MCU的中断

网友B:
首先LZ要知道自己想实现什么功能,唉,不知道说什么了

LZ指的是哪里的输出,每个点都是有输出的,看是不是你想要的而已
不过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

楼主:
我估计这个电路 是个 低电平延时电路   当外部有一个微小的 低跳变  这个电路把底电平给延时了    相当于一个延时下拉电路.

但不知道分析的 对不对?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C:
等待高手

楼主:
还有可能是个 滤波电路

当外部一个微小的低脉冲过来的时候C1的 2端电压 不 变!
当低脉冲的 宽度足够把 电容C1的电放完  电路才出现下拉????
有点晕了...........

网友A:
这里看起来TP就是一个上电延迟输出高电位的功能,结合全图才能分析实际功能。

楼主:
还有个类似的

网友D:
输入是5V和GND
输出是TP

功能是检测5V电压的。

网友E:
掉电检测,带回差。

楼主:
LS能否解释下  理解不了:L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是13楼那个电路?掉电前是高电平,掉电后后电压值属于悬空状态的。是通过这个检测吗?

网友E:
是1L的图,当电源电压小于(2000+390)/390*0.65=4V时,Q8截止,Q12导通输出低电平。
以上只是初步计算。

网友G:
lL的图懂了~~
这13L的图如何分析呢?
还有个类似的
引用 楼主:

楼主:
同问 13楼的图

网友E:
13L的图?
我也没有看懂,你确信图是对的吗?
可能会烧管子的,正反馈后,第一个PNP的EB结会有大电流。
难道Q5/Q6都是MOS管?

网友H:
TP可以接输出地

网友I:
像一个触发器,输入和输出是同一个疯子.

网友I:
好像R1那个电阻的阻值不对.是我算错啦?

网友J:
这个电路应该是常用的一个开关检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