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免费频段的问题

楼主(2011-06-30):
在网上搜一下免费频段,看到下图,发现433频段不在东北的范围内。
问题:1、433频段在东北地区能用吗?如果能用,效果是不是要比在南方差呢?
        2、433频段如果在东北能用那么它是免费的吗?

网友A:
433M在东北能用啊,免费用,而且很多人都在用
因为是你自己设计的发射接收设备——或者是买的——发射接收功率完全取决于设备本身,和周围环境有关,和北方南方无关。这又不是移动联通。

网友B:
这个是公频 无论谁都可以用

网友C:
只要功率不大,都可以用。。。

网友D:
去看国家的有关法律文件,我的blog中就有收录,楼主引用的图没有意义。

楼主:
那么免费频段的发射功率的限值是多少呢,我上网搜了一下说是十毫瓦,不会这么小吧

楼主(2011-08-04):
“只要功率不大,都可以用。。。”免费频段的发射功率的限值是多少?,我上网搜了一下说是十毫瓦,功率要求这么小吗?

网友E:
ISM频段

  ISM(Industrial Scientific Medical) Band,是由ITU-R (ITU Radiocommunication Sector,国际通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局)定义的。此频段主要是开放给工业,科学、医学,三个主要机构使用,属于Free License,无需授权许可,只需要遵守一定的发射功率(一般低于1W),并且不要对其它频段造成干扰即可。
  ISM 频段如下:

频率范围(Hz)        中心频率(Hz)        可行性
6.765–6.795 MHz        6.780 MHz        取决于当地
13.553–13.567 MHz        13.560 MHz
26.957–27.283 MHz        27.120 MHz
40.66–40.70 MHz        40.68 MHz
433.05–434.79 MHz        433.92 MHz
902–928 MHz        915 MHz Region 2 only
2.400–2.500 GHz        2.450 GHz
5.725–5.875 GHz        5.800 GHz
24–24.25 GHz        24.125 GHz
61–61.5 GHz        61.25 GHz        取决于当地
122–123 GHz        122.5 GHz        取决于当地
244–246 GHz        245 GHz
  2.4GHz频段为各国共同的ISM频段。因此无线局域网,蓝牙,ZigBee等无线网络,均可工作在2.4GHz频段上。

楼主:
1 、今天看了有关国家无线电管理条例及其暂行规定,发现开放的频率却没有关于433MHz这个频率,这是为什么呢?
2 、还有看了暂行规定后,发现不同领域,开放频率的功率也不同,但却没有关于433MHz的功率限值,那么433MHz 这个开放频率的功率限值是多少呢?
    市面上的无线数传模块在网上的资料都写着载频433MHz、功率10mW,但是实际和他们勾通,他们说他们的模块都是50mW的,还说50mW这个功率的,也是免费的。现在弄的我有点乱了。

国家无线电管理条例及其暂行规定网址:
http://wenku.baidu.com/view/033b9d160b4e767f5acfce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