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元件

楼主(2011-06-30):
都说电容、电感是线性元件,我想问为什么电容、电感是线性元件,有人说是满足线性关系的元件,但线性关系不是Y=KX吗?那么电容和电感是如何体现这个关系的,还有到底满足什么关系的元件才是线性元件,在电路中是不是只有电阻,电容,电感这三个线性元件,而其他的都不是。希望能有严谨的理论回答。

网友A:
电容、电感 不是线性原件

楼主:
怎么不是线性元件呢?是线性元件吧

网友B:
你从哪里看来的?这里可没人说

网友C:
这里说的线性应该是指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可以用线性微分方程来描述,电容i(t) = C*dU(t)/dt, 电感u(t) = L*dI(t)/dt

楼主:
4# gjg191 百度上面得人说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D:
6楼:
有人说砒霜大补,你明白为什么不?

楼主:
那到底是怎样?

网友D:
8楼:
5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E(2013-03-08):
学习了,5L是正解

网友F:
5楼是正解。实在理解不了,也可以这样歪门地理解:电容、电感都是频率敏感元件,其容抗、感抗与频率有关。但这只是其的频率特性。而对于一定的频率来说,其电流和电压仍然满足线性关系!所以说其当然是线性元件。
线性元件只考虑其电压、电流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其对频率的响应。如果要拿瞬时值说事,那就只有用5楼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