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可以不加外部复位电路吗

楼主(2011-06-30):
SH79F085复位脚是复用脚,可以不加外部复位电路吗?内部复位电路是否可以可靠复位呢?

网友A:
可以不加外部复位器件,内部复位很可靠的。

网友B:
可以不加,用作IO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低于3.1或是4.3V供电就复位,哪我的供电电压是3V多少伏会复位呢?

楼主:
数据手册上说低于3.1或是4.3V供电就复位,哪我的供电电压是3V多少伏会复位呢?b]

网友B:
3.1V只是一个LVR电压,如果不开的话,供电电压要到更低才会复位。大概要到2.1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