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隔离问题!!!

楼主(2011-06-30):
各位做通信的大侠,你们的通信隔离了吗?小弟现在用的can通信,比如我现在挂20个节点,一个主机,如果不隔离,一个地方电压接错,或者雷击什么的,因为没隔离,就会全部烧坏,采用隔离的话,每个都需要加单独的隔离通信电源!!!!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一般是隔!!!还是不隔!!!!

网友:
总结我这几天大侠对我的“教诲”:
需要时隔,不需要时不隔,需不需要看现场环境了。
如果隔的话,一般两种方式:
1、在你现有的电源再加一路输出,如果是变压器或开关电源的话;
2、也可以加一个带隔离的DC-DC模块,把通信电源隔离开来;
我目前采用的是第二种,选用的DC-DC模块是金升阳的B0303。

网友A:
也 可以选择集成隔离器件的CAN,TI的ISO1050。
隔离DC-DC还是需要的。

网友B:
关键要看应用环境,如果存在风险因素就一定要加。

网友C:
我们的CAN通信是用通讯线统一供电 也挺好使的

楼主:
谢谢,我还是隔离算了,我用的金升阳F0505T-1W来隔离的!!!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D:
最好都隔一下,毕竟这么多节点,一个挂了全都完蛋,这样子损失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