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金属外壳对地120V电人,求解

楼主(2011-06-30):
(无正文)

网友A:
正规电源的正常现象,Y电容的功劳,单个电源的话不用担心。

如多个开关电源共地,那就得小心了,必须接地线。

楼主:
2# xwj 大侠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小弟愚昧,还是不懂啊,我的开关电源有地线输入接口,但没有接,Y电容是怎么影响的?

网友A:
先去搜索,搞明白Y电容是怎么用、怎么接的再说。

楼主:
4# xwj 说的很对,我搜完后 理解是 :外壳接地线,两Y电容分压220V导致外壳带110V左右的电,是吧? 那为什么有时候电人,有时候不电人呢?

网友B:
Y电容的漏电流决定的,可以考虑将外壳接地或是减小Y电容容量。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