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06-30):
市面上有很多控制灯开关的模块(315通信),要是单火的话,功率肯定要求很小,想问一下假如按下遥控器,灯亮了,但是315是不是无法返回灯是亮还是灭的状态?有没有办法解决返回状态的问题?

网友A:
也想知道,顶一个

网友B:
用双向的才行,但灯控无线这块市场由于门槛低,用的东西很烂,一般用不起双向的。

楼主:
双向的好像需要的工作电流都很大,那样灯就会闪,有没有功率小的?

网友C:
那些廉价无线模块都是单向的,双向的成本就高了,工作能量问题可用电容储能解决。

楼主:
5# chunyang 价格到是无所谓,春阳前辈,我选的几款双向的功率太大,单火的话好像不行啊,电容储能的方案您能说具体点么!

网友C:
电容储能就是利用平时的“漏电”将能量逐渐积累,这样就可以供短时间的大电流了,大大加大你的滤波电容,但要注意限制充电电流,否则用日光灯等负载时会导致窃亮。

楼主:
7# chunyang 春阳前辈,想问您一下,单火线给模块供电能做到提供30MA左右的电流么?最近搞的实在头疼,前辈给点指导吧!

网友C:
供电电流大小都可以,但能不能用是另一回事,关键要看负载,节能灯等冷光源对漏电的敏感度就远远高于白炽灯,做产品的话要考虑极端情况,30mA只能靠电容储能短时实现,否则必然影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