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8 pin单片机带串口的

楼主(2011-06-30):
需要用到串口做一个很简单的控制,8 PIN最好。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单片机。51单片机首选了。

熟悉的朋友帮忙推荐下呀!

网友A:
不行自己IO模拟一个将就用,串口速率不高没什么难的

楼主:
是用在一个通用的模块上面,波特率要求从2400~115200bps,而且对端的设备千奇百怪的,担心IO口模拟的,在有些波特率上误差太大呀。

之所以要选择8 pin的,是因为板子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