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1-06-30):
运放为单电源输出轨道轨,V1为偏置2.5v,幅值2v,频率10kHz的正弦信号。
仿真后,5脚输出电平0-12v的一个波形,见下图

对这个电路的反馈判断和如何计算输出值,我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楼主:
真心向大家请教啊!

网友A:
电路不对吧,这个应该是个求差电路吧,电阻R15或者R19的右侧接而不是接输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就是这样的,其实在5脚和探针之间本来还有个推挽电路,为了分析方便我把它省掉了。电路用途不明

网友A:
怎么看这电路也不会放大啊!

网友B:
呃。。。
看仿真结果,电路图里的电源错了,应该是12v,偏置是6v

网友C:
这是一个双门限比较器吧 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C:
交流弱信号放大电路,可是感觉你的图真有问题,计算不出来,蛋疼,按你的画法,下面时候正反馈,上面的负反馈,,R19应该接地吧,,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路图没错,就电源写错了,改好了

网友C:
算不出,你这个图,求高手指点 指点

网友D:
7楼说的对, 迟滞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掉负反馈那个回路才是迟滞比较器吧?

网友E:
怀疑楼主没画完整电路,有种经典应用里联合使用了正负反馈作为输出阻抗控制,见:
http://www.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3390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我会认真去看的。
至于电路,没画的部分就是5脚输出和红笔之间的一个推挽电路,还有负反馈中并联的一个一个10p级小电容。
还有就是,电路板中其实还包括了另一个和上面一样的电路,只不过它们的输入相位完全相反

网友F:
你这个运放是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啊。一个是以电流的形式负反馈,也就是并联负反馈,一个是以电压的形式求和也就是串联正反馈。

计算它的输出,就根据运放的虚短和虚短两个特性啊,再加上叠加原理就行了啊。

U-=Uo*150K/(150K+300K)+Ui*300K/(150K+300k)

同理 U+=6*300/(150+300)+Uo*150/(150+300)

U+=U-
门限电平是6V
不过貌似你把这几个的阻值给弄错了吧,因为这样算是得不到什么的。

就可以得到Uo和Ui的关系。

C13是把直流信号给隔离掉了。

记得给我回复

网友G:
有正负反馈,虚短和虚断能满足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不能满足了。虚短和虚断是运放工作在线性区的时候,而在非线性区,只有虚短,没有虚断了。谢谢你的提醒。
U-=Uo*150K/(150K+300K)+Ui*300K/(150K+300k)

同理 U+=6*300/(150+300)+Uo*150/(150+300)
当U->U+,即Ui>6   时输出为+12V,
当U-<U+,即Ui<6   时 输出为0.
这样就跟楼主的仿真结果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哪里和仿真结果一样了。。。你说的结果,产生的应该是方波,现在的结果是类似于三角波一样的。并且这款运放的slew rate最小为2.1V/us,所以我觉得不是芯片性能制约导致上升/下降变缓。
不过输出幅值确实是在源信号过6v的时候开始翻转的。

网友F:
唯一的区别就是你的是三角波,理论是方波。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此电路具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你怎么断定是工作在非线性区?

网友G:
当U->U+,即Ui>6   时输出为+12V,
当U-<U+,即Ui<6   时 输出为0.
应该是
当U->U+,即Ui>6   时输出为0,
当U-<U+,即Ui<6   时 输出为+12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根据“虚断”,这么算貌似是没错,不过结果和计算的差很多哦

网友H:
啥子情况,如果是线放,线放的波形不是方波,而是楼主仿真的波形

网友F:
迟滞比较器是一个具有迟滞回环传输特性的比较器。在反相输入单门限电压比较器的基础上引入正反馈网络,就组成了具有双门限值的反相输入迟滞比较器。由于反馈的作用这种比较器的门限电压是随输出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它的灵敏度低一些,但抗干扰能力却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