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pfc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30):
单级PFC是将PFC级和DC/DC级组合在一起,同时实现对输入电流的整形和对输出电压的调节,但与两级方案相比,它只调节输出电压,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而对输入电流没有进行调节,让输入电流自动跟踪输入电压,因此,单级PFC电路的效果比较差,效率也很难做的很高,可是结构简单、成本比较低也是其具有的优势。
在单级PFC变换器中,为了实现功率因数校正,通常控制PFC级的Boost电感工作在不连续导电模式。而为了提高变换器的效率,DC/DC级一般采用连续导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