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1-06-30):
放大一个5~700mV的信号 用两级放大,每级16V/V,那就是256V/V,要是700mV的信号那岂不是放的很大?快到90V了啊!!!后面还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晕,是神马运放输出90v的电压:o

网友B:
你需要根据信号大小变电压增益,16X16是最大增益把?
你用模拟开关搞换挡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出来的啊 两级放大共256倍 那VO=0.7*256=179.2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16是最大增益了 不换挡不行吗? 要是不知道输入的是多少的呢?只知道范围在5~700mV。

网友B:
后级没有AD?

网友B:
还是要做自动增益控制?

网友C:
谁告诉我如何获得积分?

网友B:
想获得积分用积分电路,反相放大器反馈电阻用电容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的是功率放大 这是前置放大  就是增益这块有点不明白 输入信号的范围有点大啊

网友D:
1# gaijg 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E:
输入信号范围有点大,如果固定要放大256倍,相当一部分信号都饱和状态了。楼主是做的音频信号的前置放大么?根据供电电压来取舍放大倍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供电电压15V

楼主:
是音频放大的前置放大 那像上面说的用个模拟开关调整增益可以不?
12# yanwen217

网友E:
用模拟开关分段调整增益是处理大范围输入信号的简易方案,但就要能实时判断音频信号的幅度才能去切模拟开关的增益倍数,又要增加几个比较器了,主控还得预留I/O口检测

楼主:
恩 我试试吧 先谢谢你啦
15# yanwen217

网友F:
牛,都是逼出来的.
--->700mV的信号 用两级放大,每级16V/V
   LZ考虑不周到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弟不才 还望指点一二!!

楼主:
谢谢啦
18# 跳舞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