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

楼主(2011-06-30):
请问led电源一般是做恒压还是恒流,pfc什么条件下才要用到?

网友A:
多数是采用恒流方法实现的,也有采用恒压方式。

貌似最新的标准是说25w以上功率需要考虑谐波,40w以上的要加pfc。

网友B:
现在6W以上就需要PFC吧

网友A:
正式标准貌似还没出台,照明类是15w对谐波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