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的原理

楼主(2011-06-30):
如上面所问,请教大虾们。

网友A:
电解电容+二极管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份资料,里面解释的比较清楚。

网友C(2011-08-30):
再看看.看别人做了一个两倍压的.

网友D:
搜索以前的帖子吧,
印象中某位大神,写了很明白,很生动的,对话形式的。蛮幽默的。

网友E:
我下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