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得到DC220v求教

楼主(2011-06-30):
AC/DC的电源,输入AC220,输出要DC220/2A,前面都是做输出是几十伏的,遇到这个DC 220这么高,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现在很是迷糊。希望大侠们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就是选取器件的时候要考虑其高耐压。

网友B:
LZ 是要 工频的呢还是开关 的呢?

楼主:
“2楼: 没什么区别,就是选取器件的时候要考虑其高耐压。 ”
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下,谢谢

楼主:
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下,谢谢

楼主:
开关的。有好的建议么,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功率做多大了,一般情况下,只是输出二极管及滤波电容的耐压高点而已,其他的都差不多。

网友C:
“输出要DC220/2A”
除了整流输出部分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需要耐压高之外,别的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嘿嘿 ,以前接触过  SG3525 (电压控制型)、UC3846( 电流控制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在想用sg3525,就是在想怎么解决变压的大小问题,谢谢伟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变压器的大小问题,有好的建议么?这功率下来,变压器很大。谢谢maychang

楼主:
10# chaikuo 这几天就是在想用sg3525呢,呵呵,谢谢

网友D:
220V2A还是线性电源好做  开关的成本高

楼主:
14# song-du 效率要80%,线性的做不到吧。

网友C:
12楼:
输出功率确定了,电路拓扑决定了,开关工作频率确定了,变压器的大小基本可以确定.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吧 我记得我们公司的线性电源效率在86%左右吧~~~

网友C:
18楼:
线性电源做到86%,没有谁能做到。想必你是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