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密算法高人搭救

楼主(2011-06-30):
最近在做个USB设备和一个软件算法通信,遇到了个数据解密的算法问题.
软件下行8个数据,设备收到此8个字节的数据,经过一段算法,得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比如如下:
DO     3a 70 3e 94  be 1a 7e c1
回复:3a
DO     51 8b ff 02  18 19 f4 f2
DO     b2 39 55 8b  fb 81 a4 f1
DO     cf da de 63  ef e1 b2 5c
DO    d5 b6 ae 23  4a f3 aa a6
回复:4c
DO     a1 cc ec b0  2c 94 34 46

没办法,不怎么熟悉加密和解密,在那掐指头算了几天,没半天头绪,
望高人指点下!!!!
急,在线等!!!!!

网友A:
一般回复的是一种检验方法的检验和。

楼主:
TKS hotpower!
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工具可以用一种一种算法的试呢?
发现了一种规律,8个字节的数据运算后,得出的结果总是比较小,大概就在80以下吧

网友A:
首先你必须确定他采用什么检验方法。

楼主:
得不到他是采用什么检验算法

网友B:
不知道算法的**就撞大运吧。。。

网友C:
你要先想办法用一些有规律的數据去试探.

楼主:
他那8个数是随机生成的,

楼主:
莫非是CRC,LRC,奇偶,异或类的吧,只有一个个试试了

网友D:
别猜了,如果是你,你会用(或只用) CRC、异或、校验和之类大家熟知的方法吗?

网友D:
当然如果那人真要这么用,那他还真以为“天下无贼”了。

网友E:
这就不是一般的费脑筋了,   莫非LZ是破加密狗。

网友E:
将PC软件给破了来分析,或者将单片机给破了分析,估计比你分析加密算法都快些。

网友F:
CRC8、异或、累加和试过之后没结果的话,就跟一跟PC软件吧,搞硬件的看几条X86汇编应该没问题。

网友A:
13楼搞过此活动。

楼主:
没办法,现在已经把他的单片机**了,原来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检验算法,估计猜几年都猜不到!

楼主:
谢谢各位哈,结贴了!

网友G:
1、如果是非标的加密,随便就能猜到那不成神仙了
2、所以我一般不用标准CRC,而是稍微变换一下

另外,在这个工程师群体的论坛讨论**是要被鼻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