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16 HEX文件自动修改生成器,让盗版者头痛去吧。

楼主(2011-06-30):
共享近段时间研究防止HEX被修改的成果,CRC16 HEX文件自动修改生成器,使产品上每个HEX文件的内容均不一样,在单片机内部运算CRC16,若结果不对,程序会工作不正常.......

CRC16 HEX文件自动修改生成器使用说明:

    用VB做了个自用的CRC16工具,该软件本意是为个人用于一个项目上,有的地方图省事直接写在源码上面了。感觉还是搞成通用的比较好,更方便有此需要的网友,现已初步完成,奉献给大家。可以随意传播,但请不要更改版权信息。

软件功能及工作流程说明:
1、输入指定的HEX或BIN文件
2、指定输出文件位置
3、根据需要可选择设置随机数地址,最多有6项可选,可在任意位置生成随机数(随机数有三种格式可选:填充00、FF、随机数),存储于指定的FLASH 地址。START:表示起始地址,END:表示结束地址
4、根据需要可选择设置CRC16地址,最多有6项可选,可在任意位置计算HEX或BIN文件的CRC16值,存储于指定的FLASH 地址。START:表示起始地址,END:表示结束地址
5、设置CRC16多项式权值以适用不同计算。
6、根据需要可选择设置在指定位置加入唯一ID识别号
7、根据需要可选择设置在指定位置加入编号,编号可以自动加一,减一或保持不变,人工输入。
8、指定CRC16的多项式,及权值,一般常用的为:0xA001  0x1021  0x8005  0x8048等
9、指定文件的输出格式可以为HEX或BIN文件
10、根据上面10项设置,点“执行”自动生成新的HEX或BIN文件至指定输出目录。
11、点“计算”,是计算CRC部分的结果。注意CRC结果指定,地址设置。
12、用烧写工具直接烧写新生成的文件。这样每个芯片的HEX内容均不完全一样,防止多片同时被破_解,用多个HEX作比对。
13、如果可选框全部不选,可以完成输入HEX 输出BIN或输入BIN输出HEX文件格式的转换

注意:点“计算”仅是计算输入文件指定地址的CRC16值,“执行”是计算输出指定地址的CRC16值。

用雁塔菜农的hotwc3做校验,检测结果的正确性,
Hotwc3地址: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如下图:
选CRC16多项式权值A001,明文ID及本机编号的HEX值:”010203040506070809000A0B0C0100”    点“运算”,CRC结果为0x8A7C,表明结果计算正确。

生成文件目录索检:

在此特别感谢雁塔菜农和John Lee老师的指点,谢谢!
欢迎各位提出任何意见和建议.......

作者:烈火狂龙    2011年6月30日

网友A:
生成的HEX又没与MCU内的ID挂钩,防修改是可以做到,没看出来如何防盗。

网友B:
好!学习为自己,共享为大家!

楼主:
5楼: 生成的HEX又没与MCU内的ID挂钩,防修改是可以做到,没看出来如何防盗。
-------------------------------------
当然要挂钩,否则不是没多大效果的,呵呵。

网友B:
回5楼,楼主是将相同hex或bin文件进行代码的无缝隙crc检验。每个文件都不一样,其唯一id就是生成时采用了不同的crc多项式即crc权值。
此方法的**很难,因为它是环环相套,就像一团乱麻。
首先你必须正确地反汇编,并实施跟踪。而且必需硬件跟踪。
要跟踪全部的程序功能后,才能拆解。
这是一种常用的防止代码被人为修改的最基本的方法。

此方法和MCU配合,就可以实现无缝CRC,不解开是不可能运行的。
无缝隙导致了程序乱飞~~~

网友B:
晕,手机内存泄漏了,先写了一半赶紧提交,晚上用电脑补全。

网友C:
果断的要顶。

网友D:
先给酷,回头体验

网友E:
:hug:多些像大叔这样的人~社会真的会和谐~~

楼主:
哈哈,这么快有裤子穿了,谢谢匠人.....谢谢各位......

网友B:
将自己的成果共享是种美德~~~

网友F:
晕,下下来被360判为病毒后清除了,看不了,360。。。:@

网友G:
恕我少见多怪,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加密后的HEX/BIN能直接烧到MCU中运行吗?想不通呢?:dizzy:

网友B:
恕我少见多怪,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加密后的HEX/BIN能直接烧到MCU中运行吗?想不通呢?:dizzy:
引用 网友G:

可以运行呀,只不过不能改写代码一句。

网友H:
顶LZ, 下载体验,准备配合**的唯一ID试验。。。 :)

https://bbs.21ic.com/icview-244448-1-1.html :)

网友I:
要实现防修改和防盗版,只需利用芯片内的ID和一个好算法就行了。楼主为什么要“每个芯片的HEX内容均不完全一样”这么麻烦呢?
而且“每个芯片的HEX内容均不完全一样”,从信息角度来看,这反而给解密者提供了更多的样本信息,这根本就是在帮助解密者。楼主花精力搞了这么一个程序,结果却是起了反作用,唉!

楼主:
反作用?估计楼上的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想法,哈哈。

网友I:
Hotpower 是密码专家,请他来为我们评评理,呵呵。

网友G:
可以运行呀,只不过不能改写代码一句。
引用 网友B:

嗯,还是不明白。比如 02 03 05 是跳转到0x0503处,加密后变成了其他的,例如 43 37 89,那烧入MCU后MCU怎么可能运行得了呢?

网友H:
Hotpower 是密码专家,请他来为我们评评理,呵呵。
引用 网友I:

我猜LZ赢。。。 :)

因为要与唯一ID关联,简便的有两种方法:一是修改HEX,保证写入每片MCU内的程序与其唯一ID可以校验。另一种是要使用内置或外部的EEPROM(FLASH),将检验要素保存起来。

而且唯一ID的应用举个例子:有10把锁,每把锁胆里的齿牙都不同(唯一ID),你就算偷偷从主人手里复制了其中一把锁的钥匙,但想打开其他9把锁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实际MCU的加密是重重校验反修改,增加反编译的难度,只要难度和**的金钱、时间成本足够大,就是成功。

楼主:
TO:21楼: 只需利用芯片内的ID和一个好算法就行了。
------------------------
那每个片子ID不一样,是不是要多源码上面修改,那样每换个硬件在源码上改一下,不累死也烦死了。也可以在软件上处理,在软件处理也存在被解密者,用同样的方法修改,结果ID成了摆设。如果源码上面仅仅是修改个ID,那么2片以上HEX文件比对,估计就能防造出更多的HEX。所以引入随机数,将CRC和唯一ID结果保护起来,就是有100片以上同时被解密,HEX也不可能完全有重复的。这样分析起来,不晕才怪,呵呵。前提是你不要用完所有的FLASH空间。

TO:24楼: 比如 02 03 05 是跳转到0x0503处,加密后变成了其他的,例如 43 37 89,那烧入MCU后MCU怎么可能运行得了呢?
-----------------------
要修改的部分不是函数地址,而是CRC运算结果,不存在运行不了之说。

网友J:
不知道12是如何做到的,如果程序运行在pc,可以随意加壳。可是运行在flash上,就不可以了,像fiq一般都是在ram里面跑的,可以做处理。
有点迷糊了,感觉楼主的12还是防止不了。只是变的复杂了而已。
如果给我楼主生成的三个hex和三个芯片的对应id,随便一比较就找到需要爆破的点,虽然改了多项式,算法只是时间而已。像前两天分析的一个64k的hex里面,多项式用的5201。。。 。。。

网友K:
支持一下,有时间学习一下

楼主:
28楼:
   该软件本意是为个人用于一个项目上,有的地方图省事直接写在源码上面了。感觉还是搞成通用的比较好,更方便有此需要的网友,现已初步完成,共享的ID没处理直接存的。我现用的方法,ID是经过处理在存在FLASH里的,也就是真实的ID和存入FLASH的数不是同一个数据。也就是说,假如一段真实硬件ID为:12345678901234,经过一定的算法,变成了65489921332325,我将后面的数写填入唯一ID地址,但我只告诉你真实的ID,不告诉我写入的,我将后的经过处理的ID存入随机数中,就是有100个片子,也不可能直接通过数据比对找不出真实ID。

楼主:
还有CRC结果也可以随意设定,也存入随机数中,完了过后每个HEX文件是多处的大片的不一样,处理起来也是相当有难度的,当然象菜农这样的高手除外,哈哈。

网友B:
最关键的是“无缝隙”

网友A:
TO:21楼: 只需利用芯片内的ID和一个好算法就行了。
------------------------
那每个片子ID不一样,是不是要多源码上面修改,那样每换个硬件在源码上改一下,不累死也烦死了。也可以在软件 ...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的迷惑同21楼。
并且那每个片子ID不一样,是不是要多源码上面修改? --> 根本不需要啊!怎么会需要呢?
每个人都能想出一个利用内部ID加密的算法,对LZ实现加密的算法有些迷惑,可能LZ真正核心的部分没放出来吧!

网友L:
mark “无缝隙”是什么意思

网友M:
顶楼主!多谢Hotpower大叔,呵呵!   :lol

网友N:
批量烧写的时候,你的HEX,只要准备一种?还是怎么个烧法。

楼主:
菜农指出最关键的是“无缝隙”概念:就是不要直接将CRC结果比较,那样必须会有if(A==B)或变种,这样别人找到分支,可以用NOP替代就完了。而是直接将CRC段的结果再与设定的CRC结果再运算一次结果必为0,不为0那就是HEX被修改。再用结果0与其它变量异或运算,则其它变量值并不会改。若改动一个字节,则结果不为0,那么CRC结果的结果再与其它变量异或,那么变量的值结果肯定会变,而且是不预知的......代码肯定不会好好运行的。比如定时原先1分钟,现在就可能变成随机数.....哈哈,目的达到了!

网友O:
不太明白,如果对于avr这类的单片机,没有唯一ID,直接复制了,怎样防盗版?

楼主:
估计有不少人会晕.......

楼主:
33楼:与你讨论一下:并且那每个片子ID不一样,是不是要多源码上面修改? --> 根本不需要啊!怎么会需要呢?
--------------------------------------------
请告之你现在的做法,唯一ID若不人为的在代码上改,那只能在软件上想办法,比如第一次上电自动更新FLASH或EEPROM等,再在其它地方做个标记。那么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更改,除非你在源码中更新一次过后,将更新ID部分的代码也一并擦除,否则会是一个很大漏洞的。但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你的两个ID比较时候不被**者人为NOP所替代.......

楼主:
36楼: 批量烧写的时候,你的HEX,只要准备一种?还是怎么个烧法。
-----------------------------------------
批量烧写的时候只要一个HEX做为输入文件,软件可以自动生成和硬件配对的HEX,直接将这个新HEX烧到芯片上去就好了。

网友J:
还有CRC结果也可以随意设定,也存入随机数中,完了过后每个HEX文件是多处的大片的不一样,处理起来也是相当有难度的,当然象菜农这样的高手除外,哈哈。 ...
引用 楼主:

你的做法,唯一能提高难度的,其实就是这个大片,其实“大片”只是一个量的难度,本身不存在质的难度。
楼上这些烧写的,我的所有用过的单片机,不管AVR还是51还是ARM,都用自制的烧写器。即使你不能自制烧写器,自制bootloader的水平总是有吧?

网友P:
我理解了一下,请看看对不对:
1.先将一段随机区刷成随机值。
2.把唯一ID写到该随机区。
2.再把随机区+程序,算出一个或两个或三个CRC。
3.最后把这几个CRC存到随机区。
ps:唯一ID可以和MCU的硬件ID有个对应关系。

如果要**,得先猜出有一堆随机值的加密区里,哪几个值是唯一ID,改成新MCU的硬件ID。
因为改了唯一ID就会影响某个CRC,所以得猜出加密区里哪个是受修改ID影响了的CRC,再把CRC改了,才能得出这个新MCU能用的固件。
如果加密区比较大,唯一ID和CRC就非常难找,然后CRC算法和起始结束地址又很难猜到。。。即使知道是这样做的,也很难**。

现在主要是楼主能不能把唯一ID做得长一点,可以自定义长度,15字节好像不够用哎。如果能加上某个可自定义的算法能从MCU硬件ID自动计算出唯一ID填入就更好了。

网友C:
怀疑能否运行的童鞋,LZ准备放自己东西的一段地址显然是不放代码的,比如指定这段地址定义FLASH型数组。编译成BIN后,随便你怎么乱改定义成FLASH型数组的部分,并没有破坏代码。
LZ这个因为烧写时候需要换一个IC就生成一次HEX,如果大批量生产,只能将这个软件跟烧写器软件捆绑一起配合使用了甚至直接合成一个软件,不然人工操作两个软件要累死人。

网友C:
比如像STM32,就可以这么干。。。
代码里搞几个定义在FLASH里的数组,并且指定数组地址。
自己写一个串口ISP软件,包含LZ软件的功能。打开待烧写HEX,进行必要设置----主要是地址,这个可不能随便指定。
每烧一片,只需要点击一次“自动”,甚至连点击“自动"都不需要-------串口一直不断搜索芯片是否存在。
软件会先读回唯一ID。对序列号,CRC权值,填充块等都按软件设置的每烧一片就变,地址也能在指定数组范围内适当变化,计算CRC等修改HEX成一个临时数组,烧进去。      不断循环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Q:
楼主,你这个方法需要在单片机应用代码里加入CRC校验代码吧?这段代码还要菜农大叔的“无缝”技巧吧?

楼主:
42楼:linqing171:都用自制的烧写器。即使你不能自制烧写器,自制bootloader的水平总是有吧?
-----------------------------------------------
自制烧写器与仿真器 BOOTLOAD,AVR系列的我几年前就做出来了,呵呵。其它的片子不懂,菜鸟一个。。。。。

楼主:
43楼:heuyck:
你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唯一ID做得长一点,可以自定义长度,15字节好像不够用哎。这个可以根据需要改的,呵呵。

楼主:
46楼:huangqi412:最好的方法确实如你所说,将此功能集成到下载软件中,不生成HEX文件都行。直接完成上述功能并直接烧写目标单片机,这样省去在两个软件中切换。软件共享的目的就是,为各位多提供一种方法,再加上你们自已的创意,为各位所用。

楼主:
47楼:teddeng:
防止改写HEX,要在单片机中加入CRC校验代码,这段代码还要用菜农大叔的“无缝”处理,
----------------------------------------
是的,如你所说,软件生成的HEX与MCU中的验证代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楼主:
否则光生成随机数及CRC结果放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用。与其不共享软件及思路,先说MCU加密方法,有多么复杂,有多么可靠,操作太复杂批量生产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办法整出了这个上位机小玩具,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已的麻烦。  先放出软件再反过来讨论MCU运算,呵呵,就好理解了。其实就是矛与盾,加密与解密,不论你的源码有多复杂,总归有高人能解开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牛人的脑力劳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HEX不被改写。因为不是人人都是牛人,呵呵。
本来软件专用于我的一个项目上,想了想还是搞出来大家一起共享比较好。集思广益,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于无真实硬件唯一ID,无联网的场合,只生成一个HEX,防止别人修改版权信息就可以了吧。每个都生成不同HEX似乎也无其他益处。
对有硬件唯一ID,或者能联网的场合,每个生成一个HEX,不仅能防止修改版权信息,还能阻止正常运行。

LZ能否给大伙个简单示例演示一番,  特别是对
菜农指出最关键的是“无缝隙”概念:就是不要直接将CRC结果比较,那样必须会有if(A==B)或变种,这样别人找到分支,可以用NOP替代就完了。而是直接将CRC段的结果再与设定的CRC结果再运算一次结果必为0,不为0那就是HEX被修改。再用结果0与其它变量异或运算,则其它变量值并不会改。若改动一个字节,则结果不为0,那么CRC结果的结果再与其它变量异或,那么变量的值结果肯定会变,而且是不预知的......代码肯定不会好好运行的。比如定时原先1分钟,现在就可能变成随机数.....哈哈,目的达到了!

网友R:
哈哈,还是小黄聪明。

所谓的“无缝隙”概念,
可以把版权信息、把CRC结果加入赋值、加入程序运行中的状态机状态等,这样,程序只要有一点变化,那么运行就乱套了,而你想跟踪的话是很难找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的。

这只是举个例子,你也可以自由发挥

网友C:
谢谢LZ,,加密思路有了,但如果你这个无法跟烧写配合,虽然比修改源码数组再编译提高了一个档次,但依然是个累死烧写人的活儿。
1 可以将这个做到PC烧写软件中
2 可以将这个做到脱机烧写器,或者联机烧写器下位机中
3 可以做到IAP中,下载完HEX后甚至可以将IAP自身删除掉。需要的多余FLASH就比较多了,至少除了正常程序外还得能放下IAP.

还是对LZ的单片机程序比较感兴趣,对单片机判断部分,求LZ给个演示,
菜农指出最关键的是“无缝隙”概念:就是不要直接将CRC结果比较,那样必须会有if(A==B)或变种,这样别人找到分支,可以用NOP替代就完了。而是直接将CRC段的结果再与设定的CRC结果再运算一次结果必为0,不为0那就是HEX被修改。再用结果0与其它变量异或运算,则其它变量值并不会改。若改动一个字节,则结果不为0,那么CRC结果的结果再与其它变量异或,那么变量的值结果肯定会变,而且是不预知的......代码肯定不会好好运行的。比如定时原先1分钟,现在就可能变成随机数.....哈哈,目的达到了!

网友C:
叉哥,我会害羞滴:$

网友S:
能配合的角度会有几种

楼主:
55楼:huangqi412:
谢谢LZ,,加密思路有了,但如果你这个无法跟烧写配合,虽然比修改源码数组再编译提高了一个档次,但依然是个累死烧写人的活儿。
1 可以将这个做到PC烧写软件中
2 可以将这个做到脱机烧写器,或者联机烧写器下位机中
3 可以做到IAP中,下载完HEX后甚至可以将IAP自身删除掉。需要的多余FLASH就比较多了,至少除了正常程序外还得能放下IAP.
---------------------------------------------------------------------------------
这些都不是问题,呵呵,关键是给大家提供思路,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我项目中的上位机源码肯定还要做其它处理,呵呵。
    现在成功运用于AVR ATMEGA32上面。我的IAP还有其它用处,所以直接用软件修改HEX啦。改一个字,FLASH空间代码上电全部擦除或者过了N天全部擦除或者功能不正常等,其它想法任由发挥。

网友T:
看了半天,才读出点眉目,lz的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从你的说明书就可以看出来。
加密hex ? 挂钩唯一硬件ID ? 防止在hex 文件直接修改代码功能?增加量产IC 烧录工的工作量
这个东东嘛~   就不评价了。

楼主:
举个例子,现在假如在源码中写入版权信息。

在HEX文件地址:

打开软件计算版权信息的CRC16结果,存于XXXX处,在MCU中直接运算版权信息起始地址至存于XXXX处CRC值的地方,则CRC16结果为"0“,用CRC16的结果与其它变量异或如:
for (i=0;i<1024;i++)
    {
        para(i)= EEPROM_read(i)^CRC_DATA16;
    }
则参数的内容不会变,如果CRC结果不为0则参数内容会变,那么程序执行的结果必会出错。

网友P:
看了半天,才读出点眉目,lz的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从你的说明书就可以看出来。
加密hex ? 挂钩唯一硬件ID ? 防止在hex 文件直接修改代码功能?增加量产IC 烧录工的工作量
这个东东嘛~   就不评价了。 ...
引用 网友T:

楼主就是为了防止修改代码(包括唯一的软件ID),提出一个即使知道方法也很难**的思路。
至于怎么去用这个功能,比如使用唯一ID和硬件ID去做校验,那是另外的事了。
如果会上位机软件,自己写这个程序,然后调用ISP程序或者内置ISP功能问题都不大。
楼主的思路方法才是最实用的,楼主的软件么,又不是你我给了钱定做的。。。不适合批量生产不关楼主的事。

楼主:
楼上的62楼:heuyck:
谢谢!你说的正是我在做的,呵呵,软件本来是专用的,拿出来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楼主:
60楼:zljzlj:
我写的软件不适合你用,但是肯定是满足我的要求的,要不然我画这么大精力搞这个做啥呢?
至于的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从你的说明书就可以看出来。----我小学没毕业,就凑合着看吧。嘿嘿。

网友B:
53楼烈火描述的很好!
所谓“无缝隙”,就是无分支比较,那么你就不知道从何处下断点跟踪。
它的设计思想就是“放鬼子进村”,假定对手已拿到hex/bin文件。
它的思想同时不阻止任何非法程序的正常运行,但非法的程序不会得到正常的运行。
如同word软件,我们主要看的是文档。
那么我们只需拦截处理它的字符处理,为何软件序列码不对就不执行?
这不是告诉对手这里做了手脚吗???
所以应该继续执行,显示或打印乱字符!!!

所以,“无缝隙”是最关键的!

网友C:
老HOT讲的比较清楚,

楼主:
哈哈,我的思路源于菜农的一手指点,过后闭门造车搞了几个月,终于可以交作业了。烈火在此谢谢菜农!

AVR玩的比较多,其它还是菜鸟,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B:
好些烈火同志的作业!
俺在二姨这里一直宣扬这个理念,就是没人搭理。
这次看到烈火用于实战,心里非常高兴!

呵呵,欢迎大家点击下面的老头,加入“共产儿童团”!
感谢烈火的生日礼物!

楼主:
软件更新了一下,修正了一个随机数产生的BUG,有需要的请去楼主位下载.

网友U:
支持LZ的共享精神

网友B:
哈哈,今天是90岁的生日,大家的生日!

网友V:
我对这个行业还不是很了解,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要解密别人的产品,解密别人的产品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足以够自己去做产品的了。

网友W:
和我之前用的一个加密方式很像。
由于Flash可以由1变成0,而不能由0变成1。在写代码的时候在一些地方放上0xff之类的。
然后烧写的代码是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正常功能代码,里面填有0xff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加密”代码,他知道这些0xff的位置。程序在第一次运行的时候会执行“加密”代码。“加密”代码根据一定的算法将这些0xff改成数据。改完后加密程序自毀。芯片中只“残留”了正常执行的程序。
正常执行的程序会时不时的去计算这些填好的0xff和部分程序内容,作为结果输出。如果没有修改,那一切正常。如果有修改,结果会时不时的出现错误。

网友X:
楼主的方法,我称之为二次CRC或者多次CRC,使**的复杂度直接double了
CRC本身的**是很难的,所以**必然要走另外的路子
楼主的方法如果不用CRC,比如用最简单的累加和,采用二次累加和的方式,估计**难度差不了多少。

找到2个样本或者更多,把hex数据差异部分,标识出来,作为重点监控。
然后抓其中一个hex文件,到虚拟机里运行,把对“重点监控”区域的读写访问记录下来。
仔细分析判断分支的地方(这就是找分支的重点步骤了,也是最大工作量的地方),在判断点改代码
其实,我不喜欢用NOP替换分支指令,我更喜欢把JE改成JNE类似的方式

好了,怎么提高**复杂度,应该很多人心里有底了吧。

楼主:
关键是有的有分支,有的没有分支,哈哈。

网友X:
如果有PC软件**经历的人,肯定喜欢试探的方式找分支点。

我以前**入门的第一个软件是ACDSee看图,就是找到了判读SN是否正确的点。
太简单了,因为它只有一个点。

第二个**的软件,是一个同事用BCB做的小软件,那哥们一直认为BCB的编译器可以自动产生校验程序完整性就可高枕无忧了。
最后找到了程序入口处的,那段代码,被我把JE改成了JNE。

第三个打算破,但最后失败的软件是UltraEdit
输入SN,找判断点,然后改分支逻辑。然后重启看是否已经注册成功,实验了N多次,最后我这个**的初级选手彻底栽了。
其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当即立刻判断你的SN是否正确,你必须重启软件,判断点的个数的数量级立刻递增了。

这些PC上的做法,其实MCU上一样可用:
1、多点判断,大幅提高**者的工作量
2、判断后不立刻行动,随机的出现报告非法的问题
3、交叉判断,比如有3个判断点,互相检测对方是否正常

网友X:
关键是有的有分支,有的没有分支,哈哈。
引用 楼主:

看来你还没理解到老Hot的精华

上了虚拟机,你那些假指令都是神马,因为你修改hex动的只是Data部分
如果你能动态修改汇编指令,俗称花代码,就是说指令运行前是加密的,运行时才解密到RAM中,运行完再销毁,这样复杂度就又提高了一个数量级,因为加密的密钥是跟一大堆数据相关联的

楼主:
McuPlayer:是行家!
现在软件上面只做了三个CRC,其实只要MCU还有资源,完全可以做个10次8次的,层层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

网友C:
MP,LZ的根本不能在RAM中运行的AVR,     要是ARM,能把代码读到RAM中,再运行,那倒是加密程度非常高。

网友G:
看了这么终于好像明白了一点。但是对解秘的难度还是有疑问。如果通过芯片硬**并读出了全部代码,反汇编后一句句看下来,不还是被人**了?

楼主:
80楼:ahgao:要完全看清楚,估计得花上一翻工夫,除非代码量很小。因为反汇编后,很难找到关键点,而且不是改一个地方两个地方就能好用的,得知道特定和算法和流程,如一团乱麻,斩不断理还乱。有外部唯一ID更好,换个硬件肯定不好用,没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保护HEX不被修改,这样版权信息等会保留下来,做为盗版的证据。自已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展现出来。

网友G:
80楼:ahgao:要完全看清楚,估计得花上一翻工夫,除非代码量很小。因为反汇编后,很难找到关键点,而且不是改一个地方两个地方就能好用的,得知道特定和算法和流程,如一团乱麻,斩不断理还乱。有外部唯一ID更好, ...
引用 楼主:

确实,不知道方法去解读代码时确实很难。

网友E:
学习最好的方法是把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在学校的机会很少呀~~~:(

楼主:
楼上的,学习最好的方法是把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这个确实,要不然学了用不上,费时费力不说还浪费资源.........机会是人创造的嘛。

网友X:
看了这么终于好像明白了一点。但是对解秘的难度还是有疑问。如果通过芯片硬**并读出了全部代码,反汇编后一句句看下来,不还是被人**了?
引用 网友G:

加密的任务就是提高**者的工作量。

网友Y:
支持一下,看起来很牛X !~HH

网友N:
看来我的疑问没错。除非自己做软件,自己做编程器,否则没法批量应用。这个事情就又多了。

网友X:
看来我的疑问没错。除非自己做软件,自己做编程器,否则没法批量应用。这个事情就又多了。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东西当然可以批量用途,只是还需要那么一点点的细化工作。
因为我们已经给客户提供了类似的工具,跟楼主的思路是类似的。

网友I:
我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90楼: 我有更好的方法。
---------------------------------------
为何不拿出来共享一下呢?呵呵。

楼主:
看来我的疑问没错。除非自己做软件,自己做编程器,否则没法批量应用。这个事情就又多了。
引用 网友N:

软件已共享了,最主要是思路,明白了这个原理,搞起来就简单了,这个软件就是主要解决批量生产时的麻烦,一定成度上减轻了工作量。自己做编程器,我认为没有必要,现在编程器大把,HEX文件都生成出来了,还担心烧不进去吗?

网友Z:
可以将多个ID放进去, 如放一百个ID, 就可以烧一百次.  如果ID是连续的话,那前面几位基本是相同的,只有后面几位不同, 占用的空间也不会很大. 这样批量生产时就不那么麻烦了.

网友AA:
不错哈,有空回头看看

网友B:
可以认为像注册机一样。

楼主:
注册机,这个比喻很形象,哈哈.确实是这样子的.

网友B:
俺经常干此事~~~

网友AB(2011-08-19):
还是 很迷糊 啊
太菜鸟了

网友B:
www.hotpage.net.cn看见好了,这个试验真不是时候
烈火,玩具可以用了

网友AC:
犀利哥啊。。。

楼主:
大叔主页可以上了,但是这个还是打不开。http://www.hotpage.net.cn/HotPower_HotAjax.html

网友AD:
怎么回事,楼主附件下来时提示有毒!!!!

网友AE:
当发现非法,  可对RAM 求CRC16(Rom 为CRC表), 再用CRC结果改Ram
             MOV R0, CRC_H
             MOV A, CRC_L
             XRL A, @R0
             MOV @R0, A
             RET
     如能 IAP 就明码写ROM:  "这里有坏蛋, 请拨 110"

不要每秒干一场,   要每 44 分钟才干一场!!!! 看非法者的生命有多少个44 分钟

网友B(2011-10-17):
很好的应用。

网友B:
烈火的帖子要顶~~~

下面是HotISP V2.65B
腾讯微群(入群密码:250):
http://t.qq.com/download.php?fkey=/7b99e7fa-46b7-4842-8998-ffad25ff7076&qid=78184763&ftype=2

新浪微群(入群密码:250):
http://q.weibo.com/316539/file/13960456

需要PK的拿BIN或HEX转成汇编的A51文件~~~

disasm51是俺20年前的构思,俺认为还不落伍。
若俺被PK了,俺会改进算法继续PPKK~~~

HotISP内嵌的超级反汇编disasm51.exe(V5.08)是一个控制台程序。
它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被任何采用控制台回显技术的软件调用。

例如:
disasm51.exe a51demo
disasm51.exe a51demo.bin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a51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asm

网友AF:
这应该顶,对电工们有益的

网友AG:
36楼: 批量烧写的时候,你的HEX,只要准备一种?还是怎么个烧法。
-----------------------------------------
批量烧写的时候只要一个HEX做为输入文件,软件可以自动生 ...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每烧一个IC,就要生成一个HEX文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G:
是的,输入必要条件,可以生成全新的HEX文件

楼主:
软件还有另外一个用处,呵呵。可以将HEX转成BIN,或将BIN转成HEX文件。

网友B:
只能区域CRC,而且是数据区。所以还是跑不过disasm51的手心

楼主:
只能区域CRC,而且是数据区。所以还是跑不过disasm51的手心
引用 网友B:


大叔的disasm51太强了,还好我应用的不是在51上,呵呵。AVR也晚节难保,解密成本也低。不动点歪脑筋是不行的。当然只要有闲心,用同样方法搞到其它片子上也一样的,给大家提供一种加密防盗版的思路。

楼主(2012-02-11):
晕,有不少网友私下和我交流,但不见其顶贴。

网友AH(2012-04-01):
绝对的热心人,软件写的非常实用,解决大问题了,能够做到每个hex都不一样,敌人拿到的样板越多,就越不知道怎样**,哈哈,高人!
必须顶!
另外说明一点:用crc16验证的初值是0000,不是FFFF

楼主:
2012年2月9日(星期四) 下午3:11  发

2012年04月01日 13:55 (星期日) 回
“腾讯这个邮箱有一点问题,这个邮件现在才到,路途遥远,电子邮件也用马帮传递呀!受用,受用!”

网友AI(2012-05-07):
最近在想怎么加密,很有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将FLASH自动修改部分移值到AVR BOOT区,以后只要烧这个HEX,就可以自动读取ID,经过CRC不可逆算法,将CRC结果存于FALSH和EEPROM指定位置,并在空白FLASH区,产生随机数保证每个产品中HEX内容不一样,因为用唯一ID,再去生成随机种子,不可能一样,唯一ID读取和存储等任务完成后,自宫BOOT区,鬼都不知道这些ID是怎么来的。;P

网友AJ:
在防盗版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上,大家都在想办法.
我也和大家一样,想避免被人抄版,不过,一直都找不到有效的方法.
无论怎么搞,人家还是照抄不误,郁闷啊.
人家如果铁了心跟你做成一样的,没有任何办法啊.

网友AK(2012-07-25):
单片机内部运算CRC16,若结果不对,程序会工作不正常.......
请问这是如何实现的,我自己的程序中并没有运算CRC16的命令啊,是你的软件能给自动加上吗

网友AL:
好文,估计以后用得到

网友AM:
这个ID值怎么读?这是比较要命的问题。

网友AN(2013-01-06):
看到大家都在吹“无缝隙“,有点疑问
能将if(A==B)在二进制级别进行NOP填充的话,能找不到你那个CRC结果与变量结果运算吗?最多就是一个100步和50步的差别而已。

网友AO:
天下没有**不了的芯片和程序。
楼主的目的是让**者花更多的精力和钞票在上面。
当**成本大于开发成本时,还不如直接开发。
**也就木有意义了。

网友(2014-05-03):
有没有源码,还有能不能加入烧录功能?

网友B(2019-01-01):
最近菜农在网上讲解了《利用CRC初值碰撞保护版权信息》

网友AP:
这是个很专业的热帖,这么多年了,还是有用的,只是通用性要再改进下就更好了。

网友AQ(2023-08-31):
mark 终于有可以导入b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