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带宽问题

楼主(2011-06-30):
两个带宽为1MHz的放大器串联使用,他们的带宽还是1MHZ吗,还是小于1MHz
先说下自己的思路,带通滤波器。可不知怎么详细分析?
求助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贴一下:
两个带宽为1MHz的放大器串联使用,他们的带宽还是1MHZ吗,还是小于1MHz
先说下自己的思路,带通滤波器。可不知怎么详细分析?
求助 谢谢

网友A:
得讲清楚如何相连。

楼主:
两个同样的放大10倍的放大电路,串联连接。

楼主:
我在另外一个论坛上看到的这个问题,我看后感觉还是没讨论明白。特转发到21IC。
望不吝指教。

我觉得带宽无疑是变窄啦,可是又没有一个量值,或者合理的解释。

网友B:
0.7×0.7

网友C:
放大器带宽定义为增益与中频段相比较下降3db的频率,两放大器级联,在该频率将下降6db。

楼主:
串联连接相当于时域相乘,频域卷积。
让后具体的呢?

楼主:
是不是放错区啦?
先生们出来讲一下哦

谢谢上述几位的回复。

网友D:
假设2个放大器的G(S)=1/[1+(1/w0)s]
那么串联后G2(S)=1/{[1+(1/w0)s]^2}
所以,转折频率还是w0.

网友D:
如果是0db带宽,由于是二阶,那么稍小于串联前。

网友B:
10# zjp8683463 串联后不应该是G2(S)=1/{[1+(1/w0)s]^2}

网友D:
卷积。。。?
不知道你怎么学自控的。
别把信号与系统与控制理论搞混。

网友E:
“串联相当于时域乘”,12楼的理论基础错了,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串联应该是相当于时域卷积,频域相乘

网友B:
不好意思,原来遵循8楼的,搞错啦。

假设2个放大器的G(S)=1/[1+(1/w0)s]
那么串联后G2(S)=1/{[1+(1/w0)s]^2}
是对的

网友F:
设放大器1的带宽为B1、放大器2的带宽为B2。放大器1、2级联后的理论带宽B为:
B = (k/((1/B1)^2 + (1/B2)^2))^(1/2),

网友G:
呵呵!坐等答案!

楼主:
越来越糊涂啦
大牛们出来给解答一下吧

网友H:
跟运放的类型有很大关系:
1.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放大倍数跟反馈电阻大小有关系,而跟放大倍数无关,
2. 通常我们推导的都是电压反馈型运放的关系。在多个同样的电压反馈型运放级联电路中,对应高频放大的等效模型中会出现多个低通高阻的等效回路,若两级运放阻容耦合,对应低频放大电路的等效模型中会出现多个低阻高通的等效回路。多级放大电路的上下限截至频率就是由这几个等效电路决定(理论上)。根据放大电路的幅频特性分析可以得出:随机级联级数的增加,上下限截至频率会出现很大变化。3级以上电压反馈型运放级联。带宽锐减。

网友H:
给你推导个电压反馈性运放2级级联效果的推导:
运放相同,所以具有相同的频率响应,中频放大增益A*1=A*2,上下限截至频率fl1=fl2,fh1=fh2.
两级中频放大增益为:20lg(abs(A*))=20lg(abs(A*1XA*2))=40lg(A*1)
当频率f等于上下限截至频率时,abs(A*l2)=abs(A*h2)=abs(A*h1)=abs(A*h1)=abs(A*1)/2^(1/2);
有:
     20lg(abs(A*l2))=40lg(abs(A*1))-40lg(abs(2^(1/2)))=40lg(abs(A*1))-6
     即,单级运放的上下限截至频率处,2级级联的运放增益比中频放大增益减小了6dB左右。明显,2级运放的3dB带宽比以单级运放的3dB带宽要窄。
具体3级推导比较麻烦,好像3级级联的3dB带宽只有1级的一半左右了?

网友H:
不+任何相位补偿措施的话,2级就产生90度的附加相移。若+相位补偿措施,3dB带宽只会更窄。

网友H:
电流反馈型运放级联后的3dB带宽推导没见过,不会推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