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正激变换器求解

楼主(2011-06-30):
请问Q关断的时候Uw1是怎样确定的?
是不是从W3两端电压被钳位为 Uw3 =-(VIN+VD3)
再通过匝数比 W1/W3 = Uw1/Uw3 求得.
请问我上述的理解有没有问题了

还有,资料说Q关断,励磁电流从原边绕组W1转移到复位绕组W3
是不是说磁芯的励磁电流是从复位绕组W3流过了,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能从原边绕组W1流过了?
还是励磁电流从原边绕组W1流过,通过磁耦合将能量转移到W3了?
请问该如何理解

网友A:
正激不太懂,同等

网友B:
貌似电路有问题,二极管正端好像应该接开关管的C

网友C:
资料是对的,图却是错的。

楼主:
那个*是同名端
请问LS资料上这句“励磁电流从原边绕组W1转移到复位绕组W3”该如何理解?

网友D:
等待答案

网友E:
个人理解:
1. LZ的理解是对的。
2. 励磁电流的转移,我是理解成磁芯储能的释放。Q做在开关管对地不导通后,W1的-端将产生对VIN的正电压,W3产生负电压。最终,由于Vw3的钳位,储能释放完毕,磁芯复位。

网友F:
请问Q关断的时候Uw1是怎样确定的?
------------------------------------------------
Uw1 =  [(Vin-Vd3)/w3 ]*w1

还有,资料说Q关断,励磁电流从原边绕组W1转移到复位绕组W3
是不是说磁芯的励磁电流是从复位绕组W3流过了,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能从原边绕组W1流过了?
-------------
Q都断开了,电流还怎么能从W1流过?没流通路径了啊。

网友G:
"水"往低处流

楼主:
10 楼:
那个励磁电感不是与压器原边绕组W1并联的么?,那
励磁电感产生的励磁电流不是可以流过W1,再通过磁耦合
释放吗

网友F:
1.W3是复位绕组,不是励磁电感
2.“励磁电感产生的励磁电流不是可以流过W1,再通过磁耦合
释放吗”
你画出励磁电感产生的励磁电流流过W1的路径出来我看看,开关都断开了这个电流还怎么流?

网友H:
怎样确定

楼主:
t0 13楼.图画得比较烂.
Lm是励磁电感,红线的是我说的那个励磁电流。

网友F:
哈哈,注意,Lm和W1本身是一个东东的,在画等效电路时才按功能将其分开,实质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