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什么软件仿真stm32,就像以前用proteus仿真51一样??

楼主(2011-06-30):
我是刚刚从51直接跳上来的,手里面没有硬件,想用比较直观的软件仿真,就像proteus那种?请问这样可以么,用什么软件??谢谢回答下

楼主:

我是刚刚从51直接跳上来的,手里面没有硬件,想用比较直观的软件仿真,就像proteus那种?请问这样可以么,用什么软件??谢谢回答下

网友A: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仿真stm32,就像以前用proteus仿真51一样的

网友B:
Keil有个simulator可以调试模拟程序,单不具备硬件仿真,还是搞个学习板吧,很便宜的

网友C:
貌似曾经在哪听过,用仿真软件来学单片机是学不好的,(应该是只用吧)因为单片机是硬件

网友D:
MDK的Debug下有一个Use Simulator 可以仿真,但是似乎效果并不是很好,不过楼主可以试试,建议搞个仿真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弄个仿真器吧

网友E:
这样省事

网友F(2012-01-03):
各位,如何发帖啊?望好心人解答下

网友G:
玩MCU是个硬活儿,玩仿真只能学到软功夫,不能学到硬功夫;没有真本事、硬功夫,学了也没有用!

网友H(2013-10-10):
proteus 出的最新版本冒失支持CM3架构的,但是只支持TI的STM32的好像也不行1

网友I:
不要做无用功,你辛辛苦苦地学会使用一个仿真软件,等到工作了你会发现:
1)仿真软件用不上,学来无用。
2)仿真可以的但实际操作又出问题了。
3)你一点动手能力也没有。
花点钱买块板,你学会后找份工作一个月就把板钱赚回来了。

网友J:
好像还不提供,要么自己做。。。。。

网友K:
去淘宝,100多元。

网友L:
还是得来实干的

网友M:
不能仿,不过可以写个程序在KEIL里面仿,不过没用,看不到效果。买个便宜的吧

网友N:
没有学过  楼主   没玩过   帮你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