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MCUISP

楼主(2011-06-30):
请问,使用你的ISP工具,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设置BOOT0和BOOT1就可重写设置过读保护的STM32F103VBT6呢?

网友A:
MCUISP有人在呼唤你:lol

网友B:
我来啦。
如果是通过SWD接口,并引出了nRST,就可以不管BOOT0/BOOT1。
如果是通过UART ISP,则BOOT0/BOOT1是必须按照规则设置的。
手持机可以自动控制nRST和BOOT0。
一旦启动了BootLoader,则读保护与否不影响重新烧写。

网友C(2012-05-23):
我用100c8也没法下,晕了

网友D:
烧写器支持STM32F100C8T6B?支持的话怎样采购?

网友B:
LS兄弟:烧录器采购请参阅 官方网站 www.mcuis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