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

楼主(2011-06-30):
有没有谁能帮忙维修下电源?可以给一定的辛苦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提钱多伤感情,有位热心网友只要一点奶喝就可以了。

楼主:
2# t.jm 不是的那个意思,这维修也需要材料费的,也表示下我的诚意,这个电源年代久远,现在想配一个都配不到,只能修了,而自己又是个菜鸟

网友A:
随便找个搞家电维修的都能修的,找网友修快递来快递去的多麻烦。

网友B:
PFC+PWM,楼主还是拿到维修店维修吧!看主变压器输出应该在300-400W,计算机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找了,都不愿意搞,怕麻烦,哪个网友愿意帮忙修下?

楼主:
维修的费用可以商量

楼主:
谁帮我修好了,送一台新的安泰信焊台给他:hug:

网友C:
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D:
修这个应该不难 关键是要查到坏的元器件 一般价格不菲 建议买个新的  好多电源厂都可以按要求定做的 我们公司就行 只要你能说清楚技术指标~~~

网友E:
说说故障现象,上面用的驱动芯片型号,以及开关管的型号,凡是你能看到的芯片型号都列出来,可以分析出大概的原理框图,有机会我可以帮你修一下,单不能保证绝对能修好。

网友F:
我想要是看什么电源了。如果不值钱的,直接买一个就可以了。你们说对吗,何必要浪费时间啊修开关电源

网友G:
普通的ATX电源,别费劲折腾了,买一个也才几十大洋而已。

网友H:
快递过来我帮你修。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太了解是什么型号的电源,是一个很老的进口激光器上面的,拿电子市场去,人家说很老的,现在没有卖的了,这电源修不好,激光器就没法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一个很老的进口激光器上面的电源,拿电子市场上,没人愿意修,也配不到,要是能买到我也不会这么麻烦请网友帮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我今天在拿去电子市场找找,要是搞不定的话就麻烦你了

网友I:
感觉跟电脑电源长得忒像。。。

网友J:
回复 楼主:
提钱多伤感情,有位热心网友只要一点奶喝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提钱伤感情,提感情费钱(网络流行语):lol

网友J:
LZ也是学电子的吧,那就尝试着自己修修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就快递送给你帮忙修下吧,谢谢

网友K:
找个电工 得了呗

网友K:
找个电工

网友L:
这种电源修不难,只要不是用的稀有IC均好修复,否则就只有弄个同等功能的板进去,如果老师不怕麻烦,我混混手看看,qq:756343289

网友M:
在北京吗?拿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N:
维修不难。。。难的事情是没有零件维修。。。淘宝。。。1个2个零件不卖给你。。。。

网友O:
自己先观察下嘛 比如有没有烧焦的地方,电容有没有鼓起来的(就是有点漏液的那种),尤其是那一大堆滤波电容...如果有就换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不是老师,也是穷学生,现在给一个网友在帮忙修,谢谢各位

网友H:
看到了。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