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11-06-30):
新来的,这是第一次在这儿发帖!请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些单片开关电源PWM控制器。基本要求如下:要求是隔离电源,18-30V输入,单路正或者正负输出;如果输出是稳压的就要输出5V 不稳压的要输出8V左右,功率1W,就是类似于UCC3802的那种,但是整个电路体积不能太大;
在此谢过了,谢谢各位!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貌似2576。、2596就可以做到。

网友B:
谢谢。我也是喜欢研究这方面的电源问题,希望以后多多合作。呵呵
相关**链接:医疗仪器上的开关电源

楼主:
2# 伟林电源 谢谢,不过2576和2596貌似不是隔离的啊,产品要求必须是隔离电源才可以,也考虑TOP电源,不过现在还没找到好的选型

网友C:
不吝赐教

网友D:
PI芯片就可以

楼主:
6# radking 考虑过TOP电源,其实TNY274就很好,但是问题是不大好买!不知道有没其他类似功能芯片可用!

网友E:
楼主TNY274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