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的电感有多大?

楼主(2011-06-30):
我用的一个变压器输出12V和5V的电压,12V接了一个12V,0.18A规格的小风扇,5V接了一个LED小灯串联2K的电阻。通电之后LED灯闪烁几次后才能一直亮,这是怎么回事?是风扇影响了电压输出吗?我的猜测是风扇有电感,上电启动时形成震荡,使5V没能正常输出。不知道猜测得对不对,请行家指点迷津!

网友A:
你可以将风扇改成一个电阻负载试试(注意:要计算电流是一样的),也可以在启动的时候监测一下5v电压是否会有变化。

俺个人认为是因为风扇在启动瞬间需要的电流是他额定电流的几倍,所以导致5v输出电压产生波动。

楼主:
我测风扇的正负两端的电阻是1.47M欧,同时风扇还并联了一个100K的电阻,照2楼说的启动瞬间需要额定电流的几倍,电流全被风扇抢去了?通过2K电阻的电流都没有了吗,让小LED灯亮的电流很小的啊

网友A:
启动的时候风扇电流超过了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会造成输出电压瞬间下降,直到风扇进入平稳工作后,输出电流减小并恒定,这时候,输出电压也就不会降低,led就不会闪了,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判断,你用电压表检测一下5v在启动的瞬间是否有降低就可以判断了。

楼主:
嗯,就是4#伟林电源 说的这个样子,那么换个额定电流小点的风扇可不可以呢?现在用的风扇是12V 0.18A的,换成0.12A的行不行?

网友B:
你换小电流的风扇只是换汤不换药,先抓5V的波形在说!

楼主:
不接风扇,一上电,5V输出正常,12V也正常,当接上风扇,5V那只有1点几V,12V那只有3点几V,难道是变压器驱动能力有问题?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给led供电的5v做稳压处理就好了。

楼主:
5V那边做了稳压了  用的TL431三端稳压管。

网友A:
关键是你输入电压在稳压前已经低于需要稳压的值了,你在8楼说的话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你的变压器输出电流远远不够给负载供电,建议你还是换个变压器吧。

当然,换个小电流点的风扇也许有用,可惜我估计机会不大。

楼主:
嗯,晓得了,应该是这批变压器有点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