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开关噪声】

楼主(2011-06-30):
我用的485芯片有如下现象:
1#485芯片作为主发送,2#485芯片作为被接收。2颗芯片通过A/B线直连。
当1#485芯片(半双工)由发送通道转为接收通道的时候【此时2个芯片都处于接收状态了】,会产生一个开关噪声影响输出到A/B线上,在2#485芯片的RXD数字端能测量有效数据包后面一段时间带有1个小毛刺。测量这个时间正好是收发通道切换时间,而且这个小毛刺是固有出现的,不是偶然性。

这个小毛刺会导致连接2#485的MCU软件产生了一个接收中断啊,郁闷!

帮忙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在总线上加上静态偏置即可,保证总线的静态逻辑为1。

楼主:
谢谢chunyang~

可是怎么会产生小毛刺?
我加了偏置电阻了,A/B线分别上下拉10K电阻,还是有小毛刺出来啊,现象一样的。

网友A:
用人工控制收发状态,先解决偏置电平(大于等于200mV),再看切换瞬态,同时看电源噪声,电源调整率太差、去耦不良等也会导致问题。

网友B:
偏置电阻可以再小点
另外485是差分传输,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如果不影响数据的正常收发,我想你可以忽略掉

完全 OK,或者完全理想化的 电路 很难找到 ...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把MOXA的485电路**了,你就发了

网友B:
市面上普通485转换器,三五十就搞定了,,,MOXA的都得好几百。。。曾经拆过,里面大都三极管搭建,芯片标识都被处理了 ,,不知道台湾的是怎么设计的,,产品确实好用。。

网友D:
用集成隔离RS-485的TI产品试过吗?也就十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