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流水灯程序 proteus仿真

楼主:
8个发光管二极管能一个个点亮,但点亮的不会熄灭,也就是 没有整体上流水的效果,我程序是按照 郭天祥老师讲的写的,已对照 没有错,他是在实物开发板上仿真,我在proteus仿真板上 模拟,什么原因呢?没有效果,是因为我是在仿真软件上调试的缘故吗

以下是程序,应该没错的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6555363/QQ/WinTemp/RichOle/VE]SL]@J22`Z1X3@IPZ[79K.jpg

以下是proteus仿真的效果,不是流水灯的效果

希望能得到解答,谢谢!

补一下,上面不能显示的两个截图

楼主(2011-06-30):
自己先顶下,怎么看不到发上去的 截图呢

网友A:
图片没贴上,选择“添加附件”
先想想流水灯的状态,来决定你的程序控制IO的时序

楼主:
我写的和郭天祥老师上课讲的 程序是一样的,我对照过的,在proteus仿真板上模拟出来的效果怎么没有流水似的呢,数据temp=0xfe 循环左移的后,低位好像还是高电平啊,也就是灯在点亮状态,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时间设置还是 仿真软件缘故

楼主:
程序没错,为什么没有流水灯的效果呢

网友B:
硬件问题:看看74HC573 的LE脚接到哪了?

楼主:
74HC573 的LE脚接在 单片机的P2.5脚,上电就处于高电平了。
原理图和郭天祥讲课的原理图,我看是一样的。我照搬他的 流水灯程序,仿真怎么会没有效果呢,,,,,
我用其他的程序作出效果来了,还是在上面的仿真板上,,,我觉得好像是程序的问题啊,,,,,

楼主:
另外的程序如下

风帆电子  (15.74 KB )

风帆电子

网友B:
改一下:
while( 1 )
{
temp=_crol_ ( temp,1 );
delay(600);
P1=temp;
}

//

网友C:
extern unsigned char _cror_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int  _iror_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long _lror_    (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char _crol_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int  _irol_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long _lrol_    (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好好 看 说明哦!!

楼主:
请问:这个程序要怎么改,才能实现流水灯的效果。谢谢!

楼主:
前辈们,我真是菜鸟噢,搞了这么久,把库函数给搞错了,一步步学,一不小心还是搞错了!唉,,,,,,说什么好呢,,,,,

网友D:
你对硬件应该有点熟了,建议买个烙铁,洞洞板,自己焊接自己写程序,相信提高不要几个月。

你的程序,自己写个移位吧,我通常都很少调用库的,还有程序那么短,进入调试模式,跑2下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楼主:
用延时移位写,这个我已经会了,库函数总要的吧,功能也强大,程序写起来也会简短一些吧,,,,这个流水灯程序,我用错了库函数,真是不小心,,,已经有流水的效果了:victory:

网友E(2013-01-20):
引用 楼主:
用延时移位写,这个我已经会了,库函数总要的吧,功能也强大,程序写起来也会简短一些吧,,,,这个流水灯 ...

请问您有proteus完整的仿真图文件吗 我也是照着郭天祥讲课的那个弄得  程序没有问题 但是用proteus仿真却没有流水灯效果 是不是仿真图有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对硬件应该有点熟了,建议买个烙铁,洞洞板,自己焊接自己写程序,相信提高不要几个月。

你的程序,自己 ...

请问您有proteus完整的仿真图文件吗 我也是照着郭天祥讲课的那个弄得  程序没有问题 但是用proteus仿真却没有流水灯效果 是不是仿真图有问题啊

网友F:
这没学过c语言还是?自己调试一下不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