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DIY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

楼主(2011-06-30):
首帖修改一下,增加目录
00、前言
01、电路图及说明
02、仿真
03、准备材料、元件
04、元件布局
05、制作输入隔离岛
06、输入岛岛芯的制作
07、元件安装和焊接
08、反馈电容制作
09、安装完成
10、初步测试
11、初步采集
12、运放的说明
13、超高阻的说明
14、数据采集的说明
15、用微电流源进行测试
16、如何衡量一个微电流测试器的好坏
17、商品微电流测试仪都是怎么做的?
18、热电动势和噪音
19、测试温度系数
20、宇宙射线?
21、微电流测试的误区
22、学习微电流检测技术的一种方法
23、微电流测试仪有什么用?
24、德国的微电流板分析
25、DIY 1pA的对比和总结
26、如何测试低频噪声
27、微电流下一步
28、参考书
29、参考**/电子文档
30、参考设备及手册
31、后记

00、前言
微电流在探索、测试、研究领域,用途广泛,是打开电子测试微观领域的一把钥匙。人类探索微观电流世界的过程从pA级到fA,再到aA,现已经进入单个电子时代。
人们往往认为,DIY一个1pA测试器是需要经历巨大挑战的。本文试图说明,通过适当的方法和传统而简单的成熟技术,不仅可以很好的解决了测试1pA的问题,同时可以把测试下限做到1fA以下,进入aA领域。

01、电路图及说明
用电池供电,微功耗设计;
电池选9V,用低压差低功耗的HT7150三端稳压成5V,自耗电<4uA;
然后用双运放的一半,把5V分成±2.5V双电源,这部分耗电<22uA;
R3和R4把-2.5V分压成100mV作为标准电压,由R5=100G提供测试用的1pA标准电流。这部分耗电5uA;
最后,双运放的另一半接成经典负反馈I-V转换电路,这部分耗电16uA;
运放采用LMC6062AIN,很便宜的东西,典型Ib=10fA,典型Vos=100uV,耗电32uA;
运放也可以用LMC6042AIN,很便宜的东西,典型Ib=2fA,典型Vos=1000uV,耗电20uA;
R6提供保护,不至于因偶然输入过压而导致运放损坏;
R7是反馈电阻,C4是反馈电容,用于抵消输入电容的影响,提高响应时间,同时也与R7一起提供一定的时间常数。
合计耗电<47uA,一节9V充电电池(350mAh)可以使用7000多个小时。如果换用LMC6042AIN,总耗电<35uA,电池可以使用10000小时。

请问HT7150仿真库里怎么找不到呢

楼主:
02、仿真
电路很简单,预期会很顺利,但实际上很艰难。大概是Multisim对于超高阻部分做的不好。
可以看到,仿真软件把主运放的Vos取了0.35mV,另外也肯定加入了Ib的影响,最后的输出有一点偏差,很正常。

好,向专家学习

楼主:
03、准备材料、元件
除了个别元件比较难找外,其余都是很常见的。
特殊的元件,主要是100G的电阻。

元件细节

楼主:
04、元件布局
先裁减好万能板,主要元件排布一下。
上边是电源,右下是输入,左下是输出。

网友A:
那个PCB材料的对角线电阻有多少个G欧姆啊?

是呀,感觉这个绝缘能力限制了本电路的适用价值。

楼主:
05、制作输入隔离岛
此处为关键部位,隔离岛需要高度绝缘。
采用优质BNC插座,确认绝缘部分是特富龙材料,这是常见的最好的绝缘材料,电阻率可以超过10的15次方欧姆-厘米。
不仅如此,BNC插座的外皮,要强制在地电位,这样与中心导体的电位差就很小(<1mV),这样才能保证漏电不超过0.1fA。

楼主:
06、输入岛岛芯的制作
这部分要实现良好的机械支撑和电气绝缘,同时要尽量减少体积以免不必要的输入电容和感染,这样就直接在中心导体上焊接成四叉,分别接输入、反馈电阻Rf、反馈电容Cf、运放输入/保护电阻。

楼主:
07、元件安装和焊接
这部分没有啥特别的,常规做法。

不过也比较麻烦,断断续续焊了两个小时,刚刚完成。
标准电压源,不仅有0.1V,而且增加了10mV:

背面,尽量避免交叉:

2011-7-1 19:00补充,昨天焊完后发现两处小问题,改正后:

网友B:
坐等LZ更新

楼主:
08、反馈电容制作
其实还没有焊接完成,发现运放的输出还没有接,反馈电容还没有位置,补做一个。
这个电容要求超低漏电、很小的容量,难于找到成品,只有自己做。
用外径0.55、内径0.34的特富龙单芯双绞线8cm,加密双绞。测试一下,4.7pF,可以了。

楼主:
09、安装基本完成
又发现一个错误,电压源的地接错了,接到了-2.5V上去。改正后,装上大部分元件后:

楼主:
10、初步测试
用Mengxin DIY手持6位半测试,不给予任何电流信号,即输入电流为零,只接上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零点貌似正常,不装盒时有干扰,装盒后大约为1.7mW,也就是17fA

加上1pA内部电流后,输出大约是91.5mV,也就是915fA,正常。

楼主:
11、初步采集
仍然用Mengxin 6.5,测试时保存在内部MicroSD卡中,采集了零点和1pA信号,结果非常平稳,噪音非常小。至此,1pA超微电流测试仪DIY成功!

今天太晚了,明天晚间继续。附:原始采集数据及图表:

网友C:
记得几年前老师给我介绍微电流测试仪的时候说的是敏感电路最好不用PCB全部搭焊完成,然后用单独的屏蔽盒密封
好久没看DIY产品了,楼主做得很赞

楼主:
赞一个.
那个LMC6062好贵吧!

网友D:
LZ这电路只有试验意义,这种搭建方式,在产品上用不了

网友E:
记得几年前老师给我介绍微电流测试仪的时候说的是敏感电路最好不用PCB全部搭焊完成,然后用单独的屏蔽盒密封
好久没看DIY产品了,楼主做得很赞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 不用做pcb板?  面包板为什么比pcb还好呢?奇怪。。
求解答。

还有个问题,100g的电阻真可以买到啊, 若是实在弄不到,用T网络电阻替代 性能到底要差多少呢?

网友F:
“加上1pA内部电流后,输出大约是91.5mV,也就是915fA,正常。”

这个正常,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多谢各位支持,集中回答一下问题。

那个PCB材料的对角线电阻有多少个G欧姆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PCB材料一般,漏阻不会很好,但也不会很差。有了这个微电流计,实际上就有条件进行测试。初步测试结果,两个相邻的铜箔盘之间,大于10的13次方欧姆。

记得几年前老师给我介绍微电流测试仪的时候说的是敏感电路最好不用PCB全部搭焊完成,然后用单独的屏蔽盒密封
好久没看DIY产品了,楼主做得很赞
引用 网友C:

只有关键部位搭接,其它部位仍然可以用常规的方式。

赞一个.
那个LMC6062好贵吧!
引用 楼主:

LMC6062很便宜。我在淘宝买了类似的LMC6042,5元/片,当然是翻新的,测试了一下一样用。
LMC6062AIM,在国半的网站的报价是1.61美元/只(1k批量)。

LZ这电路只有试验意义,这种搭建方式,在产品上用不了
引用 网友D:

当然,就是试验用的,是用来说明,国外最好的仪器的指标,也可以通过DIY重复出来,没有什么神秘,也不复杂。
不过,用在产品上,只需少许改动,主要是输入岛部分,改成屏蔽特富龙柱即可,这在仪器上是很成熟的做法。以下是吉时利在其617静电仪里的做法:

以下是德国的一个超微电流板,其输入岛(粉色部分)是独立的一块小板,运放采用了业界Ib保证值最小的ICH8500A(<10pA,比LMC7721的<20pA还要小)。
其中,Rf、Cf、运放的输入脚,都是插接的。

还有个问题,100g的电阻真可以买到啊, 若是实在弄不到,用T网络电阻替代 性能到底要差多少呢? ...
引用 网友E:

千万不要说实在弄不到,是必须要弄到,否则就别搞超微电流。
100G电阻我是在淘宝买的。
不要考虑用T型网络,因为电阻小了性能就下降。理论上,用1G,性能比100G下降10倍。

楼主:
12、运放的说明
看照片,这些都是Ib超级微小的CMOS运放,由于输入级都是MOS管,因此Ib都非常小。尽管LMC6001很著名,但其用料和制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出厂前进行了100%的测试,保证Ib<25fA而已。这些运放尽管Ib的指标值相差很大,但实际上相差不大,绝大多数都会低于典型值,或者Ib<10fA,因此可以基本随便选用,使用前测试一下,个别的淘汰即可。我主推LMC6042A和LMC6062A的原因,就是低耗电。
Ib小,电流噪音就自然小。这些运放的电流噪音的指标都低于0.2fA/√Hz。
Ib小,受温度系数的影响就小。因此,超微电流测试,Ib是首要选择目标。
价格上,LMC6001A贵一些,其它都很便宜,尤其是图中的下面两款,很容易买到。

其它的常用运放,还有一些金封的,例如ICH8500A、AD549LH、OPA128LM:

不过,根据国半,金封的Ib反而不如塑封的好,再由于价格贵,不推荐。

楼主:
13、超高阻的说明
照片为我自己的测试过的所有100G的电阻。
A. 国产的100G真空电阻,有一定的电压系数,但低压下表现尚可,温漂也凑合。如果手头正好有这种电阻,可以用在此处的超微电流测试仪里。
B. 新近国产100G,红色漆皮,但表现很好。温度系数大约0.14%/C,电压系数很小,低压下表现也非常好。
C. 日本FINECHEM的 RH2HVS,误差只有1%(F),高压下(10V~1000V)表现也非常好,但就是低压下表现很差,介质吸收严重,一旦加压(例如开机时的5V)则难于恢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开路有输出电压,电荷释放时间比较长。
D. 国产的片状电阻,名义上是RI80,也许是小厂的产品,非常垃圾的东西,电压系数超大,10V和100V下电阻能相差2倍以上,<1V下几乎要开路(电阻>10T),其表现类似一个稳压管,因此绝对不可以用在此处。另外,该电阻的极化存储现象也很严重。

根据Johnson Noise理论,可以测试的最小电流受下列电流噪音公式约束:
I^2 = 4 * k * T * B / R
其中k是玻尔兹曼常数,为1.38E-23,T是绝对温度,B是带宽,R是信号源内阻。
把常见的T=300度、B=1Hz、R=10MΩ带入,结果得到40.7fA。显然这个噪音对于微弱电流还是太大,要想改进,在常规场合(比如不能搞低温恒温)、测试速度确定的场合下,唯一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信号源内阻。如果R选择1GΩ,那么电流噪音就变成4.1fA了,减到了1/10。假如继续把R增大到100G,那么噪音极限就达到0.4fA了(2fApp,如图红圈所示)。吉时利往往被公认为是国际微电流测试最高水平,其目前仍然是保持记录的静电计K642,里面的反馈电阻最大用到了12次方(1T),这与其0.08fArms的电流噪音指标是吻合的。理论上,如果进一步要其测试下限达到1E-17(10aArms,50aApp)也是可能的,只要提高信号源内阻到100T,同时要加大一些测试时间,如下图绿圈所示。因此可以看到,单从噪音从这一点看我们就需要超高阻。

(本图来自吉时利低电平测试手册,并做了延伸)

内阻越高则电流噪音越低,这个概念与微电压的测试正好相反,因此有一些人转不过弯来,不想用高阻。的确,内阻高则噪音大,但噪音是与内阻的半次方成正比的,量程、增益是与内阻的1次方成正比的,算下来还是需要选择高阻。无论是信号源的内阻,还是运放的反馈电阻,均受此规律制约。

网友G:
记得几年前老师给我介绍微电流测试仪的时候说的是敏感电路最好不用PCB全部搭焊完成,然后用单独的屏蔽盒密封
好久没看DIY产品了,楼主做得很赞
引用 网友C:
这位仁兄是这么早就起床还是这么晚还没睡:o

网友H:
在1999年时做质谱计的微电流计,焊接使用了聚四氟乙烯基板自己打的铆钉塔焊。最初用来屏蔽的金属壳没有做到气密,梅雨季节直接**,输出满偏。最后用了不锈钢管两头盖子及输入输出都做到气密才最终搞定。微电流需要注意的细节真多。感叹一下啊。

楼主:
最初用来屏蔽的金属壳没有做到气密,梅雨季节直接**,输出满偏。

喷涂三防漆.脚间隔拉开,布静电屏蔽环.

网友H:
三防漆及灌封胶在这种级别下已经不适用了,会延长一段时间才出问题,出了问题后要把渗透的潮气弄出来就麻烦了。

网友I:
疑问,这个lymex是不是那个在hot38上有好多高精度DMM的lymex?
能共享一下100G电阻的购买地址吗?
谢谢!

网友J:
受益菲浅

受益非浅~

网友K:
LZ这电路只有试验意义,这种搭建方式,在产品上用不了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实验我也做过,用的是LMC6001,但是我要做的是连续采集输入的pA级电流,所以必须不停地短路楼主图中的C4。抓瞎就抓瞎在这个短路电路上了,市售的所有模拟开关漏电流都在几百nA以上,继电器通断的时候干扰太大。

最后老老实实用的IVC102,我奇怪的是别的微电流检测的实际产品上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L:
pengjianxue这次怎么没来说说,说说哈?

网友M:
以后翻出来慢慢看!

楼主:
三防漆及灌封胶在这种级别下已经不适用了,会延长一段时间才出问题,出了问题后要把渗透的潮气弄出来就麻烦了

那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来防湿了.

楼主:
seuydz,能说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什么方法来防止电流泄漏!

楼主:
模电,有些地方真的特别难处理,需要经验积累.

楼主:
疑问,这个lymex是不是那个在hot38上有好多高精度DMM的lymex?
能共享一下100G电阻的购买地址吗?
谢谢!
引用 网友I:

是我。
100G电阻的购买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979523339
我当时买了12个,现货,实价是32/只。后来还想买几只她没货了,要订货,就没再买。
规格是Φ5×28。
今天有位北京的朋友去她的柜台,这种红色的也没有现货了,只有真空的、玻璃管的那种。

楼主:
15、用微电流源进行测试
有人会问,自己DIY的微电流仪准吗?误差如何?如何校准?
这个么,我这里正好有个WD-1直流微电流源,输出范围是0.01pA到110uA。

先装好输入BNC插座

用这个WD-1输出1pA对DIY微电流仪进行测试,同时采集:

从表的读数就可以看到,这次比较准了。开始不太准的原因是用的两个100G的电阻,一个偏大另一个偏小。现在这个Rf是找了一个合适的换上去的。

目前正在测试中,测完后我贴出结果。

更新,结果出来了,出奇的好。
由于该微电流测试器只有一级,是反向的,因此正电流输入后读数为负。刚才测试的时候把WD-1的输出极性开关放到“-”的位置,输出就为正了。
1pA曲线平直、噪音很低。选取最好的100个数计算标准差,为0.28fA,这可以认为就是有效值噪音。同样,选取100个计算峰峰值,仅为1.3fA。从灵敏度看,按噪音有效值的2倍计算,为0.6fA。

100fA的结果类似,直观看一下曲线:

标准差0.30fA,峰峰值1.38fA

那么,如何认定该测试仪的测试100fA的“精度”呢?是2.5%?还是什么别的?
无论如何,可以把这个叫做100fA测试器也是可以的。

至于为什么测试1pA还比100fA好一点,不得而知,也许是偶然的。无论如何,1pA和100fA的短期稳定性和重复性相近。用Cf=5pF、Rf=100G带入理论计算公式计算一下,得到电流噪音的理论值是0.29fArms,峰峰值是1.44fA,可以看到,我的测试已经达到了噪音理论值!要想再好是不可能的了,除非继续增大反馈电阻。

附上测试数据,包括图表:

网友N:
又更新啦,,,收藏着以后看。。。

楼主:
16、如何衡量一个微电流测试器的好坏
有人会说,那还不容易,用精度,或者准确度。
实际不然,计量界早不这么用了,人家用不确定度。
不确定度中包含了重复性、偏差,加上其它的,我这里罗列一下:
A、稳定性
稳定是准确的基础,没有稳定性就谈不上精确。比如今天测试一个值,明天测试变了,那还有精度可言吗?或者说,连续测试10次的结果变动很大,又如何准确测试?
因此,测试器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表现在指针表不晃动,数字表的末位不跳动。
具体一点说,稳定性可以分为短期稳定性(短稳)和中长期稳定性。短稳主要由噪音和干扰决定,也可以认为是测试的重复性,可以由噪音的真有效值(rms值)表示,或者由变动的峰峰值表示,计算时可以用标准差,或者更精确一些用阿伦方差(Excel均支持)。以前手工计算一般只取10个连续的测试值计算,用计算机采集后一般取100个连续值。峰峰值计算比较粗糙但很方便,一般是真有效值的5倍或6倍。
中期稳定性一般由温度变化引起,长期稳定性一般由元件的老化引起,可以表示为每年变动百分之多少。
B、温度变化情况,或者叫温度系数。以每度变化百分之多少来衡量。对于I-V法的微弱电流测试仪,如果漏电能控制的很好,则温度系数主要由反馈电阻决定的。因此,若想减少温度的影响,那就要选择温度系数小的Rf。超高阻的温漂一般比较大,要求高的可以选择氧化钌材料的高阻。另外,运放的Ib如果比较大,也会引起温漂。Vos的温漂对整体性能贡献不大。
C、最小分辨。对于指针表,是指最小档的最小刻度;对于数字表,一般是最灵敏量程的最末位数字代表的值。如果噪音太大,那么最小分辨往往没有意义。试想一下,一个数字表在最灵敏的量程下,末位两个数字总在因为噪音的原因在跳动,那最小分辨还有什么意思呢?谁还会去看最后一个数字?
D、灵敏度。灵敏度是度量一个微弱电流计的重要指标,可以认为,灵敏度为仪器能够分辨的输入改变的最小值,再小的输入信号会被噪音淹没,因此一般可以取噪音有效值的2倍。由于噪音的峰峰值大体上为噪音有效值的5倍,因此灵敏度也大体上等于噪音峰峰值的一半。

E、偏差。这个指标其实关系不大,有偏差校准一下就可以,或者知道了偏离多少,纠正一下即可。现在测试仪大多数字化了,数字零点改正、数字比例纠正是很容易的事情。

微电流测试器的校准,可以通过刚才的类似WD-1的微电流源进行,也可以用标准电压和标准高阻来进行。例如Keithley 6517的校准就是这样的。标准电压可以提供到非常好,例如Fluke 732B,可以精确的提供10V和1.018V电压。高阻标准电阻,例如采用成品的BZ17超高阻标准电阻。

楼主:
17、商品微电流测试仪都是怎么做的?
刚才有人问这个问题(37楼),一般公认吉时利是国际上微电流水平最好的厂家,不妨看几款他们的产品。

610C,模拟的,最小量程达到0.01pA,输入级就是采用经典的I-V法,当然没用运放,用的是MOS管等分立元件。反馈电阻最大100G,因此可以预测,其电流噪音低不过0.29fA的理论极限。

输入部分,手动旋转开关,可以看到开关的特富龙绝缘、几个高阻(100M、1G、10G、100G)。

617,数字的,这个表我也有,前级也是I-V法,反馈电阻最大也是100G。
电路图我就不上了,网上都可以查到,内部图前面有一张,这里上一个局部的:

6517,这个是617的改进型,性能其实与617差不多,与617类似,输入岛接了很多继电器,而继电器是干簧管的,外边套的特富龙套管:

642,这款虽老,但据我所知其测试记录一直没有被打破,只有自家的6430与之齐平。究其原因,除了各种措施完备外,与其内部采用了空前的1T电阻有直接关系:

还有一个老HP的,这款尽管最小量程2pA,但也是高阻仪,我用起来非常方便,调制型的,零点非常准,无需调零(其实就没有)。

如果真对静电仪感兴趣,建议下载并研读这些老仪器的手册,里面电路图、原理介绍都有。

补充,日本人写的《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第51页对这种I-V转换法弱电流计的输入结构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C:
实验室里好几台吉时利的仪器,啥时候等光电测试完了也弄过来玩玩,希望别像网分那样被我搞坏

楼主:
“加上1pA内部电流后,输出大约是91.5mV,也就是915fA,正常。”

这个正常,是怎么算出来的?
引用 网友F:

电流=电压/电阻=91.5mV/100G=915fA。
其实这个电流有点偏低,最好是1000fA,那才是1pA。后来发现,这个电流偏低的原因,是R7也就是Rf偏大,同时R5偏小导致的。后来换了R4,误差很小了。

楼主:
18、热电动势和噪音
有人会问,微小信号放大不是要特别注意热电动势的影响吗?为什么在你的制作和测试中只字未提?
热电动势其实主要是在微小电压放大时才需要考虑的,而这里是微小电流放大。
即便是10G的内阻,在带宽B=1Hz下热噪音电压的有效值本身就达到了13uV,100G的噪音就更大了,这足以掩盖任何常见的热电动势了,只要用常规做法即可,无需特别处理。同样,其它噪音或干扰电压,如果都是微伏级别的,也无需特别考虑。由于高阻的采用容忍了更高的电压噪音,因此运放的Vos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不大于1mV,温漂不大于10uV/℃即可,容易满足。
事实上,只要做好外壳屏蔽,在几天的测试过程中,没有发现更多的异常现象。
倒是经常性的有一些脉冲干扰,整体装入厚重的铝箱内也不能避免,怀疑是宇宙射线引起的。

楼主:
19、测试温度系数
把微电流测试器放入冷热箱,输入100fA,改变温度,看输出的变化。

这是一种有别于三点恒温测试温度系数的方法,是记录全过程的变温测试方法,曾经用在标准电阻的温度系数测试中,效果良好,是所谓的“全息”测试法,因为把整个测试过程中的温度中间值和输出值全部记录了、全部利用,因此排除了偶然读数误差,大量的数据共同对温度系数做加权输出。
下面的曲线,是100fA测试值与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温度的改变是通过调节冷热箱的电压值手工调节的。可以直观的看出,测试值随温度变化不大,但11点附近有个峰值出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冷热箱因冷却而结露或蒸发,造成漏电的变化所导致。

以下曲线是温度-电流分布图,红色线为线性回归(最小二乘法逼近线),红字为此线的公式,因此可以得到,该测试器在此种情况下的温度系数为+0.06%/℃。

楼主:
20、宇宙射线?
在测试的过程中,偶尔发现无规则的脉冲干扰,换了不少运放、换了不同的高阻,现象照旧。增加了很厚的接地金属防护也毫无作用,不像是常规的干扰,因此怀疑是宇宙射线。

宇宙射线是一些来自地球之外的高能粒子辐射,贯穿能力特别强,需要深入地下几千米才能排除其影响,因此在地面上传统的铅板等防护措施基本无用。

EDN在“挑战毫微安电流测量技术”中,提到了宇宙射线对积分法测试的影响,而恰巧我用积分法测试LMC6062A的Ib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电压突变:

那么如何判断是宇宙射线而不是内部干扰所导致呢?只好再做一套同样的系统,两套独立的系统同时采集。如果得到的曲线上,在相同的位置出现类似的干扰,那至少可以判断干扰来自外部。而如果这两套系统均采用电池供电、相隔一段距离、良好屏蔽,如果仍然出现同时间干扰,那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宇宙射线了。

结果出来了,两个同时测试的曲线,尖峰干扰的部分基本没有对得上的,因此排除是宇宙射线的干扰。

楼主:
看样子LZ是干计量的啦.
总结得非常不错啦!   学习啦
(以前光从datasheet上看,所以选用AD59,还有防湿用盒屏蔽,IO口用玻璃烧结,盒子四周焊)

楼主:
谢谢LS,但我不是搞计量的,电子方面也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是干IT的。

网友N:
LZ....LZ....唉。。。
21IC虽然人气不错。。。但。。。。不说啦。。。各位自己体会吧。。。

感谢至极,收藏啦。。。

网友O: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受益非浅!

网友N:
可否再请LZ说明一下:
610C,模拟的,最小量程达到0.01pA,输入级就是采用经典的I-V法,当然没用运放,用的是MOS管等分立元件。反馈电阻最大100G,因此可以预测,其电流噪音低不过0.29fA的理论极限。

这个0.29fA的理论极限是怎么计算出来的?100G的电阻常温25度时的每单位带宽的热噪声是40uV对的吧?

谢啦啊,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LS,但我不是搞计量的,电子方面也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是干IT的。

干IT的,能把静电计做到这样细腻程度,非常佩服!

楼主:
21、微电流测试的误区
微电流,尤其是超微电流,难于捉摸,使得不少人存在一些认识的误区。

A、超高阻噪音太大,尽量避免使用
这个是害人最深的误区。
的确,根据热噪音理**式,噪音电压的平方与电阻阻值成正比,因此随着电阻的增大,噪音也会缓慢增大,规律是电阻增大100倍则噪音增大10倍。但殊不知,电阻的噪音还有另一个从电流方式表达的侧面,电流的噪音的平方是与电阻成反比的:
I = √(4*k*T*B/R)
也就是说,电阻每增大100倍,电流噪音就降低为1/10。有时真是奇怪得很,既然测试的是微电流,不计算电流噪音,反而只看电压噪音。既然你都算出了电压噪音,为什么不除一下电阻,得到电流噪音呢?纵观商品的静电计/微电流计,都是采用大电阻的方式,一般都用到100G,更有吉时利的642和6430,用到了1T,这样才能取得0.08fA的噪音有效值和0.4fA峰峰值(有效值和峰峰值一般是5倍的关系)。

B、超高高阻质量不好、超高阻买不到
相对来说,高阻不容易做好是事实,但对比超高阻带来的收益看,其质量的下降没那么大。
10M的电阻还算不上高阻,这个阻值RN55D做的最好,我用100只串联做过1G;
100M的,我有一些1/4W的,也不错;而到了1G尤其是10G,小体积的就很难做好了,因为需要一定长度的导电途径,因此选那种电阻粗、刻线细的就有优势;到了100G就更难选一些,好在我找到了一款不错的国产货。甚至到1T,都能找到可以用的电阻。那种说高阻不好的,有可能是他用的测试表不好,或者是测试时没有很好的屏蔽,外界干扰了测试结果,其实不一定是电阻本身不好。
事实上,用氧化钌做主材的高阻可以做得相当好,例如10G的可以做到0.05%、温漂5ppm/C,100G的可以做到25ppm/C的温漂,1T的可以做到0.2%。如果真有这种高阻为关键元件的需求,的确可以买到。

C、I-V法最好用T型网络法
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误区,很多文献都推崇T型网络,用来回避高阻。事实上,电阻的噪音的计算并非看等效电阻,而是看实际阻值。用T型网络后电阻是降下来了,但带来的问题就是电流噪音相应的增大,这对于超微电流测试得不偿失。采纳T型网络方式的I-V变换,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电流噪音公式的忽略或不理解。另外,推举T型电路者还强调可以降低Ib的影响,也是错误的。正规的微电流计没有一个采用T型网络的,T型网络只存在与不明真相的文献中。当然,T型电路也不是毫无是处,在对高阻有限制、电流不是很微弱、对响应时间有要求的地方可以采用。

D、微电流测试,难度大、需要考虑的因素多,因此需要复杂的技术
事实上,微电流测试就是那么一层窗户纸,用简单的I-V方法一捅就破。fA级别的信号,无论如何变换和放大,最终总要转换成电压,何必不一步到位?那么小的电流下,采用任何其它的电路或器件,都将引入新的漏电、额外的不确定因素,为什么不用简单的?

E、用运放做I-V转换,性能上超不过Ib
这里的性能,一般是指噪音或灵敏度。Ib当然选小的好,但Ib不是极限,完全可以做出比Ib的实际值更好的微电流测试器。极限是Ib的噪音。
商品静电运放,Ib最好的指标,也就是<10fA,有几款已经不生产了,例如ICH8500A、3430K。目前在产的最好的是LMP7721,指标是Ib<20fA。显然,20fA或者10fA对于超微电流还是太大了。

如果我们想用这样的运放取得1fA的性能,还是是完全可能的。Ib大,甚至缓慢的变化(例如温漂)都不要紧,可以调零。调零电路在微电流表里很常见,例如610C有三个调零钮(粗、中、细),而数字表是靠数字法调零的,更简单而不易察觉。相反,Ib的噪音是无法克服的,例如LMC6062的噪音是0.20fA、LMC6001是0.13fA,OPA128L是0.12fA,LMP7721是0.10fA。以上噪音的单位是√Hz,也可以认为是带宽B=1Hz下的噪音值。当然,这些都是噪音的典型值,通过筛选,可以取得更小的电流噪音,因此理论上在B=1Hz下取得0.1fA的噪音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已经远小于运放的Ib了。

网友N:
哇,非常详细,赶紧珍藏。。。
LZ给整理并丰富一下,出本书吧,打造现代国人经典之作。。。:)

另外能否介绍一下测微弱电压的问题呢?因为需要放大很弱的从线圈感应出来的信号,实在不清楚是不是就用差分放大器甚至用仪表运放。。。也是低频,最大1MHz以下.。。到底弱到啥程度不好说,大概几uV吧

网友P:
干IT的,能把静电计做到这样细腻程度,非常佩服!
引用 楼主:

楼主在时间基准电压基准摄影等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已经远不是业余了,就算一般专业人士也难望其项背吧。

网友Q:
首先对LZ对微弱信号检测所表现的兴趣表示赞赏!
提出几个问题:
1,T型电阻网络的目的是用小阻值的电阻代替高阻值电阻,因为高精度小阻值电阻易做且便宜,计量也容易。
   不是为了减小电阻噪声。
2,封装在真空中高阻不会产生氧化、不会潮湿和脏污,但玻璃壳外表不能保证不潮湿和脏污。
   引线所连基础及PCB不能保证不潮湿和脏污。
3,用手靠近试试。
4,用热风枪吹吹试试。
5,做一个测量范围为1皮安~100微安的试试
6,把电流测试线引长1米试试,然而用手摸摸、恍恍电缆试试。

彭建学  上海

都是要害部位啊

楼主:
感谢LS的问题,回答如下:

1、T型网络的确如此,我上面说了,推崇者的直接目的是回避高阻。
但他们在解释为什么要回避高阻的时候,说法很多,包括了说高阻噪音大的。例如“极微弱光电流测量电路的设计”一文:

既然T型反馈减少了电阻,自然减少了电阻的噪音。
----------以上,不是我说的,是有误区的人说的,不要误解我。

2、玻璃壳密封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业余高基准的都喜欢玻封、金封,所谓环境密封(Hermetic),可以保持长期稳定性,我专门有一篇几十页的**讲金封的。问题是,真空电阻工艺老,芯小,芯不好。耐压低、电压系数大、低压下表现不好、介质吸收现象严重是国产真空电阻的通病。这些基本的指标都做不好,那在要求高的地方是没人采用的。最后,所谓“真空电阻”,实际上真空度并不高,只是密封好而已。

3、手靠近没有啥关系,外壳是金属的、接地的。

4、这个我还真吹过,目的是加热,吹散清洗用的无水酒精,但不是在工作中吹。如果用热风枪吹的目的是改变测试器的温度的话,那还是用冷热箱更合适,见我上面温度系数测试一段。工作中用热风枪吹,是一种不正规的做法,根本得不到任何定量的测试结果。

5、我这个测试范围是超过这个的,包括0.1pA、1pA、10pA,一直增加上去,只要改换Rf和Cf就行。上面的图中,我已经演示了0.1pA和1pA。
机械换档或者电控换档,的确是小电流测试中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商品的静电计其实早已解决的很好了,我在上面第17段里已经有描述,机械的用专用的开关,电控的用专用的干簧继电器。我这里只是演示一个简单的、基本、噪音非常低的1pA测试头而已,不包括换档。如果需要大范围微电流测试,换档是每个仪器都必须考虑的。但若基本的1pA做不好,其它的只能是浮云了。

6、我接用WD-1进行测试就是用的1米长的测试线,用手摸或者晃动电缆会引起读数改变,因此测试中是被禁止的。商品的微电流测试设备不仅禁止在测试中晃动电缆,而且电缆都是特殊材料制作的,以便减少压电和摩擦生电效应,而且电缆都做成很硬的那种,使其对气流和振动不敏感。看一下吉时利的产品目录,其测试电缆和附件占了很大比重,种类繁多,价格昂贵,做法非常专业。

7、这种改动是没有意义的,我不会去测试,因为降低了信号源内阻,这样噪音电流就急剧加大了。这样改动的目的我也理解,是看一下运放的Vos的影响。事实上,LMC6062A的Vos典型值是100uV,并不大。微电流的源都是高阻型的,对Vos的大小不敏感。微电流测试器是测试微电流的,不是用来测试微电压的。现代最好的微电流测试器吉时利6430,其burden电压也就是<1mV而已,还不如我这个,你给他一个0.1mV+100M,照样给出错误的读数。

网友P:
在 微电流检测认识之误区  帖子中,已经很清楚了,lymex认为他测量的是个相当的理想电流源!即内阻极大。如果这么认为的话,那么当然测量电路的输入电阻越大越好,10G,100G,......,而peng遇到的现实问题往往不是理想电流源或电压源,这个时候输入阻抗就要考虑信号源阻抗的大小,到底输入阻抗多少合适,书上讲的很清楚,输入电阻与源电阻匹配才行,才能获取最大的信号功率,获得最大的信噪比。所以在弱信号检测中,也绝不是输入阻抗越大越好或越小越好,甚至低噪声运放的选择也不是噪声越低越好(一是成本,二是电压噪声低了但电流噪声高了,或输入电阻原因不能获取高的信噪比)。

所以大家讨论的前提先要弄清楚。如果是理想源理想测试条件,lymex对,如果非理想,peng对。

楼主:
实际上,微电流源的内阻都非常高,而且是越微小的电流源内阻就越高,等一下我会举出很多例子来。

换一个角度看,标准电流源本身的噪音如果相对很大,那是没有意义的。peng在刚才的那个改动中,用0.1mV+100M来生成一个1pA,但不知道他计算过这100M的内阻的噪音是多大?在1Hz的带宽下,100M电阻在常温下的热噪音电流是64fA峰峰值,这么大的噪音是没有资格做标准源的,我的1pA测试器噪音峰峰值不大于1.5fA,所以我也不会去试。

另一方面,我并没有认为所有的电流源都是理想的。我当然也是认为内部输入电阻和外部源的内阻要匹配才合适,这就是我为什么把R5和Rf都选成一样的原因。
信号源的内阻我们往往不能去选择,但实际上内阻都是很大的,我们能做到的,是用Rf去匹配信号源内阻。
至少,吉时利是这样认为的,他的最好的静电表6430,burden电压也就是1mV:

楼主:
哇,非常详细,赶紧珍藏。。。
LZ给整理并丰富一下,出本书吧,打造现代国人经典之作。。。:)

另外能否介绍一下测微弱电压的问题呢? ...
引用 网友N:

谢谢!
但微弱电压的测试我不在行。我认为,微电压与微弱电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要用到的方法相差太远。但无论如何,测量的方法并非是吸取最大功率。微电流一般也要短路测试才好,而微电压也要尽量开路测试,少从被测电路中吸取功率。知道国际上微电压做的最好的是谁吗?是EM,其代表作是N31,可以参考一下。我有个朋友淘了其老一代的N2a,高兴得不得了。

楼主:
楼主在时间基准电压基准摄影等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已经远不是业余了,就算一般专业人士也难望其项背吧。
引用 网友P:

那些哪能叫投入啊,只能说是消费。
只有花销,没有回报,所以,还是业余的。
不过,我没有别人给我布置任务,更没有压力,有啥结果我也可以随便公布。

网友Q: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往往比想象的远得多.

大悟总是从碰壁开始的.

静水的下面有时会有深渊.

LZ的兴趣和热情,还是要支持!

彭建学  上海

说得好

楼主:
23、微电流测试仪有什么用?
微电流测试仪用途其实很多,例如微光测试、半导体器件漏电流测试、超高阻测试、电容漏电测试、绝缘材料测试、静电领域应用、各种研究。

我简单做了一些样品,测试了在较低电压下的漏电,结果发现,很多绝缘材料的漏阻差别比较大,有的不到1T,也有的比1T高很多。另外,很多材料有介质吸收现象,表现为读数非常不稳定,电阻读数为负(即自身释放电荷)。

A、3.9pF的磁介质电容,5E13欧
B、20pF独石,>1E14欧,有介质吸收现象
C、某9014三极管,bc节反向0.08pA,be节反向0.03pA
bc节正向0.1V时0.8pA,be节正向0.1V时0.6pA
D、某5类双绞线,>1E14欧,有介质吸收现象
E、某6类双绞线,5E12欧
F、普通双线,1E11欧
G、老式单联可变电容,介质吸收现象严重
H、电位器,外壳与电阻之间,5E11欧
I、电路板相邻走线,有焊接松香时1E11欧,清理后1E13欧,酒精清洗后5E14欧

以上,除注明外均为加上1V电压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到,常见的绝缘材料的电阻是非常高的。
当然,还有一条很明显的规律,也许太明显了,并不引人注意。这就是,越高阻的东西,就越需要小电流。换句话说,越小电流的东西,越只能测试超高阻。在电压高较高、电流超级微小的场合下,被测试的电阻只能是超高电阻。

除了这些应用之外,这里再说两点简单的、本身相关的:
a、测试运放的Ib;
Ib可以用这种电路自测,即先采用小的Rf直读Vos,然后再用大的Rf得到Ib=V/Rf-Vos,如果Ib比较小,Rf可以用到比较大,甚至1T。
Ib也可以用积分法测试,就是只用Cf不用Rf,这样就是一个积分电路了,用输出电压上升率来求得Ib。
http://www.national.com/rap/Story/0,1562,4,00.html

这种做法的麻烦之处,就是需要一个尖端为特富龙的金属按棒经常对积分电容短路。

b、测试超高阻作为Rf在mV级别电压下的表现(阻值、电压系数、介质吸收现象)。
超高电阻特性往往很特殊,测试高阻时往往用高电压。但恰恰很多高阻在低电压下有用场,但表现完全不同,而低压和高阻势必需要极微电流的测试。以下这个10T在低压下的表现就不好:

网友P:
从hellocq到广坛到38hot再到21ic等等论坛一直见到lymex的身影,lymex详尽的公布他的制作、心得、不厌其烦的回答和探讨,让人获益匪浅,在21ic上少有人如此做到,lymex写了一系列电压电阻时间基准计量等方面的**,详实,细致,让很多人动起手来,走近高精度基准高精度测量,lymex这样获取他的声望。相比于其他不少高手或夸夸其谈或滴水不漏或故作神秘和夸大甚至‘恫吓’新手却步使得自己来走上神坛来获取名声大不相同。很惭愧,在各个论坛上自己获取过不少,但却没有贡献过什么,一是水平有限,二是处于私心,因为可能要靠这糊口。 当然,lymex已经不处于这种低层次的需求,在其他方面,lymex已经获取了相当的物质基础来足以支持他更高的层次的追求。

自己也有一直有写一些东西的想法,当然不一定是技术方面的,以前写过一点儿,对自己却有很大帮助,能够整理思路,促进去解决问题。希望自己也能够写些东西。能够与别人分享心得真是件乐事。

从这个帖子上可以看到,lymex写的如此之详细,器件、材料、工艺、资料、实测参数......  只能再帮顶一下。

网友N:
想请问下LZ,这个82楼的电流缓变的图是什么软件生成的呢?

网友R: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om/iclist-78.html
很久就看到这特贴子了。
我觉得这两个帖子的质量都很高。
但是本楼楼主公布了制作过程的一切的一切,这点相当可贵。
撇开技术不谈,楼主的精神最让我佩服。

彭建学老师的水平必然也于Lymex不相上下。
要是你们俩来个华山论剑就好了。
必为21IC的一段佳话。

楼主:
从hellocq到广坛到38hot再到21ic等等论坛一直见到lymex的身影,lymex详尽的公布他的制作、心得、不厌其烦的回答和探讨,让人获益匪浅,在21ic上少有人如此做到,lymex写了一系列电压电阻时间基准计量等方面的**, ...
引用 网友P:

谢谢,过奖了。
主要是好奇,另外分享的确是一件乐事。

网友H:
有几天没看这个帖子了。说一下工艺方面的经验:个人或实验室在搭建这类电路的时候并不容易控制PCB的离子沾染程度,在气候或时间变化时容易引起性能漂移。当时的做法用不锈钢管把电路装在里面,端盖使用螺纹并且加上橡胶密封圈。引出端子使用电真空专用端子。烘烤除湿加入蓝色硅胶旋紧端盖。如此电路的环境基本不变了,性能漂移可以预期(主要是温漂)。那个质谱计有时候需要连续工作好几个月,中间不能停机的,这样处理后就没有遇到过气候引起的故障。电路方面的原理LZ讲的比较多了,赞一个。

楼主:
想请问下LZ,这个82楼的电流缓变的图是什么软件生成的呢?

引用 网友N:

首先要把数据采集下来。我这次用的是带有MicroSD卡的手持万用表,是mengxin DIY的,测试的数据可以同时保存在卡里,包括日期时间、量程、数值等。采集下来的是.csv后缀文件(逗号分隔的文本文件),直接可从Excel读入,然后用Excel做出折线图。
在47楼可以下载data2.rar,里面就是这样采集下来的Excel表格,同时也类似做了图。

楼主:
再次看这个贴,再顶!

楼主:
24、德国的微电流板分析
该板的原来用途不详,但为一个独立的前端,输入为一个插座,常见的万用表笔的插头插不进去。输出为9针口。

经静态分析,为2级I-V转换,前级运放用了Ib<10fA的ICH8500A,后级为741,反馈电阻用了30G,反馈电容470pF。电路图如下:

实测,零点和100fA输入时噪声很小,不到1fA。本来在1Hz带宽下30G电阻的噪音就有1.3fA了,但这里Cf用的很大,带宽只有0.018Hz,算下来理论噪音只有0.1fA,因此理应可以做得更好。Cf取得过大,也造成相应速度慢。

网友N:
继续珍藏。。。
印象中好像哪里看过高深莫测的论文:即使噪声淹没了信号。。。提取也是有可能的,
好像是。。。太高深看不懂。。。全是不认得的公式。。。

是这样吗?或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P:
继续珍藏。。。
印象中好像哪里看过高深莫测的论文:即使噪声淹没了信号。。。提取也是有可能的,
好像是。。。太高深看不懂。。。全是不认得的公式。。。

是这样吗?或有这种可能吗? ...
引用 网友N:

完全不高深啊,高中数学就能描述的清。比如信号是已知的周期性的信号如正弦,可以使用同频信号进行解调出来(乘法再积分),因为噪声与信号不相关,相乘再积分之和为0,只有信号能被提取出来。如果是直流信号先变为交流,比如弱直流信号放大中有个斩波放大就是这个道理。先把直流斩波为交流。再同步解调。
这个版上以前有讨论这个的。

楼主提到的 日本人写的《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还有一个滤波器篇,在后面讲了这个。

楼主:
直流信号被噪音淹没,还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因为噪音是无规则的,尤其是包含了1/f噪音的,越低频的噪音就越大,而超低频噪音是不能用RC方式滤掉的。因此,直流测量的灵敏度,一般都定义成噪音有效值的2倍。当然,噪音是有带宽做条件的,带宽越窄,噪音就越低。也就是说,要想提高灵敏度、减少噪音的影响,可以把测试时间加长。万用表里经常采用另一类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各种数字滤波,例如简单的移动窗口法,看起来是每秒仍然得到一个数据,但实际上每个数据是前面10秒的平均。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测试各种表的噪音,都必须把滤波关掉。

网友H:
LZ的微电流计是用来测直流或是低频电流的,有时候需要测量的信号是交流小信号,例如质谱是电流脉冲,相位式激光测距是几KHz的交流信号(多数的光电传感器都这样),信号在nA级别,但是会伴随uA级别的直流电流。这种时候可以用T型电阻结构来构造微电流计,76楼有T型电阻的结构(发帖少不会贴图:loveliness:)把那个R2再串联一个电容到地就可以在频响曲线上制造一个极点,可以通过仿真把极点调整到和信号匹配,直流I-V转换阻值也可以做的较小,可以同时把直流分量及交流分量都调整到适合测量的范围。

楼主:
LS所言极是。
越小的信号,由于理论信噪比的限制,就只能用更长的时间来测试。如果测试的是nA级别的信号,那频响就可以高出很多,尤其是uA级别的信号,可以采用T型网络。
在这里讨论的1pA信号检测,是很不适合采用T型反馈网络的。

楼主:
即使噪声淹没了信号。。。提取也是有可能的

电工的许多工作就是干这个的. 上面的电路难点在非常微弱电流的提取.

网友S:
找了一段时间制作弱电流放大器的**了,都没有楼主这篇**来的详实。原以为这篇**是几年前的。一看时间还是现在的。在现在这个“你死我活”为自己藏着掖着的年代,向LZ这样的有奉献精神还是第一次看到。向楼主致以崇高敬意。
另想请教LZ,需要由测1pA级放大器的信号做为反馈源控制一个电子快门,又要考虑实时性,用什么方法好呢?
请谅解本人才接触弱信号测量,听说弱信号测量准确是以牺牲测量世间为代价的。但不知道这个慢能慢到什么程度,比如每秒采样5次,反馈能跟的上吗?还有能否推荐一些用锁相环放大的资料,谢谢。
邮箱:dmn3679@126.com

网友T:
来学习的,感谢楼主公布这么详实的资料,难能可贵啊

楼主:
回97楼,1pA的信号,每秒采样5次,那就是0.2秒一次,可以的,但也有难度。
这么算一下:1pA的电流对20pF的电容充电,0.2秒能充上10mV电压。
仍然可以采用这种典型的I-V电路,反馈电阻可以用10G,这样有1pA就是10mV,鉴别5mV的电压就可以。但Cf要选得合适,一般要通过试验确定,以便提高响应速度。
锁相放大的东西,本人不熟悉。

网友S:
谢谢lymex 的回复,按照LZ 的典型电路做了仿真实验,分辨1fA效果线性也很好,准备实际动手做一个。
另外,1pA的电流对20pF的电容充电,0.2秒能充上10mV电压 这是怎么计算的,帮科普一下好吗?
还有  我想用这个典型电路做光信号前置放大,但是光路中有个斩波器,频率0-1kHz。不知这个电路怎么改可以满足需要,或者要注意什么?

楼主:
回楼上,计算很简单,公式是Q=C×V=I×t
Q=电荷,库仑;C电容,法拉;V电压;I电流;t时间。
斩波频率如果比较高,那就不哟个考虑,这个I-V相应时间慢,自然有平滑作用。

网友S:
好像我的问题没有问清楚。
我是说,如果用典型电路做前置放大,后级采样每秒5次。电路的反应可以跟上吗?
另想请教R3、R4、R5在电路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U:
能整理一下做成pdf就完美了:lol

楼主:
好像我的问题没有问清楚。
我是说,如果用典型电路做前置放大,后级采样每秒5次。电路的反应可以跟上吗?
另想请教R3、R4、R5在电路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
引用 网友S:

可以跟得上,但R7要选10G,C4要试验确定。
R3、R4、R5在电路里的作用,第一帖里有描述,复制如下:
R3和R4把-2.5V分压成100mV作为标准电压,由R5=100G提供测试用的1pA标准电流。

楼主:
25、DIY 1pA的对比和总结
首先,看一下微电流标尺
,到底1pA是什么水平:
1uA,-6次安培,开始进入弱电流领域。其实1uA还是相当大的,即便在常见50uA满度的模拟表头上,1uA仍然有偏转。
1nA,-9次方,进入微电流领域。很多半导体材料的反向漏电流就是这个区域附近。不过,1nA的电流放大起来还不算很难。
1pA,-12次方,进入超微电流领域。较好的绝缘材料的漏电流,较好的半导体的反向电流都是在1pA周围。测试1pA需要一些挑战了。
1fA,-15次方,这个电流非常微小了,1fA只相当于每秒6000多个电子。从半导体材料上看,PN结的漏电已经远超这个范围,只有例如MOS管的绝缘栅的漏电才可以突破这个水平。从绝缘电阻上看,还是有不少好的绝缘材料在不太高的电压下漏电低于1fA的,例如特富龙、蓝宝石、某些聚合物。因此,在测试绝缘材料的时候,是有必要分辨到1fA甚至更小的。测试1fA是非常有挑战的,绝大多数商品的静电计,其噪音本身就是1fA水平附近的。
1aA,-18次方。1aA只有每秒6个电子,太极端了,只见过吉时利利用超长时间的测试,取得过小于1aA的噪音(**:Counting Electrons)。当然,10aA甚至是100aA,也可以认为是aA级别的。

其次,做一个噪音对比表格

横轴是带宽,Hz;纵轴是噪音的有效值,单位fA。曲线或点的位置越低,则噪音越小。
斜直线是一些高阻的等效热噪音,可见电阻越大电流噪音越小、带宽越窄电流噪音也越小。
也把两个运放的电流噪音画了进去,LMC6062相当与350G的电阻的噪音,而LMP7721大约相当于2.5T。

Pengjianxue的1pA电流噪音峰峰值为0.1pA,因此噪音有效值是20fA,大约等价为100M电阻的热噪音: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29933

王卫勋的1pA,噪音小到了2.9fA: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700-2008035983.htm
由于采用了1G的电阻和470pF的反馈电容,带宽0.5Hz,取得了2.9fA的噪音,已经达到1G电阻的理论极限。

我的测试器由于采用了100G的电阻和4.7pF的反馈电容,带宽0.5Hz,噪音有效值实测0.29fA,也已经达到理论极限。

Keithley 目前主推的静电计6517,噪音峰峰值小到了0.75fA(对应0.15fA有效值),但采用了数字滤波,等价减少了带宽,实际内部采用100G的电阻。

Keithley 著名的创纪录的642静电计,电流噪音0.08fA,也标在图上,与所用的1T反馈电阻的理论噪音项匹配。

下一步,我将采用1T甚至更高的电阻,同时适当减少带宽,电流噪音也将低达0.06fA,甚至更小,真正进入aA领域。

我的这种DIY,其实没啥神秘的,用的是成熟的电路、公开的技术。能做到噪音低于1fA,原因主要有三条:
1、简单
2、用了100G超高阻。
3、用了合适的运放LMC6062A(或者LMC6042A)。

100G这种阻值的超高阻,绝大多数人想都不敢去想,认为噪音太大。国内大部分文献均陷入T型反馈误区中,我只见有两篇**明确提到I-V法必须加大Rf的。一个是胡勇等在“一种用于生物传感器的微电流检测系统”一文中:

另一个就是王卫勋在他的论文里:

只不过限于条件,反馈电阻只用了1G。他的反馈电容用了470pF,算下来带宽0.53Hz,因此电流噪音理论峰峰值是14.8fA。至于他为什么声称取得了10fApp的噪音,低于理论值,我想是因为采样时间比较少、存在偶然因素造成的。另外,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DIY已经达到了理论极限,或者说1G电阻成为他的DIY的瓶颈,否则他会千方百计增大电阻的。

100G的高阻,也很少有人听说过,即便见到实物都不知道是什么。例如有个老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Dale的M51高阻,发贴问是什么:
http://forums.overclockers.com.au/showthread.php?t=636072

明明就是个300G的高阻,但大部分人回答错误,只有一人回答正确。

事实上,商品的微电流计早就一直在使用100G,甚至用到1T,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当然,高阻很难做好,生产厂家很少,生产测试成本高,最后价格也贵,这是高阻不足的地方。

至于运放,无论LMC6062还是LMC6042,均为廉价低功耗双运放,然而其Ib典型值低达10fA和2fA,没见典型Ib比2fA更低的了。国半的典型指标,大多都能满足的。

综合起来看,pA电流测试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我相信,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动手能力,按照要求选择了合适的元器件和方法,也一样会做出同样的飞安测试器来。

网友N:
先收藏着,留需要的时候再认真拜读

网友S:
谢谢,这将是我这些入门级学习弱电流测量的的经典之作。

楼主:
26、如何测试低频噪声
低频噪声一般指0.1Hz到10Hz范围内的噪声,这个频段的噪声对常见的测试测量有很大的影响。
传统测试运放、基准等的噪声,是用运放接成100倍或1000倍的放大电路,滤波后用示波器观察10秒,这样就可以得到噪声曲线,求得峰峰值等,以下两图分别来自运放OP07和LT1001:

当然,如果信号能够采集下来,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计算了,无论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不过,由于采样频率的限制和与日常观察的习惯保持一致,往往我们更希望能看更低的频率和更长的时间,所以一般不是每秒采样10次、采集10秒,而是每秒采集一次,采集很多,然后找到有代表性的100个数据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大体有三种:

A、求峰峰值。对于采集下来的数据这个很容易,就是求一下最大值,再减去最小值即可。只取100个连续采集值与99%的法则相符(可以认为1%是粗大误差被剔除的)。这种方法简单,但偶然性大一些,毕竟结果只是两个单点测试之差。

B、求标准差。标准差在Excel里的表达为stdev(),也叫均方差,公式是:

由于绝大多数噪声信号都是高斯概率密度函数(正态分布),因此标准差就是噪声的有效值(rms值)。
由于每一个测试结果对标准差都有贡献,因此标准差就比较全面的反映了全体测试值的综合结果。另外,有效值与峰峰值,一般是5到6倍的差异,吉时利在其低电平手册里采用5倍。我在47楼的附件表格里,就是用这样的计算方法得到0.29fA噪声的。

C、求阿伦方差。缓慢变化的信号可认为不是传统的噪声(例如温漂和热电动势的影响),至少不在0.1Hz到10Hz的频谱之内,在传统的硬件观察中,由于有滤波的作用排除了缓慢变化信号,但数字采集后这种缓慢的变化会干扰标准差的计算。此时采用阿伦方差就可以排除缓慢变化的影响。当一组数据没有缓慢变化的现象时,标准差和阿伦方差的计算结果是吻合的。标准差的计算涉及到每一个值与平均值的差异的平方和,而阿伦的方差是计算相邻值的差的平方和,因此才可以排除缓慢变化信号的干扰。

最后,噪声的合成,并非直接相加,而是各噪声平方后相加,再开方。例如3uV的噪声与4uV的噪声叠加后不是7uV,而是5uV。无论采集还是直接观察,可能会引入测试仪器和采集器本身的噪声,可以通过自测零点噪声的办法,利用这种合成公式,把本底噪声减去。

楼主:
27、微电流下一步
根据这段时间的测试对比,感觉进一步提高灵敏度、降低噪声的障碍或瓶颈为如下二个因素:
A、高阻。由于采用100G的时候已经达到理论极限,因此高阻是最大的瓶颈
B、运放。主要是Ib和噪声,近一步提高灵敏度的时候也许受限。

由于高阻成为瓶颈,那做法非常简单,继续采用更高的反馈电阻,1T、10T,甚至100T。
1T的我有几只红皮国产的,试验了一下效果还不错,比日本的RH3和RSC的1T都好。
10T的我也有两只瓷管的,但介质存储效应很大

100T的见有别人买过,的确有生产的。国家标准,国外文献均有介绍

把Rf用1T替换后,测试零点,噪音达到了惊人的0.2fAp-p,也就是40aArms:

对比一下,吉时利最好的静电表,也不过是0.4fAp-p(此图来自6432的介绍资料)

改善超高阻的另一个方面,是稳定性。最好的超高阻,是用氧化钌材料制作的,温漂、时飘、电压系数都比较理想,当然价格较贵。有了这样的高阻,就可以把仪器的“精度”做得比较高。

前面已经看到,LM6062的噪声的典型值为0.2fA(1Hz下),相当于350G高阻的噪声。因此,Rf增加到1T时,这部分噪音就很可能成为主导的。幸好实际测试下来这个运放的等效噪声在1T左右。
LMP7721是NSC最新的静电运放,号称业界Ib保证值最小,电压噪声指标8nV/√Hz也是相当小的,唯一问题是电流噪声指标为10fA,显然是错误的:

大部分静电运放的噪声电流均为0.1到0.2fA/√Hz之间,而新型、低噪音的7721怎么能一下子高出几十倍?因此我认为应该是0.1fA/√Hz,等价为2.5T的电阻的噪声。
另一方面,超高的Rf也将因Ib而产生压降,例如5fA和1T将产生5mV的输出,所以也应该选取Ib尽可能小的。

网友N:
lymex把这些整理下再丰富下,出本书,一定是本经典之作....

其实近10年来,从书店的书的质量,可以感觉到行业的进步,期待lymex再添一砖。。。

楼主:
其实这种东西适合整理成pdf文档(彩色的)。要是出书,图片就小了,色彩也没了。
我唯一想写的书是“高精度电阻”,篇幅大约为这里的10倍左右。

楼主:
28、参考书

A、OP放大电路设计
这本书在131页给出了一个1pA I/V转换的例子,用了ICH8500A,有Rf和Cf组合表(例如Rf=1T时Cf=2pF),并利用杂散电容法制作了Cf。随后的一节是“微小电流的测定技术”,比较实用。此书的缺陷是没有任何理论知识做指导。

B、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
本书第4章为“微小电流OP放大器的应用技巧”。有静电运放的比较、Ib的测量、防漏电技术、相位补偿、输入保护、线缆选择、噪声的计算等,内容丰富翔实。通过一个实例的计算,得到了噪音主要由Rf引起、I-V转换电路Rf应该尽可能大的结论。最后,讲述了静电消除方法。

C、从OP放大器实践电路到微弱信号的处理
其中50页“前置放大器的实装技术”比较有用(50楼最后一图),49页给出了反馈电阻-大电阻的选择,但恰恰书中推荐的RH2HV电阻,我测试了几个都很不好。44页通过实际计算得到了发馈电阻越大越有利于S/N比的结论。

D、微弱信号检测
居说是比较经典的一本书,但理论描述的多,我懒得看。实际例子极少。

E、日本电子电路精选
这本书出的比较早,以前参考的多,感觉每一个电路都设计的很细致。在此处,可供参考的一个是7-3的I-V电路,包括量程转换和偏流补偿的整体;另一个是16-11 微小电流发生器,共地方式的。如果把运放换成低Ib的同时提高电源电压,就可以用于pA级的电流发生。

F、低电平测量手册
这个不用多说了,吉时利公司经典之作,弱电测试者必读。第6版,中文版

G、静电实用技术手册
里面有一些静电相关的测试方法和设备,包括低达1E-17安电流的设备(FJ-2700,262厂生产)。经查,FJ-2700的测试能力是1E-16安:
http://www.xa262.com/Nshow.asp?Thex=675&CLa=187

H、最新集成电路300例
最有用的就是一篇用高阻反馈的I-V转换电路,用了1T等4只电阻,运放采用Ib<10fA的3430K,并给出实际装配办法。

I、电磁学计量(上、下册)
涉及直流电压、直流电流、直流电阻的计量和校准方法。

网友N:
珍藏拜读..

网友S:
问个简单问题,C4在电路里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滤波?积分?
通常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V:
非常好!
刚好要做一个NA级的,参考下!

楼主:
问个简单问题,C4在电路里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滤波?积分?
通常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引用 网友S:

C4是进行相位补偿的,防止振荡。
实际电路中,例如进行光电二极管放大,或者用电缆输入,都会引入一定的并联电容,使得相位滞后,容易振荡。而引入C4后,形成相位超前,可以补偿。如果C4过大,形成过补偿,也有积分作用,响应时间加长、噪音下降。

网友N:
继续呀。。。lymex老大。。。翘首以待地望眼欲穿中....^_^

网友N:
哦,都参考书啦,难道没啦....

楼主:
还有三段:参考电子文档、参考设备、后记。
这几天忙,等会更新一下。

网友S:
回复 楼主:
那么c4的调整应该很困难吧,比如不同特性的光电二极管或不同长度的引入线,这些不定因素的匹配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还有,我最近想做一个光电二极管的前置电路,可是它有多种输出方式,比如电流型,光导型,电阻型等,能否推荐一些好的前置电路吗?谢谢

楼主:
C4的调整,应足够大,使得电路不振荡,并留有一定的相位余量。但另一方面,C4也不应太大,以免影响通带/响应。
光电二极管检测电路,首推电流型,具有灵敏度高、响应快、线性好的优势。如果要求大的动态范围,可以使用对数放大器。当然,也可以采用I2F转换电路。

楼主:
29、参考**/电子文档

A、微弱电流及V/I法高电阻测量,http://wenku.baidu.com/view/8c45a227a5e9856a5612607e.html
采用偏置电流低达0.25fA以下的场效应对管做输入级组成I-V放大器,最低可以测量0.1pA的电流。

B、挑战毫微安电流测量技术,http://wenku.baidu.com/view/4b27a5cfa1c7aa00b52acb5c.html
英文原文:http://ip565bfb2a.direct-adsl.nl/datasheets/Application-notes/measuringnanoamperes.pdf
本文阐述了一种现实技术,可以方便的测试运放的Ib到1fA的分辨,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微电流测试文献连接。

C、微电流测量仪的研究,http://www.cqvip.com/QK/92179X/199303/1011903.html
介绍了几种微电流测量仪的基本结构及主要元器件的选择方法,最后谈及微电流测量仪的校准问题。尽管**比较老,但采用了很多极端的方法并可能取得的极限结果,不像很多其他人,达到pA级的测试就感觉了不得了。

D、微弱信号检测仪器,http://wenku.baidu.com/view/6868bf4f2b160b4e767fcf3f.html
这实际上是南京某微弱信号检测公司的产品目录,其中第17页和22页分别介绍了他们的可以测试0.1pA的产品HB-891和HB-321,但不知道为何其噪声都高达10fA/√Hz

E、低电流 / 高阻测量,http://wenku.baidu.com/view/e5b9a5daa58da0116c174993.html
吉时利入门级的介绍,但也讲的很深入,同时很形象。

F、电子工程专辑有关微电流的讨论,http://forum.eet-cn.com/FORUM_POST_10006_1100021446_16.HTM
2005年的,热烈而专业。

G、Detecting currents less than one femtoamp?
http://www.electronicskb.com/Uwe/Forum.aspx/electronics/1526/Detecting-currents-less-than-one-femtoamp
国外某论坛,能否测试1fA满度?

H、Op Amps as Electrometers or—The World of fA
www.analog.com/library/analogDialogue/bestof/pdf/05_2.pdf
飞安世界,选自AD的“模拟对话”,有三张表格总结的很好。

I、Counting Electrons,http://www.keithley.com/data?asset=50390
吉时利的**,描述如何利用其商品的静电计6430,通过长时间累积的方式达到检测1aA的目的。

网友N:
收藏到硬盘啦,哪天打印出来仔细地拜读...

网友N:
请教个疑惑的问题,这上T级的超级电阻...岂不是比绝缘还强大?这似乎远大于一般的“绝缘”的等效电阻了吧?
当然,绝缘是在某个电压下。。。

那随便找一个稳定性比较好的绝缘材料,比如有机玻璃、玻璃、陶瓷,尤其陶瓷,电阻一定很高吧,你看高压绝缘子似乎全陶瓷的,而且看上去似乎还蛮稳定。。。然后测一下它的电阻,然后设法封闭起来,并设法连上导线。。。用来作电阻如何呢?假若有能比较准确测这种超级电阻的仪表的话。。。

外行,见笑,因为实在有点糊涂,这么大的电阻跟绝缘有什么区别(不考虑绝缘的电压方面的问题的话),除了它有精度,而绝缘肯定没精度、没太高的稳定性要求外。。。

网友N:
而且电阻应该还是一个宏观的统计性的概念吧。。。

这么大的电阻,电压又不高。。。那么小的电流,,,欧姆定律。。。还适用吧?:$

网友N:
还有日本的nf公司做了很多模块...不过没注意查有没微弱电流方面的。。
不知水平如何?

楼主:
回楼上,参考我的82楼测试结果,的确很多绝缘材料在低压下绝缘电阻是1T附近,甚至不到1T。但也有很多材料,绝缘电阻是远远大于1T的。

有机玻璃、玻璃、陶瓷这类材料,在1V电压下电阻一般是超高的,例如>1000T到10000T,一般没有做这么大的电阻的。另一方面,这类材料的电阻受温度影响太大,电压系数超高(即不符合欧姆定律了),尤其是有介质吸收-释放效应,因此不能作为超高阻的材料。

简单按照电阻分类,<=1T的可以叫做电阻,>1T的叫绝缘材料。1T到100T的叫超高电阻,而>100T的是好的绝缘材料。特氟龙的绝缘电阻,可以高达1000000T。商品的电阻,最大也做到了1P,也就是1000T:

而对于商品的高阻计,这点电阻根本不算什么,轻而易举的可以测试到10P,甚至100P。

另外,有一些简单而有效的技术,来减少绝缘物不必要的影响,例如等电位屏蔽法,可以让绝缘材料的漏电途径的电压非常低(<1mV),加上本来的超高电阻率,就可以把漏电控制在非常小的水平。

日本NF公司似乎没有微电流测试产品:http://www.nfcorp.co.jp/english/pro/mi/loc/index.html
要知道,电流只要uA以下,在大部分人的眼里都是微电流。殊不知,nA、pA、fA、aA,这里面至少有10个数量级以上,天地广阔,如何测试这些不同的电流,差别也是巨大的。

网友N:
现在似乎有点理解lymex为何只想写有关超高电阻的书了。。。呵、。

谢啦啊,继续期待...

网友S:
感谢lymex提供的资料解决了我的很多疑惑。
将整个文本整理成pdf文本,供向我这样的菜鸟学习,但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Q:
我不是不想说,说了,个别人会反感我。
我理解的产品:
1,要有尽量宽的测量范围,比如0.01pA~100uA
2, 成本要低,采购要方便
3,生产工艺要简单
4,环境适应性要好(湿度、温度、空气尘埃、电磁环境、振动)。
5,测量速度要尽量快
只有做到上述,才能成为产品。做为产品要符合规范标准,至少要符合电子测量设备通用条件。

我一个学生曾经拿他们公司用的1G电阻,我说你用手握一下电阻身体,然后用高阻计量一下,只有400多M了。

任何东西做好了都不容易,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过:不要无知者无畏。目的不是要恐吓人,而是提醒不要过于乐观。我做产品研发24年多了,也是从天不怕地不怕开始的,每碰一次壁,就会反省一次,此前是否太狂了。
所以,我说:理想与现实是有很大距离的。

我想说了这些,会又有人骂我吓唬人了,所以遇到此类贴,我还是闭口好。人家并不领情,反而觉得我有多坏,压制新秀。其实,新秀越多越多,天地之大,我又能算何?

我跟网友的交流是不少的,而且是尽心的,可以翻有关我参加过的贴子,我不象个别人说的自私。

我记得我有一次回答网友的问题,我整整回复了两天,对方才明白,很累,很耗时间。

彭建学 上海

网友W:
彭老师的那个贴
我也是参与者之一
问了很多的问题
受益匪浅

楼主:
楼上的2、3、4不用说了,基本要求。

至于1和5,也不一定,要看产品要求,是通用的还是专用的,是时间常数可调的还是固定的,是只测试直流的,还是可以测试快速变化信号的,不能一概而论。

高阻不能用手碰,属于基本常识性的东西,如果让学生碰了,那除了故意做实验外,属于老师的问题。

最后,如果要说压制新秀,那应该是我的罪名才对。我83年在英国搞高阻、搞微电流,那个时候很多人恐怕还没毕业吧?

大神啊

网友N:
两位前辈别争啦,呵。。。
彭老师工作可能比较忙,所以多数贴比较短,谅解谅解啦...

再次感谢如此翔实资料,估计此贴将成为经典之作。。。

网友X:
我承认,我一下子被搞蒙了。
哈哈,好帖,值得细细研究。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S:
纵观此贴,很多东西是资料上根本找不到的。以楼主这样的碗级人物,能对我们这些入门级提的弱智问题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仅凭此,lymex 就让人感动和尊敬。也是此贴,让我有兴趣仔细浏览了论坛的所有帖子。
在其他帖发现彭老师也是前辈级人物,彭老师的风格是点到即止,所以对基础差的人确实还是有点费力。
……
总之感谢各位前辈的论道,受益匪浅。

网友Y:
好贴,仔细拜读

网友S:
楼主,请教个问题
我用电路做输入信号1pA,频率为1kHz的前置,调整C4后小于200Hz,放大正常。大于200Hz,输出变大。
500Hz输出达到18-20mV,1kHz后又开始下降。能讲解一下吗?
还有,能否推荐一个电路,实现这个要求。

谢谢

楼主:
回楼上,这种情况很简单,也很常见,就是电容C4用小了,幅频曲线出现了极点。
加大反馈电容C4就可以消除。但也不能太大,否则相应速度下降。

楼主:
感谢lymex提供的资料解决了我的很多疑惑。
将整个文本整理成pdf文本,供向我这样的菜鸟学习,但不知道怎么上传。
引用 网友S:

多谢。这样吧,我最后还差两段,周末补齐,届时有劳重新曾补一下pdf再发。或者也可以传给我,我在首帖里补上。

网友S:
谢楼主,用仿真幅频测试确实这样,为增加带宽,c4降到了1p。

在补充一下我的问题,
我现在需要放大至2V供AD采样,不知道一级放大和二级放大如何配置?
有资料说,最好一级放大够,否则二级放大对信噪比基本无改善,不知该怎样处理,请楼主费心。

回楼主,届时传给您,我也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Z:
向lymex 表示下敬意!

另外,我转到我博客了。可以吗?注明了出处。

另,目录编排中的14,没有。

网友AA:
顶LZ的钻研精神,学习!

网友AB:
你这相当于“魔术揭秘”,有些人开心,有些人憎恨。无论开心的,还是憎恨的,都是出于私心。
我有个疑问,你的C4只有5pF,那么,100Gohm的R7的寄生电容会不会也是这个量级,如果是的话,那么C4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网友AC:
82年我们刚出生,谢谢楼主,有空好好学习,:victory:

网友AC:
楼主的精神实在是让人敬佩!

楼主:
14、数据采集的说明
数据采集,就是把微电流测试器的电压输出信号,转变成数字数据保存起来。
简单一点的采集,要用到ADC,可以DIY,也有各种现成的采集卡、USB采集器可以买到。
但更方便的,是利用带有计算机接口的商品万用表。我最早用UNI-T的UT71,4位半表,具有RS232接口,带有程序;后来用Fluke 289,需要用FlukeView;在基准测试中,我一般用3458A加上GPIB卡,灵活、准确而功能强大。但在这里,我用了Mengxin DIY的手持6位半万用表,这表除了具有高精度、高分辨的特性外,还带有内置MicroSD写卡器,这样在采集的过程中不仅不需要交流供电,还可以脱离计算机,避免干扰。采集的数据为csv格式(逗号分隔文本)。

数据能够采集下来,不仅可以长期无损保存,更可以后续做曲线、进行各种分析。
我喜欢用Excel,在保存数据的同时,可以方便的求出平均值、最大最小值、标准差、阿伦方差等,更主要的,还可以作图。

网友S:
为学习方便, 本帖的PDF文档,文档设有密码,
打开文本密码:lymex
同时还找到楼主在 【28、参考书】一节提到的两本书(E、日本电子电路精选 H、最新集成电路300例)文档是PDG格式内附有PDG格式阅览器。
打开密码:lymex
仅以此向 lymex 先生给予的耐心细致的解答表示敬意和谢意。

网友S:
附件是整理的 lymex 先生的【图解DIY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PDF文档,文档设有密码,打开文本密码:lymex

网友W:
楼上的朋友V5

网友AD:
请问保护电阻如何选取阻值?谢谢

楼主:
一方面,保护电阻不要太大,使得Ib流过后的压降超过了Vos。例如Ib<0.1pA、Vos=1mV,则保护电阻应<1mV/0.1pA=10M。
另一方面,保护电阻也不要太小,使得电压加上去后发热较大。例如220V下0.2W计算,电阻为240k。
实际保护电阻取值在这两个限制的之间,我用了1M。

网友AB:
我请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100GOhm的Active Resistor来代替那个Passive Resistor 呢?
如果是可能的,那么就不用找寻100GOhm这样的奇货了。

楼主:
回楼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
很类似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站在我的自己的肩膀上让我长高?”

100GOhm电阻不难找,我在淘宝上买的现货,前面有连接。

网友S:
楼主好。
现在量程转换好像又是个问题。在一级转换信号太弱,二级转换作用不大。
前面楼主提到过I/F方式,能否推荐一个1pA-2uA宽范围的I/F电路吗?谢谢!

网友S:
按楼主链接本想购买1、2只电阻做实验,可是店家要求一次购买10只,经商量一次购买了5只。
现在看来100G电阻对我现在的应用太高了。

如有人需要可跟帖告知,价格是32元/只,邮寄费自理。

网友AB:
回楼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
很类似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站在我的自己的肩膀上让我长高?”

100GOhm电阻不难找,我在淘宝上买的现货,前面有连接。 ...
引用 楼主:

我去fluke网站看了下,他们的calibrator可以模拟电阻,他们应该是active的,它还能模拟10Tohm

楼主:
楼主好。
现在量程转换好像又是个问题。在一级转换信号太弱,二级转换作用不大。
前面楼主提到过I/F方式,能否推荐一个1pA-2uA宽范围的I/F电路吗?谢谢! ...
引用 网友S:

这个比较难了,因为大部分的IC是电压-频率转换,极少有直接电流-频率转换的。

电流-频率转换的IC,我没用过,似乎LM331加上外围元件可以,有AN-240:http://www.national.com/an/AN/AN-240.pdf

电流-频率转换,美国有很多专利,有说明有电路图: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result.html?query_txt=current-to-frequency+converter+&sort=relevance&srch=top&search=

我以前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做过CFC,就是用两个互补硅管接成可控硅的方式,用PhD的反响电流向电容充电,用耳机来听暗光。

楼主:
我去fluke网站看了下,他们的calibrator可以模拟电阻,他们应该是active的,它还能模拟10Tohm
引用 网友AB:

是说Fluke最高档的calibrator 5720吗?如果是的话,那5720是实物电阻,最大到100M。

模拟电阻有两类,passive和active,passive的其实就是T型网络,前面提到,不可以用在此处微电流测试,而active的也是一样,离不开微电流运放,其道理与降低量程一样,Vos会有成比例的影响,也是不行。

网友S:
回复 楼主:

那么实现量程切换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资料上介绍一般是用干簧继电器切换反馈电阻,我选用的干簧继电器指标

Insulation Resistance 绝缘电阻 Min.100M Ω at 500VDC
Contact Resistance 触点电阻 Max.150m Ω (initial)

驱动线圈工作和接入点位置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1-07-30):
切换量程是需要用干簧继电器,但100M的绝缘电阻显然太小,尽管在低压下可以提高。
解决的办法是用干簧管可以拆开的那种,在干簧上套上特氟龙管子,这样绝缘就大大增强。
驱动的接入位置没什么要求,只要做好等电位屏蔽。另外,驱动电压一定要恒定,否则会有少许驱动电流的改变,会引起磁场的变化,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S:
谢楼主。
我将前置供电和线圈驱动供电分别用独立电源,还会有影响吗?
还有干簧管套上特佛龙的作用是什么呢?还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楼主:
分别供电可以,但都需要稳定。两个电源的地只要一次相接,不要多次相连。
干簧管套上特氟龙管,就是增加绝缘电阻的,而且特氟龙管子要尽量长一些,参考前面50楼6517的照片。漏电途径可以认为有三个:
1、内部继电器间隙,这个可以忽略
2、玻璃管,这个没有办法,但玻璃绝缘很好,而且很长,问题不大
3、管壁表面与接触物漏电,这就是套上特氟龙管的作用,否则干簧管难免接触到线圈内壁,形成导电通路。

另外,特氟龙管的外部套上铜箔并接地,可以起到静电屏蔽和等电位屏蔽的双重作用。

网友S:
谢楼主!
望楼主能长期关注此贴,有不懂的,或遇到问题也好向楼主请教。
另,调零电路是加在“-”极好,还是“+”极好,应该注意什么呢?

楼主:
我会长期关注的。
调零部分,严格说分为Vos补偿和Ib补偿两部分。
正规的Vos补偿可以用运放本身带的功能,如果没有则在输入“+”进行补偿。可以用500k+1k分别对正负电源分压后得到mV级的电压,然后用10k多圈微调电阻跨接上,中心点给运放的“+”。

Ib补偿可以再在上述的+-mV电压源上接个多圈可调,用与Rf相同阻值的电阻,接到运放的“-”。

网友AE:
真是佩服死了,赞一个。

网友AE:
本人业余新手,对微弱电流测量感兴趣,有一个问题想问楼主:如果不用电池供电,用直流电源是否可以?如何实现?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想测试nA或者uA电流,是不是把R7相应的缩小即可?

再次对楼主的无私表示感谢。

网友AB:
是说Fluke最高档的calibrator 5720吗?如果是的话,那5720是实物电阻,最大到100M。

模拟电阻有两类,passive和active,passive的其实就是T型网络,前面提到,不可以用在此处微电流测试,而active的也是一样,离不 ...
引用 楼主:

是5320A,我还没懂它的具体细节,不是十分肯定它的参数。

楼主:
回楼上,Fluke 5320A我看了一下,10k到100G是实物电阻:

而那个×1000的增倍器是无源模拟电阻,其实就是一个1000:1的分压器,也就是T型网络,类似高联的这个:

楼主:
本人业余新手,对微弱电流测量感兴趣,有一个问题想问楼主:如果不用电池供电,用直流电源是否可以?如何实现?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想测试nA或者uA电流,是不是把R7相应的缩小即可?

再次对楼主的无私表示感 ...
引用 网友AE:

用交流电源也可以,变压器要屏蔽好,输出也要稳压。Fluke很多计量仪器的变压器都是三屏蔽的。

测试nA或uA电流,一个是要缩小R7,另一个要适当增大C4。以下表格选自“OP放大电路设计”,冈村迪夫著:

其中电流是-12次到-8次,电阻是12次到8次,电容分别是2、20、150、1000、10000pF。

网友S:
楼主,现在有一个项目涉及光子计数。
如转换为电信号我估计应该是aA或还要小些吧,不知该怎么提指标或要对方提供哪些参数?
望赐教。

楼主:
回楼上,这里的介绍的微电流测试方法不适合做光子计数。
光子计数,一般用PMT(光电倍增管),具体的可以参照滨松的 PMT handbook 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光子计数。该手册在此:
http://sales.hamamatsu.com/asset ... T_handbook_v3aE.pdf

网友S:
谢楼主。
我会尽量弄清楚要求,不知楼主是否有兴趣参与?

楼主:
兴趣当然有,但仅限于业余交流。

网友S:
谢楼主。
现在开关电源模块纹波很小了,可以达到mV了,在后级在进行处理到uV,不知可否用作供电电源?还要注意什么?

网友AF:
绝对是技术好帖,赞一个!!!!!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看了这贴!!!

网友AG:
感谢大师!受益匪浅,我对微电流测量没多少认识,关键是大师的精神令我感动,倍受鼓舞!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鼓励!

回182楼:我还真没在仪器电路里用过开关电源,按理说开关电源弄不好会有空间辐射干扰,在广泛存在的非线性部位形成检波效应,出现直流分量,造成影响,因此开关电源除了自身要泄露小外,都是用金属壳屏蔽的。另外,开关电源的频率高,很小的分布电容就能串入干扰,也应注意。

网友AH:
开关电源……记得看过一份福禄克可编程电源基准源的图纸,就是PWM+RC滤波输出的……也算是一种“开关电源”吧

网友AI:
老大跑21IC来了:victory::victory:

网友AJ:
骂死也不顶帖的,顶一个!

楼主:
顺便说一句,4910的PWM滤波,是7阶有源的,很强大。

网友AE:
从hellocq到广坛到38hot再到21ic等等论坛一直见到lymex的身影,lymex详尽的公布他的制作、心得、不厌其烦的回答和探讨,让人获益匪浅,在21ic上少有人如此做到,lymex写了一系列电压电阻时间基准计量等方面的**, ...
引用 网友P:

确实如此,我一直以为测试微弱电流是个非常困难的事(问过一些搞电子的人,也看了很多论坛),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详细的解决办法,而且比较简单(还没有动手做)。
希望lymex能够多发类似的帖子,造福全人类!

网友S:
楼主好.
在一篇弱电流放大讨论帖里看到 Wei  对限制系统带宽的无源因素解决方法是:
……可选择分布电容小的电阻,或多个小阻值电阻串联;或在运放输出串接相对Rf的低值电阻Rd,并在Rd与Rf的接点对地并联补偿微分电容Cd。信号仍然从运放输出端引出。当Rf*Cf=Rd*Cd时,限制系统带宽的主要无源因素似乎可以抵消。
能指教一下原理吗?Rd低值范围是多少?,谢谢。

网友AK:
楼主 您好。我是个菜鸟,弱弱的问:您给出的测试电路,是怎么实现调零 稳零呢,还有调零的时候信号输入端是对地短接还是悬空呢?

网友AL:
路过,为什么我0402的焊盘和下一层地(层间距8mil)的寄生电容都有10pF,而楼主那么大个东西才4.7pF?

网友AM:
赞一个,很妙

楼主:
楼主好.
在一篇弱电流放大讨论帖里看到 Wei  对限制系统带宽的无源因素解决方法是:
……可选择分布电容小的电阻,或多个小阻值电阻串联;或在运放输出串接相对Rf的低值电阻Rd,并在Rd与Rf的接点对地并联补偿微分电容Cd。信号仍然从运放输出端引出。当Rf*Cf=Rd*Cd时,限制系统带宽的主要无源因素似乎可以抵消。
能指教一下原理吗?Rd低值范围是多少?,谢谢。
引用 网友S:

Wei是微电流高手,他的评论我也看过。根据他的说法,限制微电流测试的分成有源器件的限制(例如运放)和无源器件的限制(例如电阻的分布电容)两部分。Rf和Cf是并联的,在反馈途径上引入了超前因素,因此他采用相同时间常数的Rd和Cd,构成滞后因素,使得补偿后的幅频特性为平坦。
但是,有另外两个因素必须考虑:
1、在输入电容比较大的场合,例如某些大面积的光电二极管的接入,电缆的接入,会引入较大的输入电容Ci,引起回路滞后,甚至引起震荡。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大Cf,引入超前机制,这样难免使得系统带宽受到影响,此时就不能再增加Rd和Cd了。即便没有外部的输入电容的引入,运放本身和输入岛都具备一定的Ci,因此Cf有时不是要减少,反而要加大,就像我增加了一个4.7pF的DIY电容一样,用于必要的补偿。
2、理论上,任何一个微电流,在特定的源内阻的场合下,必定存在一个最大带宽,或则存在一个上升时间限制。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极限是不可能突破的。例如在100M下测试1pA电流(电流噪音0.1pA),带宽不可能超过60Hz的。因此,追求更大的带宽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楼主 您好。我是个菜鸟,弱弱的问:您给出的测试电路,是怎么实现调零 稳零呢,还有调零的时候信号输入端是对地短接还是悬空呢?
引用 网友AK:

我这个电路没用调零,因为Vos和Ib都不大,也比较稳定。有零点偏差,我是记下,然后采集后用数字的方法减掉。

调零的方法,见169楼。

调零的时候,要开路。仪器的外部电缆要取下,代之以屏蔽帽,BNC的用这种:

楼主:
路过,为什么我0402的焊盘和下一层地(层间距8mil)的寄生电容都有10pF,而楼主那么大个东西才4.7pF?
引用 网友AL:

一方面,我那个特富龙的电缆,皮还是比较厚的;另一方面,您测试得到10pF,去掉电缆的电容没有?否则就是两层之间的绝缘太薄了,或者寄生电容是较大的焊盘的、甚至包括了某些走线。

网友AK:
没想到楼主这么快就给我回复了,谢谢您,这对我很有用, 也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哎,只能得寸进尺啦,希望您继续能给我一些建议!这是我最近的一个项目,现在的问题是用1,5脚之间的vr3调零总是不稳定,而且输出端电压摆幅特别大。是因为没用屏蔽帽吗?我现在没有屏蔽帽,如果没有用那应该是调零偏差呢, 还是调零不稳呢?把vr3取下,用r6和w102,w101调零 是可以调零,但是如果像您电路图中的,把保护用的电阻r1串到运放的2脚和r6中间,调零根本不起作用。输出电压也很大。这是我参考一块很老很老的板子画的,他的原图也是和您的图一样r1放在运放2脚和r6中间。对于r1的位置能说说您的看法吗

网友AN:
100G电阻~~~~这个也太~~

网友AL:
一方面,我那个特富龙的电缆,皮还是比较厚的;另一方面,您测试得到10pF,去掉电缆的电容没有?否则就是两层之间的绝缘太薄了,或者寄生电容是较大的焊盘的、甚至包括了某些走线。 ...
引用 楼主:

我的产品时这样的,频谱分析仪出光->光信号进来到我的板子->电信号出来到频谱分析仪。
当加一个焊盘后,频谱的变化和加8~10pF的电容等效。
这能说明问题么?

楼主:
没想到楼主这么快就给我回复了,谢谢您,这对我很有用, 也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哎,只能得寸进尺啦,希望您继续能给我一些建议!这是我最近的一个项目,现在的问题是用1,5脚之间的vr3调零总是不稳定,而且输出端电 ...
引用 网友AK:

首先,AD515的Ib大了些,因此保护电阻用10M就太大了,我用更小Ib的IC也就用了1M,您这里应该换成100k的,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电阻像我那样串在IC的2脚。

其次,VR3用47k也太大了,改用4.7k试试。采用VR3调零的时候,要把R5短路(可以用一根细导线绕在C4的两个脚上),调节好后再正常接好。这个VR3的调零一般无需经常调节,一次性调节完毕以后就不再动了。

最后,R6下面的调节部分也有问题,调节范围太大了,而且不是地电位稳定的。可以参考这个电路,来自AN-240,把那个100M换成你的10G即可:

楼主:
补充:调零的时候是先调节VR3,然后才是R6下面的调节。
调节R6下面的电位器的时候,肯定会有干扰。一般要装好机壳,只露出调节孔,用非金属改锥进行。调节后要离开再看读数。

另外,不知道您的电路里,为什么运放的输出没有直接用,而是10:1分压?如果不需要那么高的输出,可以把两个10G电阻改成1G,那样会轻松许多,同样可以分辨几fA的输入。

还有,C5不能去掉么?

楼主:
100G电阻~~~~这个也太~~
引用 网友AN:

100G电阻可以让电流分辨轻松达到3fA。如果不需要这么高,就可采用较低的电阻,例如1G的话可以分辨30fA、100M的话可以分辨0.03fA。

楼主:
我的产品时这样的,频谱分析仪出光->光信号进来到我的板子->电信号出来到频谱分析仪。
当加一个焊盘后,频谱的变化和加8~10pF的电容等效。
这能说明问题么? ...
引用 网友AL:

也许是加了焊盘后又增加了别的,比如松香残留就能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如果去掉了后电容减少了10pF,那样才形成闭合。

网友AO:
见识了 这才是搞微电流测试的  多学习

网友S:
楼主好!
最近拜读了您在38°发表的【[手持]MX6.5[自制手持6位半多用表]测试】和【自己制作手持高精度六位半数字多用表】**,觉得是很好的弱电压信号放大的DIY。文中量程切换采用了磁保持继电器,这种继电器是什么结构?用它做电流前置放大的量程切换可行吗?要注意什么问题?
另将【[手持]MX6.5[自制手持6位半多用表]测试】和【自己制作手持高精度六位半数字多用表】**制成PDF文本转过来可否?

网友AP:
感谢LZ的分享,参考价值很高。

网友AK:
楼主大师,您好。按照您的指点已经有些头绪了。不加信号源,vr3初调后,两个电阻用10g,输出端是50hz,+-200mv左右的正弦波,把电阻换成1g的,输出端是50hz,+-50mv左右的正弦波。难道这个就是噪音吗?还是因为没有精确调零呢。加上信号后,这个也被明显放大了,输出端成了一个近似正弦波的波形,最低处1.5v,最高处7.5v.  另外R1改成100k,是因为对于ib大的运放, 如果保护电阻太大,那电流大部分流过运放,剩下的就很少,而产生失真吗,因为我发现在不加信号时,这个电阻10m或者100k的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M:
再次标记

楼主:
楼主好!
最近拜读了您在38°发表的【[手持]MX6.5[自制手持6位半多用表]测试】和【自己制作手持高精度六位半数字多用表】**,觉得是很好的弱电压信号放大的DIY。文中量程切换采用了磁保持继电器,这种继电器是什么 ...
引用 网友S:

磁保持继电器的原理,就是瞬间翻转,然后靠磁力保持,再不需要功率了。具体照片看这里第5贴: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1016

用这种继电器做电流的前置转换,可以。前提是不能切换很微弱的电流,因为绝缘电阻不够高。1pA为下限。另外,继电器的输出脚和驱动绕组之间最好布上地电位的隔离环(双面)。

**转贴没问题,只要注明作者和出处,保持完整。

楼主:
楼主大师,您好。按照您的指点已经有些头绪了。不加信号源,vr3初调后,两个电阻用10g,输出端是50hz,+-200mv左右的正弦波,把电阻换成1g的,输出端是50hz,+-50mv左右的正弦波。难道这个就是噪音吗?还是因为没有精 ...
引用 网友AK:

50Hz的输出,不是噪音,是工频干扰。这种干扰的来源一个是电源,解决的办法是电源滤波、隔离。

另一个原因是感应,解决的办法是加上金属外壳并接地(就是接到交流电的中心点,并确认这个中心点接地良好)。

有输入时50Hz的幅度增大,那就是输入带来的干扰,比如引线没有屏蔽。

一般来讲,您用10G电阻可以测试到2fA,而干扰环境大的话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要求2fA那么小,可以减少两个10G电阻,这样干扰也会减少。

保护电阻R1,应该串接到运放2脚,这样一方面有保护作用,另外也不使得外部有电流时产生压降。由于Ib直接流过R1,产生压降,这个压降与信号是区分不开的,形成附加误差。但我重新算了一下,选1M还是可以的。

网友AQ:
真是强帖。
问个仿真的小问题。
Multisim中没有HT7150的仿真模型,大侠是自己建的模型还是从网上找的?

网友AK:
谢谢楼主的热心,继续请教楼主。我把恒压源换成由电池提供,157mv,如您图中r5,r7位置处的电阻分别取10M 100M 时,输出电压已经比较漂亮。但是电压值我觉得有问题,输出电压应该是接近157mv吧,但是结果:两个电阻取10M时,输出电压是75mv,两个电阻取100M时,输出电压是210mv. 这会是什么造成的呢,而想要继续放大更小的电流把两个电阻换成1G 和10G, 虽然信号源的工频干扰已经不存在,但是从供电电源过来的工频干扰,对输出造成的影响就很大了。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AK:
另外:
保护电阻R1,应该串接到运放2脚,这样一方面有保护作用,保护电阻R1,应该串接到运放2脚,这样一方面有保护作用,另外也不使得外部有电流时产生压降。由于Ib直接流过R1,产生压降,这个压降与信号是区分不开的,形成附加误差。但我重新算了一下,选1M还是可以的。。但我重新算了一下,选1M还是可以的。

请问您:另外也不使得外部有电流时产生压降。由于Ib直接流过R1,产生压降,这个压降与信号是区分不开的,形成附加误差。
这句该怎么理解呢,恕我愚笨!

楼主:
另外:
... 请问您:另外也不使得外部有电流时产生压降。由于Ib直接流过R1,产生压降,这个压降与信号是区分不开的,形成附加误差。
这句该怎么理解呢,恕我愚笨!
引用 网友AK:

首先,Ib是直接流过R1的吧?有压降吧?
Ib是变化多端的,Ib一变化,这个压降就变化,而2脚是真正的虚地,可以认为不变,那么就必须是R1左边的会合点电压变化了,形成误差。
也可以这样理解:Ib的变化在R1上形成电压,这个电压与Vos是串联的,其副作用就像Vos变化一样。而Vos变化多少,就等于输出变化多少,形成误差。

楼主:
谢谢楼主的热心,继续请教楼主。我把恒压源换成由电池提供,157mv,如您图中r5,r7位置处的电阻分别取10M 100M 时,输出电压已经比较漂亮。但是电压值我觉得有问题,输出电压应该是接近157mv吧,但是结果:两个电阻取1 ...
引用 网友AK:

这种差异,可能有两个原因:
1、运放或漏电。观察的方法是先把R5开路,看输出是否接近零。这其实就是测试零点,如果零点有偏差,首先要调零(调零方法上面已有)。调零好了后再测试零点,应该是不变的。如果仍然变化很大,换个运放看看。静电运放有可能比较脆弱。再一个,运放的2脚及相关电路是否悬空或者采取了等电位屏蔽措施?

2、干扰。尽管电源干扰排除,但可能来自空间感应,或者来自测试的表。可以测试一下输出的交流成分,或者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是否有交流成分。

网友AK:
对于输出电压和恒压信号源不一致的问题,已经找到答案了,是电阻阻值偏差了。这样就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只有在10g的时候,输出信号还有些工频干扰。我的这个放大器我算了下用1g的电阻能检测出100pa级别的电流.真的十分感谢前辈无私的奉献,我是最大受益人之一,呵呵!

网友AK:
下面是我仍然困惑要请教的问题:
1:“Ib是变化多端的”,为什么我的印象里,Ib是不变的呢,Ib不是静态偏置电流吗,每个运放的静态偏置电 流不是固定的吗,静态偏置电流和运放的输入电流是否是一回事呢。我的理解是,在开环下静态偏置电流决定运放差模输入信号的范围,mos型的运放因为偏置比双极型的小,mos型运放输入范围也更加小,也就是说他的放大倍数相比双极型的也特别大。这样可以吗?
2:“观察的方法是先把R5开路,看输出是否接近零”,这里R5是开路还是短路,开路的话,输出应该是接近正电源或者负电源了吧

楼主:
第一点,Ib变化多端,一个是说不同的IC,尽管是同型号同批次的,Ib可能相差很大。另一个是,Ib随外界条件的变化(例如温度)变化会很大,比如下图是LMC6062的Ib随温度变化的曲线,60度的Ib是25度的10倍了!

其它的变化,例如不同共模电压时Ib变化也可能很大。静态偏置电流和运放的输入电流是一个东西,就是Ib。

“在开环下静态偏置电流决定运放差模输入信号的范围”,这句话是有误解的,因为运放本身不存在差模输入信号范围,因为+和-两个输入端可以认为总是相等,或者说是输出除上开环电压增益,是很小的(微伏级),而且这个输入与Ib没有关系。

MOS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与双极型的,都有很大倍数的,与Ib无关。

第2点,R5是提供外加测试电流的,如果要观察Ib,那么必须把R5开路。R5开路后,理想情况下输出是地电位;不理想的情况下,由于Ib流过反馈电阻,会产生压降,这个压降多大,输出就是多大(只差了一个Vos)。

网友AR:
我不相信楼主不是干计量的

网友AS:
电流1nA到20mA,用的模拟开关ADG409分四个量程(想换多点),后面AD是24位的AD7794,转换电阻都是高精密低温漂的,但是我们产品的Rin是客户接的,我们用电阻箱仿Rin,发现上电时就有40nA左右的跳动(默认100R档),其他档位调节时都有几十nA的跳动,电阻箱已接地,没有做软件平均。lymex能否不吝指导一下。

楼主:
楼上这个电路,从原理上没啥问题,至于出现几十nA的跳动,可以检查的,主要就是干扰。比如电阻箱的接地,要接到交流电的中性点,而这点要保证接地良好;测试仪要有金属外壳、接地良好;引线要屏蔽线,屏蔽接地良好;判断是否为外界干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Rin先断开,把仪器的输入端的插座用金属盖住,看是否还有干扰信号。

如果是内部本身干扰,那么就要查一下模拟开关、运放、内部供电、采集端是否引入干扰、布线(AGND是否合理、是否单点)。

如果是外部干扰,除了最开始我说的几条措施外,还要查找一下主要干扰源,争取处理掉。国内很多电器不遵守EMC规范,向外辐射的干扰太大,电源上的干扰也非常厉害。

网友AT:
呵呵,有错有这个劲头,年轻时就应多动手

网友S:
楼主好!
请教一个电源问题,+/-12v电源稳压至5v,正电源采用7805,负电源采用7905。如果采用两组独立12v电源,都采用7805,然后将一组的“-”极与另一组的“+”连接做为零位。那么,这样连接的效果与采用负稳压方式的效果会有不同吗?如有不同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楼上,+/-12V电源最常见的做法是抽头双绕组+桥整流。

如果采用两个分别的+12V,那需要两个独立的绕组、两个桥整流,元件用的就多些。当然,两个接在一起,正常使用时效果一样,没啥影响。

当然,12V用三端降低到5V,效率不高,小电流下无所谓了,但电流一大的话功率不小,7805/7905要加散热片。

网友:
我在一个化学分析仪器论坛上看到一个电路,气相色谱仪上检测器的放大电路,可以测量到1pA以下,测量速率最大150Hz,请lymex老师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和特点。

下面是原贴作者的说明:
其实岛津气相色谱仪和安捷伦气相色谱仪的电路设计基本上一致,从上面电路可以推导出放大后的输出电压为
由此可以看出,Iin在大范围内变动时Vout不会大范围变动,AD不容易饱和,故这种设计就不需要换挡了,但确实Vout与输入信号Iin是不成线性关系的,所以安捷伦是将其计算输出显示为Iin,即以电流的方式显示;而岛津虽然最后显示的是电压信号,但肯定也是由嵌入进行过线性化处理的。

网友:
再发一个安捷伦6820气相色谱仪工作站的截图,FID(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可见此仪器的电路可测量到0.1pA以下。

网友AE:
因为外部和内部电磁干扰是微弱信号测量中的必需避免的。lymex能否详细谈一下电子测量过程中的屏蔽、接地的原理以及实际操作经验和心得,比如仪器屏蔽接地,引线屏蔽接地等。好像没有见过专门介绍的。
谢谢。
论坛也没有加分的功能,要是有给个五星支持。

楼主:
回楼上,有关屏蔽和抗干扰,内容很多的,可以参考:
《数字电表检测技术》,冯占岭,1996年12月第1版,pp417-422

简单说,屏蔽最好要两层,一层就是地,各自金属外壳接电源的中性点(有电源的都是这样接的),电缆都要屏蔽的外皮也接地;然后就是保护内壳,也是金属壳,叫Guard,高级的仪器都有这个东西,所有的Guard要接到一起,然后单点接地,在最敏感的测试端。有的要求高的电缆是三同轴的,中间还有一个屏蔽层,这种电缆前段时间我还买了一根,价格比较贵。最后,仪器内的布局、布线,也都有要求,这些都能找到相应的介绍的。如果你的仪器要求高,或者现场干扰严重,那么设计的时候也应该有Guard,相应的做法或技术叫Guarding。

楼主:
回240楼,
这个电路是一个带有模拟运算器的微电流放大器。
左下角的部分是对被测试电流取对数,这样动态范围一下子就被压下来,其中Q1A就是取对数三极管,利用了其电流-电压的对数特性。左上角是参考电压取对数的部分,最上面的管子没有画全,但肯定是Q1B,因为要与Q1A对称,是对管,才能有良好的匹配。然后二者相加,等价为二者相乘(因为取了对数)。最后,右下角的是反对数,这样就还原了。至于为什么动态范围变小、结果是开方的,那道理也简单,就是取反对数之前,信号通过两个管子串联被除2(减半),这样就等价为开方了。

至于用了Vref与Iin相乘,估计是换档用的,这样可以进一步增大测试范围,或者做微调。

有关对数微电流放大,是压缩动态范围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我也做过,动态范围超过7个数量级: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9989

网友AE:
想到一个问题,用LZ DIY的这个仪器测试微弱电流的时候,输入的电流信号应该要屏蔽吧,因为皮安电流太小了。

老大的解释简单明了,深入浅出,或者说通俗易懂,说明老大对此领域领悟很深,当属资深人士,谢谢啦。
我先DIY一个学习一下,有问题继续请教。

楼主:
谢谢楼上,我测试的时候的确是屏蔽的,电流发生器和测试器的外壳均接地,电缆也是屏蔽的。测试高阻的时候,我专门有个测试盒(吉时利6104),电阻装在盒子里,屏蔽引线接到仪器上。

另外,补充几本有关屏蔽、干扰的参考资料,可以找一下这三本书,都有电子版:
电子电路抗干扰实用技术 362页 7.0M
电子电路使用抗干扰技术 454页 12.4M
电子测量中的工频干扰及屏蔽 218页 6.3M
如果想快餐方式的,可以看我的帖子(xxxx干扰与防护):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434

网友E: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434
这个帖子的图怎么看不到呢? 是我的问题?
我看下面回复说是图文并茂

楼主:
应该是没有登录的原因,我上载一个看看

网友:
感谢lymex老师244楼的指点,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S:
请教楼主。240楼电路中 R2 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回楼上,R2是国半典型对数放大器所具有的,但也可以没有,其作用我理解就是增大运放的输出幅度,使得反馈电容更起作用。参见AN-311:
http://www.national.com/an/AN/AN-311.pdf

240楼的R4与R2类似。

网友AE:
05、制作输入隔离岛
此处为关键部位,隔离岛需要高度绝缘。
采用优质BNC插座,确认绝缘部分是特富龙材料,这是常见的最好的绝缘材料,电阻率可以超过10的15次方欧姆-厘米。
不仅如此,BNC插座的外皮,要强制在地电位 ...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确认绝缘部分是特氟龙材料?买的时候也看不出来啊?
另外,买了5pF的陶瓷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请教如何确认绝缘部分是特氟龙材料?买的时候也看不出来啊?
另外,买了5pF的陶瓷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引用 网友AE:

陶瓷电容,如果最小量程是2pA、分辨0.1pA,问题不大,对应反馈电阻200M到1G之间。如果要求再高,那就必须用特氟龙材料的电容了。

特氟龙材料,不是很硬,比指甲还软,因此可以用指甲试,可以压出痕迹。另外,特氟龙比较滑腻,轻微半透明。我这些棒、条、管,都是特氟龙:

网友AE:
LZ我说的是BNC插座的绝缘部分的判断。我买的和你实验用的外形一样。
看来买BNC插座得碰运气了,我买的时候问了,他们都不知道是不是特氟龙,而且插座不大,无法判断是不是特氟龙。
还有,远坂昭雄那本书中说的聚四氟乙烯制端子是自己加工的吗?看着像。

楼主:
插座的底部,会有绝缘物突出露出来的,不过大部分插座的绝缘材料用的就是特氟龙。

远坂昭雄那本书中说的聚四氟乙烯制端子,国外肯定有卖的,因为很多表里都在用。国内也有特氟龙支架,但看到的样品照片都是比较比较高一些的,也需要定做。

特氟龙=聚四氟乙烯

网友AE:
谢谢回复
老大早上几点起啊,这么晚还不睡:lol

网友AE:
刚刚发现,LZ DIY时为什么不直接焊上,而是插上,是想重复用元件吗?

楼主:
是因为要试验不同的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而且测试电流通过选用不同的R5接到不同的内部电压上,达到改变测试电流的目的。当然,如果做单一量程用,可以焊上。

网友AE:
线路图上有两个运放,但是照片上只用了一个运放,为什么?

谢谢

楼主:
照片上是LMC6062,是双运放。

网友AE:
:L:L thx (从零学起,专业跨度较大:L )
顺便再多问一句,同一个机体上,最多可以同时集成多少个运放?和单个运放相比,这种多个集成的运放有何好处?

楼主:
同一个集成块上常见最多集成4个运放,比如LMC6064就是4运放。集成在一起的最大好处是省空间(也节省成本),比如电源脚是公用的,4运放只用14脚就够了。如果单运放的话至少要5个脚,一般也要用8脚封装,其余的3脚可以有另外的功能(例如调零)。多个运放集成在一起有个隔离度的问题,要求非常高的场合下还需用独立的运放。

另外,也常见8个相同功能的驱动器等封装在18脚或20脚的集成块。

网友AU:
LMC6062多少钱一PC

楼主:
我的LMC6062是以前申请的样品。
前段时间在淘宝买了一些LMC6042,价格是5元/只,这个的Ib的典型值还要小一些,但Vos大一些。
6062也有卖的,价格类似。

网友AV:
楼主的装备精良

网友AW:
LZ你好:
非常 感谢lz的无私让我们学到很多微电测量的方法·我希望自己能先做到1nA电流的检测,DA1V对应1nA,目前实验室最大的精度电阻是10M,原计划是采用两级放大的I-V用10M,后级再放大100 倍。受楼主启发.可用1G反馈电阻直接实现。对于nA测量,两种方案如何选取?手头运放有FET型的OPA445:ib10pA,Vos5mV;      和OP07:ib3nA,Vos100uV;使用OPA445是否合适?反馈电容如何选取?如何计算?最近也在看远坂俊昭的测量电子一书,第四章的稳定负反馈看的很是费力,之前的模电书这块讲的也很费解,LZ有否这块内容的指引,推荐?谢谢LZ.....

网友AW:
LZ附件是仿做的屏蔽盒,小铁盒是从高压源里找出来的底座是开关电源的铝盒,按楼主的方法切割的BNC头,使内部的白色粉末丢失,是否会影响输入岛的绝缘性?还有就是I-V电路的输入电阻如何取值?LZ电路的输入电阻是否是R6:1M?仪表运放电路做微电检测是否可行?谢谢楼主

楼主:
回楼上,测试1nA用1G反馈电阻没问题,也可以考虑用100M电阻后再放大10倍,或则干脆用10:1的T型网络。

运放用OPA445可以,但这个不是单电源运放,所以必须用正、负双电源了。

1G反馈电阻场合,反馈电容可以选择22pF到220pF之间,具体要决于你要测试的电流和响应时间。

书当然要慢慢看,但理论结合实践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切割BNC头后如果白色绝缘物丢失,还如何固定?不行的话重新切割一个。但若只测试1nA电流,分辨10pA的话,可以不用BNC插座做输入岛,直接在电路板上做个环状的隔离地就可以。

I-V的输入保护电阻的选择,一个是要足够大使得加上高压也不至于过流,另一个是流过Ib后不至于产生较大的电压,如果运放选OPA445,那么电阻可以继续用1M。

仪表运放由于Ib一般比较大,不适合做微电流测试。

网友AE:
请问lymex,将微弱电流转化为电压以多大为宜?比如,你这个就是1皮安对应100毫伏,十毫伏行不行?现在的数采卡都是很精确,比如可以测到零点几个毫伏甚至更低。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用一个电阻,比如1M,就可以测量从纳安到微安电流了?
不知道这个想的对不对?

谢谢

网友AX:
感谢分享与探索。

楼主:
回275楼: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我在前面真应该有一节来说明Rf如何选择。
总的说,Rf的选择要看电阻的容易获取性(是否能买到合适的)、最小测试电流和运放的特性有关。

1、首先,Rf不能选择太小,否则受理论噪音限制,详见我前面第2页29楼“13、超高阻的说明”。具体说,在常规带宽的要求下,
100G电阻可以测试到2fA,
10G电阻可以测试到7fA,
1G电阻可以测试到20fA,
100M电阻可以测试到0.2pA,
10M电阻可以测试到0.7pA,
1M电阻可以测试到2pA。
也就是说,加入你测试的分辨不超过1pA,那么10M电阻就够了。但若想分辨0.01pA,那必须用10G电阻。我用100G电阻,是用来分辨2fA的。同样,吉时利642分辨要亚fA,所以人家用了1T。

2、Rf不能选择太小,否则运放的Vos会影响结果
运放的Vos的大小,直接叠加在输出上的。如果选择的运放Vos为5mV,Rf选1M,那么1nA只有1mV的输出,就被淹没了。作为一个原则,满度输出电压应该远大于运放的Vos。
当然,可以采用零点调节,那样满度电压就可以更低一些,不过也不能太低,因为Vos是变化的(随温度、甚至随时间)

3、Rf选择的其它考虑
比如运放的Ib,将直接流过Rf,二者乘积后与Vos的影响类似。例如Ib=10pA,如果选择1G的Rf,那压降就是10mV了,很大,而且运放的Ib的变化比Vos的还要大,所以,Ib与Rf的乘积应比Vos小很多才好。
另外,Rf选择太大后,价格就贵了,难于买到,性能也不好,所以除非必需,否则应该尽量避免高阻。在设计的Rf为1G到100G之间的场合,如果买不到,可以考虑采用10:1的T型电路,把Rf降低到1/10。

网友AE:
谢谢lymex的解答。
看来要想测试范围宽就只能用多个Rf了。和一个朋友聊过,说可以自动切换Rf,不知道复不复杂。
还有,是不是商用仪器(比如吉时利)上Rf一般就用精密电阻了?精密电阻(是不是阻值太大就没有了)一般用在什么场合上?
LZ再给科普一下吧。

网友AO:
请问楼主,对于弱电流的输入如果输入电缆很长,比如十几米,电缆的分布参数会对测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回楼上,微电流测试尽量避免长线缆,避免的方法可以吧仪器搬到现场,或者干脆在现场做个测试头,放大后再用长缆传输回来。

如果是在避免不了,那影响主要是并联的电容,还有因电缆造成的各种噪声。噪声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可以换好的电缆、硬的电缆、电缆固定好、尽量排除干扰、振动。分布电容的影响,主要是会引起放大器振荡,因此要适当增大反馈电容,这样难免降低响应时间。

楼主:
回278楼
自动换档,在另外一个帖子里有讨论:https://bbs.21ic.com/icview-256099-2-1.html
简单说,最好用单片机来控制,以前也有用简单的逻辑对比控制的,例如低于10%量程则换高灵敏度档,超120%量程换低灵敏度档,用可逆计数器。
吉时利的仪器,用了很多精密高阻,阻值越高就越难做精密,价格也越贵,一般到1G可以做到0.2%、10G做到1%不成问题,也有1T、1%的,最高的有100T的,但这种电阻很难驾驭,要先从较低的电阻做起。除了微电流测试、静电测试仪外,高阻还用在精密高压上,微电流发生器、微电流校准仪上。

网友S:
楼主好!
在看了【DIY_高精度六位半数字多用表】**后,发现对GND的处理很讲究,前置放大和AD的REF都采用了不同GND,那么GND该如何划分?一点共地的概念是将分组GND通过一点连接 还是分组后的GND要统一接到一个点上?
谢谢!

楼主:
楼主好!
在看了【DIY_高精度六位半数字多用表】**后,发现对GND的处理很讲究,前置放大和AD的REF都采用了不同GND,那么GND该如何划分?一点共地的概念是将分组GND通过一点连接 还是分组后的GND要统一接到一个点上 ...
引用 网友S:

的确如此,一般模拟地比较敏感,要重点考虑,单点接地不是分组的,不同符号的地一般是引用方便而已,看个实例:

只有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所有的模拟地应该保持在一个电位,不让别的电流流过地路径而产生电压,也更不能让脉动的数字信号流过否则会产生干扰。单点接地就不给这样的干扰提供途径。当然,最后的数字地和模拟地要通过一条线连接到一起。

网友S(2011-08-29):
楼主好。
出于好奇,一个反馈电阻,可以测量宽范围的电流,是不是用了开关电容的方式啊?

楼主:
回楼上,宽范围测试常见三种办法:
1、换档
2、PWM
3、对数法

网友AE:
回楼上,宽范围测试常见三种办法:
1、换档
2、PWM
3、对数法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三种方法那种最好,还是各有千秋?
谢谢

楼主:
换档法最常用,而且有很多具体不同的换档方式,最灵活,效果也最好,但相对复杂。
PWM就是对小电流直通,对大电流只取一小部分,电路相对简单,但做不好有干扰。
对数法是采用专用芯片或自己做,电路不复杂,但主要问题是精度不高。当然,如果采用高精度芯片,有望做到5%,再配合数字补偿技术,甚至可以做到1%。

网友AY:
按照lymex大侠的方法做了一个1nA~10uA电流检测电路,用万能板搭的。

按照大侠的电路图,9V电池改用12V开关电源,HT7150用的7805代替。

分成两档,因为精度不高,所以这样设计。

反馈电阻10M,和100K,在电子市场买的红色的,

不同的电流通过调整分压值产生。

10M电阻挡测量1~100nA
100K点阻挡测量100nA~10uA

在100K挡时,用电压表测量100nA~1uA时电压差了几mV~十几mV,1uA~10uA大概最大20多个mV误差,但连上示波器,会发现电压那条横线上叠加了幅值比较大的干扰,我想应该是工频干扰吧,

是不是拿电压表测量时,电压值是将这些干扰滤除后的值,所以还算比较准呢?我想如果用AD采集,恐怕误差会非常大吧,应该怎么才能滤除这些干扰呢?

楼主:
楼上运放用的是什么?零点(即输入没有电流、开路)时输出多大?

工频干扰很常见,除了寻找好的环境、查找干扰源外,需要工频电源三线接法并中点接地良好、电源滤波、变压器屏蔽、测试器和被测试物金属壳屏蔽、屏蔽电缆连接、测试器外壳接地。

万用表测试时,尤其是台表,一般是有工频抑制措施的,就是采样周期是交流电周波的整数倍。同样,自己做AD也要遵循这个原则。

网友AY:
手边有几个ICL7650,输出100K+0.1uF滤波,
明天再仔细看看干扰,好好研究一下,再请教lymex

网友AY:
继续请教lymex大侠

电源部分用开关电源,有+-12V输出,
1种方案:12V+LDO稳到5V给运放供电
-12V lm337输出-5V给运放(或者+5V用电荷泵到-5V)。
2种方案:跟lymex大侠方法一样,+12VLDO到10V,运放分压到+-5V,
运放射随接“虚地”

哪种方法好些呢,还是有其他方法,请大侠指教

网友AZ:
太经典的DIY了

网友AW:
楼主的输出是否也是BNC头引出屏蔽盒?外接电源的话如何做好接入到屏蔽盒?测nA级别的是否应该屏蔽?保护电阻放反馈环内和环外有什么区别?谢谢楼主的上次解答~

楼主:
继续请教lymex大侠

电源部分用开关电源,有+-12V输出,
1种方案:12V+LDO稳到5V给运放供电
-12V lm337输出-5V给运放(或者+5V用电荷泵到-5V)。
2种方案:跟lymex大侠方法一样,+12VLDO到10V,运放分压到+-5V,
运 ...
引用 网友AY:

第2种方法,适合用电池供电,或则被测试电路比较独立(例如光电二极管)的场合。
如果要通用,还是要第一种方法好。

楼主:
楼主的输出是否也是BNC头引出屏蔽盒?外接电源的话如何做好接入到屏蔽盒?测nA级别的是否应该屏蔽?保护电阻放反馈环内和环外有什么区别?谢谢楼主的上次解答~ ...
引用 网友AW:

输出是低阻大信号,在干扰不严重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屏蔽,也不用BNC,例如吉时利好几款静电表的模拟输出都是分开的接线柱。不过,用BNC或类似屏蔽的接法也可以。

外接电源线最好也用屏蔽的,例如吉时利642的测试头,所有的线就是经过一个很粗的屏蔽缆接到表里的。

nA级别的,应该屏蔽。

保护电阻应该放在内部,这样可以使得正常情况下输入端为虚地,即输入阻抗非常低,并联电容效应可以大大减少。如果串联在输入上,性能就下降很多。

网友BA:
楼主威武,定。
在38度论坛看来楼主的很多**,感觉楼主是个实干派,动手能力强,理论功夫也高,比21论坛里很多所谓的高人强多了。楼主的大部分资料都开源了,不像某些个从来不拿东西出来的高人只会嘴上干叫。
坚决向楼主学习。

网友BB:
楼主太牛了,mark先,慢慢看

网友BC:
非常感谢楼主!楼主在一篇回复中说:“漏电途径可以认为有三个:
1、内部继电器间隙,这个可以忽略
2、玻璃管,这个没有办法,但玻璃绝缘很好,而且很长,问题不大
3、管壁表面与接触物漏电,这就是套上特氟龙管的作用,否则干簧管难免接触到线圈内壁,形成导电通路。

另外,特氟龙管的外部套上铜箔并接地,可以起到静电屏蔽和等电位屏蔽的双重作用。”
我查了些资料,说微弱信号需要双层屏蔽,最外层接地,中间层做屏蔽驱动,也就是让小信号经过电压跟随器跟随后接到内层屏蔽层上,这样使得信号线上和内层屏蔽层电位相等,排除了因内外层电压不等导致的寄生电容的影响,是杂散电流进入信号线,楼主说干黄管外套铜箔并接地,可以起到静电屏蔽和等电位屏蔽的双重作用,是不是意味着小信号引入线外面的屏蔽层就不需要用双层屏蔽了,直接用单层屏蔽接地就可以了?楼主可否告知铜箔套管接地实现等电位屏蔽的原理?

楼主:
回楼上,双层屏蔽主要用在高阻电压,此时信号电压是变动的,同时电流微弱,所以要中间层跟随驱动,对应的电缆就是三同轴电缆。但这里是I/V转换法微电流测试,输入端是虚地,是低阻的,因此不必驱动了,直接单层屏蔽即可。

铜箔套管接地实现等电位屏蔽,一个是排除了外接电场干扰,另一个是与内部接触绝缘物的电位基本相等,再加上高度绝缘,因此漏电流就非常小。漏电=压差/楼电阻,等电位屏蔽就是尽量减少压差。

网友BC:
非常感谢前辈!

网友BD:
这绝对是人才。

网友BE:
回复 楼主:

“但这里是I/V转换法微电流测试,输入端是虚地,是低阻的,因此不必驱动了,直接单层屏蔽即可。”
烦劳,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楼主:
虚地就是反向放大运放的输入端,电位与地几乎是相等的,而且不变,所以是低阻抗的。由于地阻抗并与地电位几乎相等,因此与电缆外皮地的电位差就非常小,而且一直保持非常小,等价为已经有驱动了,所以只要单层屏蔽即可。

网友AW:
楼主 你好·按楼主的方法反馈电阻用20M,102CBB电容,1M的保护电阻,运放采用OPA445,实验电源供+-15V;静态的失调电压达到了180mV;减小RF或者减小保护电阻失调电压都将减小;这个失调电压是怎么影响的呢?是Ib影响的吗?Ib*BF?测试的时候,用实验电源+大电阻的方式测小电流测得结果和计算值还是符合的,但测MOS管得DS漏电时,Vds还没加到100v,运放输出就饱和了,(典型值是Vds=600V;Idss=100nA;Vgs=0V)测IGBT漏电也是一样的情况。测MOS的Igss,时候输出一直是静态的失调电压(典型值是Vgs=30V;Igss=10nA;Vds=0V)。楼主的电路是不是可以直接移植过来测MOS或者是IGBT的漏电呢?测这些功率管得漏电要注意些什么呢·?楼主有没有自动测量功率管参数方面的参考网站?静态动态的都可以,呵呵 ·我都觉得我有点过分哈··:)主要想参考引线屏蔽方面呵呵·

楼主:
OPA445的Ib不小,常温下最大100fA,但在20M电阻上的压降也就2mV,不会是输出端出现180mV零点的主要原因,可以先检查为什么零点偏,看是否是有别的漏电途径,不行换个运放再看。
测试MOS管的漏电,要求动态范围大,一般要换档才好,或者用对数转换。无论如何,用OPA445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最好就是选择Ib<1pA的才好,这样零点好,可以减少反馈电阻,单档动态范围就可以增大。测试这类功率管的漏电,要注意保护,否则接错了或者漏电大,容易引起放大器问题。自动测试漏电,吉时利做的不错,可以看他们的网站。要求高的引线屏蔽,前面提到的三同轴方式可以采用。

网友BF:
大家可以看看TI的电容积分数字输出DDC216,DDC232这些芯片。就是用来测量极少电流的。
用高阻放大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噪声控制,电容积分相对来说要优良得多。而且直接数字输出,使用也方便呀。

网友AE(2011-10-11):
做了2个,一个电压是91毫伏,另一个是75毫伏,感觉第二个电路焊接的不是很卫生,不知道是这个原因还是元器件有问题。
另外,如果把R7换用10M 或100M的电阻,用多少精度的电阻比较合适?

谢谢

楼主:
91mV的不错了,有偏差主要应该是电阻的问题。
10M电阻很容易买到1%的,比如Dale CMF55,温漂也很小。
100M的也有1%的,我也买过,质量还行,比如这个1.5元/只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74142396
淘宝100M 1%的还不少,但更高精度的价格就比较贵了。

网友AE:
谢谢LZ。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帖子要设置7点之前不能回复,我早上7点10分了还不能回复。

网友AE:
为什么测试大一点的电流,如纳安级的,输出总是显示2.5伏?是不是这个皮安电流监测装置有测试的上限?

谢谢

网友BE:
为什么测试大一点的电流,如纳安级的,输出总是显示2.5伏?是不是这个皮安电流监测装置有测试的上限?

谢谢
引用 网友AE:

很显然,运放饱和了,看你的供电电压。

网友AE:
谢谢,搞明白了。

网友AE:
91mV的不错了,有偏差主要应该是电阻的问题。
10M电阻很容易买到1%的,比如Dale CMF55,温漂也很小。
100M的也有1%的,我也买过,质量还行,比如这个1.5元/只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74142396
淘 ...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找到很多Dale 电阻,但是CMF55没有找到,LZ能否给个你买10M电阻网站的链接?

还有就是实验中的哪些个电容需要用质量好的?R7阻值变了,并联电容应该也变,但有人说那个电容不用变。电容除了对测试时间有影响外,对测试精度影响大吗?
谢谢

网友AS:
lymex能否告知一下10T,100T这样的大电阻那里能买到,网上不好找啊!

楼主:
除非有足够的理由,否则不要考虑10T、100T。我看见别人买100T就问人家做什么,结果大概是由于保密的原因,我现在也不清楚。

100T的高阻,我只知道有两家生产,一个是英国的TT,另一个是德国的SRT,可以到他们的网站查一下代理,然后去邮件。
http://www.welwyn-tt.com/
http://www.srt-restech.de/

楼主:
在淘宝上找到很多Dale 电阻,但是CMF55没有找到,LZ能否给个你买10M电阻网站的链接?

还有就是实验中的哪些个电容需要用质量好的?R7阻值变了,并联电容应该也变,但有人说那个电容不用变。电容除了对测试时间有影 ...
引用 网友AE:

我一下子找不到了,大概是如下两个连接之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628516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510829318
反正肯定是广西玉林的,大概是我买的数量较多(1200只),现在10M的已经断货,但有10M周围的。
至于电容,那个反馈电容必须用低漏电的,否则是与R7并联的,直接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BG:
怎看不到电路

网友BH:
lymex老师,你multisim中的仿真图中的器件是自己做的封装库吧。

网友BH:
另外,请教LYMEX老师,如果要做量程切换的话,干簧继电器的选型应该注意什么,另外位置应该如何放置。

楼主:
我的仿真电路图,只有HT7135是自己做的,其余都是库里的。
干簧继电器要选绝缘好一些的,开关引线在轴向引出而不是在底部引出,布线要做等电位屏蔽,参考前面Keithley静电计的内部照片(27楼、50楼)。

网友AE:
就240楼和244楼问LZ一个问题:
测量5-6个数量级变化的小电流,使用干簧管切换量程好还是用对数运算放大器的方法好?感觉后者简单一些。
谢谢

楼主:
5-6个数量级用对数法没有任何难度,问题是精度差一些,能做到10%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AY:
对数放大器实在是太贵了

网友AE:
LZ能否给个可以拆开的干簧管的链接?
有个问题,不是干簧管里面充满惰性气体吗?拆开气体不就跑光了吗?
谢谢

楼主:
没有见过有可以拆开的干簧管。

网友AE:
LZ 165楼中不是说“解决的办法是用干簧管可以拆开的那种,在干簧上套上特氟龙管子,这样绝缘就大大增强。”
是在干簧管外面套上聚四氟乙烯管子吗?

谢谢

楼主:
是说干簧管继电器可以拆开、干簧管可以抽出的那种,然后在干簧管上套上特氟龙管或生料带,见K6517的内部图(50楼)。

网友AE:
回复 楼主:
请问LZ,如果反馈电阻是10E5,6,7,并联的电容一般用多大?这个需要用软件模拟还是要用实际元件测试?

谢谢。

楼主:
反馈电阻5、6、7次,感觉并联电容选0.01uF即可,再大没啥用了,如果有响应时间要求,还可以减少。
电容一般无需调整,除非输入部分比较特殊。

网友BI:
好像是在另外一个论坛看到过!

网友AE:
LZ能不能给一个可拆卸的干簧管继电器的链接?找了半天不知道哪个可以拆开。

谢谢

网友S:
楼主好!
现调试时发现,有的芯片不能输出对称电压2.5v,但是可以使用。通常这些原因是由什么引起的?
谢谢。

楼主:
电压不对称,一般是分压电阻引起的,用1%的或者挑选一下就可以很对称了。但另一方面,不对称,只要是不变,也没啥问题。

网友S:
谢楼主!

同一个板子,换不同芯片,有的分压很好,有的就差点。稳定性都还可以,和芯片有关吗?
还有,电阻均采用1%金属膜的,不知分压电阻离芯片的距离有关系吗?

谢谢!

网友BJ:
估计是IC的输入失调电压大造成的,一点点不对称没啥影响,听老大的没错。

楼主:
分压电压如果差别大,那真有点不可思议,能影响分压输出结果的,一个是IC的输入失调,但那最多也就mV级的,再一个就是漏电,包括IC的Ib,因此除非选择了Ib很大的运放,或者买到了假货。
与IC和电阻的距离没有什么关系,除非电路振荡了。

网友S:
谢楼主!
芯片均为LMC6042AIN,换了三片,结果分别是:(+2.0v/-2.9v)、(+2.3v/-2.6v)、(+2.49、2.5v)
反馈电阻100M,输出只要1v。我现在只有4位半表,尾数2个字变化,不影响使用。
我估计是芯片问题了,谢谢楼主。

另谢350楼,弱信号放大我是入门级,是想搞清一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网友BK:
rising time是多少?

网友BK:
现在在用Keithly的KI-428,   主要是他的响应时间比较短,可以做到2μs的上升时间,  增益高达10e11 V/A
而很多LCA只能到几十甚至几百毫秒,   请问是我的概念理解错误,还是确实在有这么大的差距?

网友AE:
LZ为什么不选用1V而是100mV?如果选用1V的话测试电流的范围不是就多一个数量级了吗?例如可以测1V,100mV,10mV,假设1mV就测不准了(会和VOS混合)。

谢谢

楼主:
现在在用Keithly的KI-428,   主要是他的响应时间比较短,可以做到2μs的上升时间,  增益高达10e11 V/A
而很多LCA只能到几十甚至几百毫秒,   请问是我的概念理解错误,还是确实在有这么大的差距? ...
引用 网友BK:

2μs的上升时间,  增益高达10e11 V/A,这两个条件不是同时达到的。

楼主:
LZ为什么不选用1V而是100mV?如果选用1V的话测试电流的范围不是就多一个数量级了吗?例如可以测1V,100mV,10mV,假设1mV就测不准了(会和VOS混合)。

谢谢
引用 网友AE:

选1V也可以。但此时是扩大了高端的测试范围和动态范围,对微电流没有意义。
选10mV的确是扩大了低端的测试范围,但噪声也上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BL:
楼主,我现在在做一个电化学仪表,目前做到采样这边有些问题。。我需要采集的是1uA到10uA的电流,我用的IV转换电路贴上来了。第一级IV转换,出来在50mv~500mv之间,然后第二级放大10倍,再接一个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给AD输出。
遇到的问题有:
  1.是选更大的反馈电阻比如500K直接IV转换加滤波,还是选用我这种二级放大好些?
  2.输入电阻我还是不大懂如何选取,我这里选的是100K但不知道对不对
  3.R3和C2,R7和C3都是构成的RC校正网络,用来滤除高频干扰,我查的资料说满足参数值(R3+r)*C2=R2*C1,这样来选取R3和C2的值,是这样吗?
  4.能否帮我看下我这电路还需要改进些什么么?因为老师急着催我画板子,但我电路还是不敢定下来。。。
5.我用的是线性电源,我现在不知道线性电源和检测板是否该放在一个板子上,如果一个板子上供电会更稳定些,但是分开分别屏蔽的话又会降低干扰,请指导!
  这个是总的图
  这个是细节的IV转换+放大
这个是二阶有源低通滤波

网友BL:
我的采样信号是5HZ,所以滤波器截止我选的是10HZ

楼主:
1. 还是选2级好一些
2. 1uA对应50mV的话,那反馈电阻就是50mV/1uA=50k
3. 滤波的事情我不太懂
4. 看不太明白,也看不清楚
5. 电源分开会更好

网友BL:
感谢楼主帮我分析!这个是我的IV转换+放大的电路图。 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输入电阻R1和R4怎么选取??
2.我说的RC网络滤高频的是R3和C2,这两个怎么选取啊??
3.画PCB的时候,输入端加保护环屏蔽环这些需要么??
谢谢啦!!

网友BL:
第二问滤波那个我自己查吧 你刚刚说滤波的你不是很清楚 我搞忘记了 嘿嘿  不好意思~~

网友BL:
R4那个是我自己画错了 它和R5一起构成放大。。。 我就问下输入电阻R1是怎么选取的。。 我看你做的是选反馈电阻100G,输入电阻1M  我这里反馈电阻50K,输入电阻不知道选多少。。

网友BL:
还有楼主,按照你回复175楼“以下表格选自“OP放大电路设计”,冈村迪夫著:” 这个表格里的算法来算的话 我反馈电阻选50K算出来的反馈电容是20uF, 但是肯定不能选这么大的电容啊 请问这个电容该选多少啊??
十分感谢!

楼主:
输入保护电阻选100k可以,但第2级应该采用常规的电压放大方式,不能再用I/V转换的方式了。
反馈电容,选0.01uF就可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

网友AS:
最近看了一点KEITHLEY的资料,对于飞安级的建议用电量计测量,有低电流噪声、速度快等好处,但是没有写它的弊端,lymex能否给我们讲讲电量计方面的知识?

楼主:
楼上能否说得准确一些,“电量计”到底是什么意思?Keithley的什么型号的设备?

如果电量计就是指“Electrometers”的意思的话,那这个帖子讲的内容就是。
Keithley目前最高档的Electrometers就是6517A,性能最好的是6430,在本贴里都有提及,其测试飞安电流的原理就是这里讲的I/V转换法。

网友AS(2011-11-10):
就是用积分法测电流

楼主:
回楼上,电荷测试也是很常见的一种测试方法,可以细分为:
1、上升率法,就是上面的i=dQ/dt,可以连续测试,我在本帖5页、82楼也有介绍。
这种方法的缺点,一个是不直接,需要把电压的变化率再转换成常规的电压信号。另一个问题是需要不断的重置,否则电容上的电压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饱和了,而电子的重置电路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那么低漏电的电子开关,所以必须借助于机械开关,并且国半也是碰到一些问题才解决好的。
2、累积法,也就是让微弱电流流入电容,累积,达到一定时间t后,再通过公式C×V=I×t来求出I。这种方法的弱点,除了也需要重置外,更主要是不连续的,测试的是平均电流,因此也更谈不上快速。原文是说“快的建立时间而已”,不是测试速度快。

网友BM:
楼主,您好! 太感谢您的分享了!!!
最近在还原一个电流放大器,想从中学习,还原的大致情况如附件所示,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运放的型号,电路中电阻的阻值都确定,其他的型号大小都不确定。
按这个原理图做好PCB板后,调试总是出问题,
没有接入输入信号,只给了直流电压检测,UA输入端有0.3V的电压,UB输出也饱和了,是不是应该调零....,该怎么调,
另外UA运放的1,8管脚问什么要连接在一起,我看过OPA129的这么连,可是这个电路中能确定用的不是129....
这个放大器的数据手册我也附到附件里了,
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看,给我些建议么...现在自己没有人讨论,经验少得可怜...很纠结....

楼主:
回楼上,我感觉电路设计不合理。多级运放电路,每一级独立为好,因为运放本身的倍数足够大,无需联合使用。图上第2级为同向1000倍放大器,太大了,I/V转换用不着。另外,R3也没有给出阻值。

另外,运放的1、8脚是调节失调的,不用的话要悬空。

最后,如果按照LCA-4K-1G的功能指标,运放选择OP07很不合适。其中5 nV/√Hz (@ 1 kHz)的电压噪音指标很强大,同时还要满足Ib=2pA,只有LMP7721和OP827A能够接近。

网友BM: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这么快就回复了...还想再谢谢你!!!

嗯,因为是还原这个LCA的放大器,电路的设计确实是前面两个运放联合使用的,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R3阻值原板子上没有标出来,我们实验的时候是用500M的。运放的选择确实不太对哈,我这两天看了好多运放,都没有合适的,嗯,谢谢你给了我建议哈,要是我自己不知道还要找多久.....
有问题可能还要麻烦您....
担心画PCB的时候有问题,我想像您这样自己先在万能板上一部分一部分搭建,比如电源部分搭建在一个小板上,二极管稳压那部分一个小板,这样再把有连接的部分用导线连起来,可以么?

网友BM:
楼主您说的OP827A是OPA827么,因为放大器电路拆开板上的运放管脚4,7分别是V-和V+,管脚2,3是输入,6管脚是输出,好像只有OPA827了...

网友BN:
谢谢分享!LZ讲解的很到位,确实是个高手!

楼主:
楼主您说的OP827A是OPA827么,因为放大器电路拆开板上的运放管脚4,7分别是V-和V+,管脚2,3是输入,6管脚是输出,好像只有OPA827了...
引用 网友BM:

我的确是说OPA827,开始漏掉了。
由于LMP7721是新近的,因此这个LCA-4K-1G若为成熟产品,那只有OPA827能够胜任了。
至于R3的选择,按照LCA-4K-1G,是 1 x 109 V/A,也就是1G,所以用500M也差不多。不过,这属于很高的电阻了,对泄露、屏蔽都有要求。
不过我实在搞不懂两个运放级联的做法,除了问题都不好查。不妨先用一个运放试验一下。

楼主:
用两个小板,再用导线连接,没问题,就是要注意干扰。

网友BM:
嗯,准备开始用万能板实验哈,您帖子中很多东西都可以借鉴和学习哈。恩,先用一个运放试试。
拆开的板子里电容大小没有标识,电源滤波那部分三端稳压器也不太清楚型号..上面隐约看到有F735M,F850M等(是贴片的,735数字是竖着的写在F,M中间)字样,楼主对电容取值和稳压器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嗯...电源滤波那块,看书上都是RC多级滤波,这里面稳压器后面并3个电容是什么原理哈....

超感谢您每次的回复...

楼主:
前面的电容即R3并联的电容是起稳定作用的,取决于输入电容,可以由小到大试验。
RC电容取决于你所需要的带宽或频响。
稳压器并联的电容,主要是减少高频噪音的,也许是在电路板的不同地方,进行高频或脉冲信号的退耦。
三端稳压其实没有太多的要求,有现成的、电压合适即可。

网友BL:
我想问下PCB布线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吗???

网友AK:
一直关注您的这个帖子,楼主不关注了吗,还是有问题要请教,如图这个电路之前您给过我这方面的指点,但是最近发现,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理论上应该接近0v的输出),输出部分有电压, 有20几mv的,有200mv左右的,您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网友AK:
楼主,这是电路

网友BJ:
1.没调0。看你的电路有调零的,这个原因有点离奇。
2.制作上工艺卫生不好,有漏电。便宜的BNC插座绝缘材料不是特氟龙,也不知道是啥塑料,反正烙铁一烫就化,特氟龙如论如何是烫不化的。
3.乱飘的话考虑干扰。我用LMC6062和100G电阻做的,不放到屏蔽盒子里就没稳当过,两米外有人活动都能蹦几十个字。装屏蔽盒子里后可以稳定归零,末尾偶尔蹦一下。外接约1米长得特氟龙50-3电缆会有5-6个字读数。

网友BJ:
还有,你的47pF电容用的啥玩意,可千万别用瓷片电容。我当初用10G电阻实验时用的是3个470pF薄膜电容串联,透明的小圆柱,像聚苯乙烯,不敢确定。

楼主:
我想问下PCB布线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吗???
引用 网友BL:
常规的就可以,但输入岛部分要做成等电位屏蔽。

楼主:
一直关注您的这个帖子,楼主不关注了吗,还是有问题要请教,如图这个电路之前您给过我这方面的指点,但是最近发现,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理论上应该接近0v的输出),输出部分有电压, 有20几mv的,有200mv左右的, ...
引用 网友AK:
同意386楼的说法,可能是干扰,或者用的材料问题。
另外,也要看是否AD515的漏电流Ib大了些,换一个试试。

网友AK:
感谢热心的楼主和luyuchajing的建议!
电路有调零,但是调零的范围是很小的,上下浮动根本只有几个mv,bnc 插座也没接的,干扰也排除,因为输出电压很稳定,外面有个屏蔽罩。电容也是透明圆柱形的,应该是叫聚苯乙烯电容吧。只能是怀疑ad515的问题了, 可是ad515又是能够放大信号的, 楼主,ad515漏电流大,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BJ:
运放的偏流影响很大,所以必须选择偏流很小的IC。输出电压=-(偏流+输入电流)*反馈电阻+输入失调电压+通相输入端电压,因反馈电阻很大,所以偏流稍微大点输出就会飘出很多。

网友BO:
很好的**和讨论,我这里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做多路的微弱电流测量,在实际布电路板时,地如何布置好?

网友BO:
补充一下,我这里还没有到楼主的1pA级别,100pA差不多,共7路光电电路,在多路布局时,如何考虑其互相影响,我在电路板上不了大片的地,但用手靠近,或解除外部金属壳还有点影响。

楼主:
回楼上,100pA级别的,电路板漏电影响不大了,除非电路板赃了。为了减少漏电,要把与运放负极相连的所有元件,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也就是输入岛,周围用环状的双面布线并接地,形成等电位屏蔽。

用手靠近有影响是自然的,需要有金属外壳、外壳接地。

楼主:
感谢热心的楼主和luyuchajing的建议!
...  楼主,ad515漏电流大,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吗?
引用 网友AK:

的确如此,因为漏电流直接流过大阻值的反馈电阻的,产生的不确定电压就是输出电压。

网友AK:
明白楼主和luyuchajing的意思了。公式怎么得来的,我还要再看看模电的书。另外,最近实验过程中,这个ad515坏掉好几个了,如我前面所述,有的是满量程输出,有的是输出端有一定的电压,验证一下运放此时已经没有放大能力。操作过程中,运放供电电源是没有问题的,难道输入电流过大会造成运放损坏吗,我的datasheet里没查到对输入电流有说明。

楼主:
想问一下AD515是什么渠道购买的?
运放损坏我很少碰到,即便都说CMOS运放怕静电,但也都有保护,也许AD515的FET输入很脆弱?
输入电流,就是INPUT BIAS CURRENT。

网友AK:
ad515是在淘宝买的,是拆机的,看来买来的零件有几个是坏的,有几个是做了实验后损坏了

网友BO:
谢谢楼主解答。继续摸索。

网友BP:
实在是好帖,lymex您真伟大,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E(2011-12-10):
输入隔离岛 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似乎把bnc插座 给破坏掉了?

楼主:
输入隔离岛,就是个等电位区。
BNC插座得到了新的用途。

网友AS:
做的东西最近遇到了头疼的问题,lymex能不能帮忙看一下。
下面的图是一个恒流源、测量电流一体电路,恒流部分利用仪表运放的特性Vo - Vref = Vs - 0,
即 I = (V1 - V2) /R1= Vs/R1 , 电路中间的电阻RL是在外面接的,上下有两个模拟开关(由于此部分电路太大,这里示意的画一下),当给电压Vs时,所有开关均闭合。
    问题是,当RL接1M已下电阻时,R3两端电压很快达到RL*I,但是当RL达到100M,甚至1G时,需要很长时间RL两端电压(V3、V4送仪表运放测量)才能达到RL*I(RL接1G电阻时需要十几分钟),而且奇怪的是当开机时Vs = 0,V1 = V2 ,但不等于0,可能达到几伏(RL越大,数值越大),随着时间会慢慢的往下降,和加Vs上升的速度差不多,我怀疑是三个模拟开关漏电造成的(MAX4602典型值为0.01nA,最大0.5nA),但是为什么会将降下来呢?

网友AS:
上面的"R3两端电压很快达到RL*I"中的R3应为RL.

网友BQ:
100G 电阻
从来没见过啊!

网友AS:
这是我用示波器测V1点的电压波形,晕死了。两张图中RL都是1G,第一张是开机时V1点电压随时间的变化,第二张图是电压降下后Vs加5mV电压,V1点随时间的变化,V1 = V2+5mV没错。看图形很像是电容充放电,但是寄生电容不会这么大啊。

网友AS:
第一幅图电压陡升到20几伏,ina114仪表运放饱和输出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这个现象,很可能与V3、V4后面接的仪表运放有关。如果也是用INA114 的话,Ib最大可能有2nA,太大了。1G电阻在1V下也就是1nA。模拟开关最大漏电0.5nA,是次要原因,毕竟开关的建立时间会很短。
至于为什么V1会随时间缓慢变动,也许与仪表运放的保护电路有关,造成Ib缓慢变化。

另外,我不理解楼上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电路。如果是恒流源,那RL只用很小就可以,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电流源的验证手段,最后要短路掉。如果是用RL提供测试电流,那么RL的上端提供电压源即可。

网友AS:
V3,V4送INA121(偏置电流典型值4pA,最大值50pA),这个电路RL是未知的,我们接1G电阻只是想测试我们这个电路测试高阻的能力。还有一点就是我把R1换成100K,10K时,RL两端电压能很快升起来,即加大电流值,建立时间与R1阻值成正比,直到ina114输出电压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