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简单的音频功率放大电路,但不知如何入手...

楼主(2011-06-30):
小弟初学模电,这学期要做课程设计,就从课本上摘了一个共射放大电路和一个OCL功率放大电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设置电阻、电容的参数了,学的不好...设计要求:Vi=200mv Rl=8欧姆 Po>=2w,希望模电比较好的高手指点一二,当感激不尽....附电路图:

网友:
有点意识

楼主:
小弟实在不知道自己如何做....从网上搜的很复杂,理解不了啊...望高手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
第一级共射放大器提供足够的电压增益, 第二级提供足够的输出电流满足功率要求.
建议lz按书本上的方法算算静态工作点, 然后交流等效电路画画计算各节点的波形幅度跟哪些参数有关系, 才能按照你的要求去确定器件参数.
注意得保证各三极管始终工作在线形区.

网友B:
弱弱的问楼主一下,电路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C:
总感觉这个电路不太可以

网友D:
这个电路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功能!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了,最后调了调出波形了,输出也可以...

楼主:
最后电路图:

楼主:
完了 我分不够啊,当时发帖的时候没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