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提高通信距离的措施

楼主(2011-06-30):
当地理环境和电磁环境一定时,为了保证无线通信的稳定和可靠,并充分挖掘低电压微功率无线
通信设备的潜力,又要做到经济实用,在工程设计中可考虑以下措施:
1、尽可能提高天线的有效高度
从计算通信距离的公式中可以看出,通信距离与收/发天线有效高度之积的平方根成正比,提高
天线的有效高度能显著扩大通信距离,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将天线设在楼顶时能避开很多障碍并远
离干扰源,从而扩大通信范围。
2、采用高增益天线
天线是无源器件,其本身不能放大信号,但高增益天线能显著提高通信方向上的能量密度,提高
信号/噪声比,从而扩大通信范围,其作用就与手电筒或是探照灯上的聚光镜相似。但高增益天线的
成本较高,几何尺寸及重量都比较大,只适合于固定安装使用。
因此,在一定对多点或多点对一点的无线通信组网中可考虑主机用高增益的全向天线,分机则根
据距主机距离的不同选用不同增益的天线,对于固定安装并且距离主机特别远的分机还可选用高增益
的定向天线,而距离主机较近的分机可选用低成本的普通鞭状天线,以降低系统成本。
发射机采用高增益定向天线可显著提高通信方向上的信号强度,而接收机采用高增益定向天线可
显著提高通信方向上的接收信号场强和信号/噪声之比,从而大幅度地扩大通信距离,但只适合于同
一个方向上的通信,并且成本也较高,天线的几何尺寸大,重量也较重,只适合于固定安装使用。
3、尽量缩短射频电缆的长度
用于连接无线通信机与室外天线的射频同轴电缆对射频信号也有一定的损耗,例如:50-3 型电
缆的损耗为0.2dB/m,50-7 型电缆的损耗为0.1dB/m,50-9 型电缆的损耗为0.07dB/m,电缆越长,损耗就越大,对所传输的射频信号的损耗的增大又会导致通信距离的下降,所以必要时可将射频组件直接装在室外天线的底部,而射频组件与用户系统间的连线则采用多芯屏蔽电缆连接。
4、尽量远离各种干扰源距干扰源越近,信号/噪声比就越低,也会导致通信距离下降。必要时可分别对数传模块和会产
生电磁干扰的部件采取屏蔽措施,并用特性阻抗为50Ω 的射频同轴电缆将天线引到远离干扰源的地
方,同时与射频组件相连的电源线、信号线也采用屏蔽电缆,并增加必要的滤波网络,以最大降度地
抑制干扰,充分发挥接收机高灵敏度的优势。
5、优先采用抗干扰能力强的无线通信产品
当无线通信接收机处在电磁干扰较大的环境中工作时,如果抗干扰能力跟不上,接收灵敏度高将
变得毫无意义,此时应优先采用抗干扰能力较强的产品,如果是数字通信系统还应优先采用有软件纠
错功能的产品。

6、防雷、防水、防潮
对于采用室外天线的系统,必须采取避雷、防雷措施,如加装避雷针、避雷器,同时,对于露天
架空的供电电源线、信号传输线也要采取避雷防雷措施,以防雷电从电缆串入机器。
对于露天安装的射频组件还应采取防水措施,以防下雨时雨水进入机器,如果设备不是长期通电
或不经常使用,而空气又比较潮湿,则还应采取防潮措施,例如在机壳内适当地方放置并定期更换干
燥剂,总之,要防止机器进水和受潮,以免电路组件发霉、生锈而失效。

网友A:
还是天线的功率比较重要一点

网友B:
抗干扰也比较重要

网友C:
很有意义!

网友D(2011-08-08):
防雷、防水、防潮
技术很成熟了啊

网友D:
尽可能提高天线的有效高度

我觉得这个最为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