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封装了一个相对好用的串口库(提供源码)

楼主(2011-06-30):
我老是讨厌官方的串口库,每次用都得写一大堆代码,所以为了自己使用方便,也就基于我自己的ARM核心板的芯片STM32F103ZCT6,重新封装了一个静态库。如有兴趣,各位可以参考。先说明,是静态库,不是源码。

库下载:

更新内容:
接收中断管理的BUFF更改为由外部程序提供,这样保证RAM的正确。
函数“OpenUART”进行了修改

头文件说明如下:
#ifndef _hom3103_usart_h
#define _hom3103_usart_h

typedef  unsigned int      UARTHandle;

#define COM1  (0)
#define COM2  (1)
#define COM3  (2)

#define Parity_No     ((unsigned short)0x0000)
#define Parity_Even   ((unsigned short)0x0400)
#define Parity_Odd    ((unsigned short)0x0600)

/*
    功能描述:打开串口
        打开系统中合理存在的串口,如串口已打开,则会再进行一次初始化。

    输入参数:
        UART_PORT: 要打开的串口编号。指定为COM1、COM2、COM3
        BaudRate:要打开串口的通讯波特率,2400-921600
        Databits:数据位长度,8位或9位
        Stopbits:停止位长充,1位或两位
        Parity:  奇偶校验方式,主要有: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三种方式
        RxBuf: 接收数据缓冲区 (V2版新增参数)

    返回值:>0 当串口打开成功,当前值为串口打开的handle值。以后的操作全依靠该值。
            =0 串口打开失败,主要是串口编号不正确

*/
UARTHandle OpenUART( unsigned char UART_PORT , int BaudRate, unsigned char Databits, unsigned char Stopbits ,unsigned short Parity , unsigned char *RxBuf );

/*
    功能描述:关闭已打开的串口
        关闭所指定的串口,如该口存在,则执行关闭操作,否则失败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的handle值,即打开串口成功后得到的handle值

    返回值: 1 正常关闭指定串口
            0 串口handle参数不正确,操作失败
*/
unsigned char CloseUART( UARTHandle hUART );

/*
    功能描述:读取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库中开了200字节的接收BUFF,调用该函数,可以将BUFF中的数据全部读出来。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的handle值,即打开串口成功后得到的handle值
        *RxBuf:所读取的数据存放的地址指针。在应用中需定义该指针所指向的BUFF

    返回值:所读取的数据长度。如为0,则没有数据被读到。
*/
unsigned int ReceiveString( UARTHandle hUART , unsigned char *RxBuf);

/*
    功能描述:串口数据发送
        通过指定的串口发送数据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的handle值,即打开串口成功后得到的handle值
        *TxBuf:要发送数据的BUFF指针。该BUFF需在应用中定义
        txLen:要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返回值: 1 数据发送正常启动
            0 串口handle参数不正确,操作失败
*/
unsigned char  SendString( UARTHandle hUART , unsigned char *TxBuf , unsigned short txLen );

#endif

楼主:
应用操作的例子:(使用第二版库,需要进行对OPENUART调用时进行修改)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hom3103_usart.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iTmp1;
        UARTHandle   UcHandel;
        unsigned char  UcTXBuf[200],UcRXBuf[200];

        SysInit(); //各位自己去封装系统的初始化
        UcHandel=OpenUART(COM1,115200,8,1,Parity_No,UcRXBuf);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Tmp1 = ReceiveString( UcHandel, UcTXBuf );//查询串口数据,有的话则iTmp1是大于0的
                if(iTmp1>0)
                {

                             SendString(UcHandel,UcTXBuf,iTmp1);//将接收到的数据又通过本串口发送出去
                }
                ms_Delay(10);

        }

        return 0;
}

网友A:
自己封的话,尽量消息驱动的,不用老靠while循环来看数据来了没
如果图省事,就用ST自家的

网友B:
这种静态库别人敢用才怪……
库不要看起来觉得“眼花缭乱”,厂家已经够仁义了……况且用的时候拷贝个文件还不够省事?出了疑难杂症,源码里下个断点岂不是很爽?
如果你看到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可能更会觉得像天书一样……:lol

网友C:
楼主这个好像带FIFO的吧,不过没源代码是不敢用,万一有点问题要找死人的。

楼主:
在库内部,肯定用FIFO。否则不安全。

网友D:
楼主精神可嘉,只是没有源码怕敢用的人不多吧!我是会老老实实的用ST的库!

网友E:
发棉裤,鼓励创新!

分享源码就更好了。

楼主:
小弟的源码拿来了。各位指教一下子哈
在原来的基础上修改了接收BUFF的方式。
现在由应用程序给定一个BUFF作为接收的BUFF,这们做成库以后,就不会有BUFF在库中存在,应该更合理一点点。

网友F:
过几天用一用再说

网友G:
先收藏了,鼓励创新

网友H:
好好好,不晓得支不支持多任务发送?
下下来看看先

网友B:
定义一个串口数量的宏:
#define USART_NUM 3
把“uint32_t USART_ADD[3]={USART1_BASE,USART2_BASE,USART3_BASE };”改成:
uint32_t USART_ADD[USART_NUM]=
{
        USART1_BASE,
        USART2_BASE,
        USART3_BASE
};
其他例如“USART_TAB[3]”依此类推……

有了USART_NUM,所有串口都可以做到一致对待: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SART_IRQHandler(0);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SART_IRQHandler(1);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SART_IRQHandler(2);
}
void USART_IRQHandler(u32 UartNum)
{
        这里根据USART_ADD[UartNum],USART_TAB[UartNum],USART_PORTn[UartNum],USART_RxBuff[UartNum]……等来操作,不要出现switch-case和具体的寄存器了
}

网友I:
好不好用,需要检验一下,还是欣赏这种创新精神的

网友J:
参考一下吧,有源码就更好了

网友K:
如果有源码,就更容易用了:lol

网友A:
裤子穿的好,鼓励创新

网友L:
楼主提供源码了,多谢哈

网友M:
顶,不知道有人试验过没?可不可以用?

网友M:
看了一遍,要是接收数据溢出会怎么样?求指教!

楼主(2011-09-02):
可以再完善一下,做成环形BUFF的形式,就不会溢出了!

网友N:
改天我有空写一个发上来哈,fifo形式的,

网友O:
看了,一般,我曾也封装过一个,但我采用我写的循环FIFO封装,且发送和接收都采用FIFO,用户发送数据只需要往FIFO写入即可,在波特率较低且发送数据较小时,效率特别明显。上传给大家看看,FIFO就自己去写吧。
/*******************************************************************************
** 文件名:  userlib_usart.c
** 包含文件:userlib_fifoloop.h,userlib_usart.h,stm32f10x_lib.h
** 功能描述:STM32串口库封装
** 作者:    Hanzic/孙昭德
** 创建日期:2009-11-3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版权:    利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www.lierda.com
*******************************************************************************/
#include "userlib_fifoloop.h"
#include "userlib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
/************************* 以下是全局变量定义 *********************************/
/******************************************************************************/
#if USE_USART1
static FIFOSocket Usart1TSK;               //使用发送缓存,使用FIFO模块,分配套接字
static FIFOSocket Usart1RSK;               //使用接收缓存,使用FIFO模块,分配套接字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1TBuff[USARTBuffSize];   //发送缓存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1RBuff[USARTBuffSize];   //接收缓存
#endif
#if USE_USART2
static FIFOSocket Usart2TSK;               //使用发送缓存,使用FIFO模块,分配套接字
static FIFOSocket Usart2RSK;               //使用接收缓存,使用FIFO模块,分配套接字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2TBuff[USARTBuffSize];   //发送缓存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2RBuff[USARTBuffSize];   //接收缓存
#endif
#if USE_USART3
static FIFOSocket Usart3TSK;               //使用发送缓存,使用FIFO模块,分配套接字
static FIFOSocket Usart3RSK;               //使用接收缓存,使用FIFO模块,分配套接字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3TBuff[USARTBuffSize];   //发送缓存
static unsigned char Usart3RBuff[USARTBuffSize];   //接收缓存
#endif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
** 输入参数:unsigned long pBaudRate 波特率设置
** 输出参数:无
** 作者:    Hanzic
** 创建日期:2009-11-3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void UsartInit(unsigned long p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9;      //Usart1,Usart2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3 Tx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     //Usart1,Usart2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Usart3 Rx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p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y,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USARTz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z,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z, USART_IT_TXE, ENABLE);
    FIFOInit(&Usart1TSK,Usart1TBuff,USARTBuffSize);  //初始化发送FIFO
    FIFOInit(&Usart1RSK,Usart1RBuff,USARTBuffSize);  //初始化接收FIFO
    FIFOInit(&Usart2TSK,Usart2TBuff,USARTBuffSize);  //初始化发送FIFO
    FIFOInit(&Usart2RSK,Usart2RBuff,USARTBuffSize);  //初始化接收FIFO
    FIFOInit(&Usart3TSK,Usart3TBuff,USARTBuffSize);  //初始化发送FIFO
    FIFOInit(&Usart3RSK,Usart3RBuff,USARTBuffSize);  //初始化接收FIFO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1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开漏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
}
/*******************************************************************************
** 函数名:  UsartRecByte
** 功能  :  串口接收一个字符
** 输入参数:USART_TypeDef * USARTx  串口号
**          unsigned char * ch  需接收字符的指针
** 输出参数:unsigned char 成功接收字符返回1 否则返回0
** 作者:    Hanzic
** 创建日期:2009-11-3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unsigned char UsartRecByte(USART_TypeDef * USARTx,unsigned char * ch)
{
    if(USARTx == USART1)
    {
        return FIFOByteRead(&Usart1RSK,ch);
    }
    if(USARTx == USART2)
    {
        return FIFOByteRead(&Usart2RSK,ch);
    }
    if(USARTx == USART3)
    {
        return FIFOByteRead(&Usart3RSK,ch);
    }
    return 0;
}
/*******************************************************************************
** 函数名:  UsartSendByte
** 功能  :  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 输入参数:USART_TypeDef * USARTx  串口号
**          unsigned char ch 需发送的字符
** 输出参数:unsigned char 成功发送字符返回1 否则返回0
** 作者:    Hanzic
** 创建日期:2009-11-3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unsigned char UsartSendByte(USART_TypeDef * USARTx,unsigned char ch)
{
    if(USARTx == USART1)
    {
        if(FIFOByteWrite(&Usart1TSK,ch))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return 1;
        }
    }
    if(USARTx == USART2)
    {
        if(FIFOByteWrite(&Usart2TSK,ch))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return 1;
        }
    }
    if(USARTx == USART3)
    {
        if(FIFOByteWrite(&Usart3TSK,ch))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
            return 1;
        }
    }
    return 0;
}
/*******************************************************************************
** 函数名:  UsartRecStr
** 功能  :  接收字符串
** 输入参数:USART_TypeDef * USARTx  串口号
**          unsigned char * ch 用于接收字符串的指针
**          long len 接收缓存的长度---也表示想接收的长度
** 输出参数: unsigned long 返回接收到的长度 --- 不会超过参数len
** 作者:    Hanzic
** 创建日期:2009-11-3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unsigned long UsartRecStr(USART_TypeDef * USARTx,unsigned char * ch,long len)
{
    if(USARTx == USART1)
    {
        return FIFOStrRead(&Usart1RSK,ch,len);
    }
    if(USARTx == USART2)
    {
        return FIFOStrRead(&Usart2RSK,ch,len);
    }
    if(USARTx == USART3)
    {
        return FIFOStrRead(&Usart3RSK,ch,len);
    }
    return 0;
}
/*******************************************************************************
** 函数名:  UsartSendStr
** 功能  :  发送字符串
** 输入参数:USART_TypeDef * USARTx  串口号
**          unsigned char * ch 用于发送字符串的缓存指针
**          long len 需要发送的长度
** 输出参数:unsigned long 返回成功发送的长度 --当FIFO满后,剩下的字符将不能发送。
** 作者:    Hanzic
** 创建日期:2009-11-3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unsigned long UsartSendStr(USART_TypeDef * USARTx,unsigned char * ch,long len)
{
    unsigned long i;
    if(USARTx == USART1)
    {
        i = FIFOStrWrite(&Usart1TSK,ch,len);
        if(i)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return i;
        }
    }
    if(USARTx == USART2)
    {
        i = FIFOStrWrite(&Usart2TSK,ch,len);
        if(i)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return i;
        }
    }
    if(USARTx == USART3)
    {
        i = FIFOStrWrite(&Usart3TSK,ch,len);
        if(i)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
            return i;
        }
    }
    return 0;
}
/*******************************************************************************
** 函数名:  Usart1IntSer
** 功能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作者:    Hanzic
** 创建日期:2009-11-3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void Usart1IntSer(void)
{
    unsigned char ch;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FIFOByteWrite(&Usart1RSK,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接收一个字节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if(FIFOByteRead(&Usart1TSK,&ch))
        {
            USART_SendData(USART1,ch);
        }
        if(GotFIFODeep(&Usart1TSK)==0)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
** 功能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作者:    Hanzic
** 创建日期:2009-11-3
** 修改者:  Hanzic
** 修改日期:2011-8-4 没有修改,查出:当外部总中断关断时,若有数据接收,则再总中断再次开启时,
**          会不停进入此中断,且中断不知为何中断,无法解决访问题。
*******************************************************************************/
void Usart2IntSer(void)
{
    unsigned char ch;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ERR);     //清除标志位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FIFOByteWrite(&Usart2RSK,USART_ReceiveData(USART2));        //接收一个字节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XE);     //清除标志位
        if(FIFOByteRead(&Usart2TSK,&ch))
        {
            USART_SendData(USART2,ch);
        }
        if(GotFIFODeep(&Usart2TSK)==0)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
** 功能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作者:    Hanzic
** 创建日期:2009-11-3
** 修改者:
** 修改日期:
*******************************************************************************/
void Usart3IntSer(void)
{
    unsigned char ch;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FIFOByteWrite(&Usart3RSK,USART_ReceiveData(USART3));        //接收一个字节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XE) != RESET)
    {
        if(FIFOByteRead(&Usart3TSK,&ch))
        {
            USART_SendData(USART3,ch);
        }
        if(GotFIFODeep(&Usart3TSK)==0)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DISABLE);
        }
    }
}
/*******************************************************************************
** 文件结束
*******************************************************************************/

网友P:
收藏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