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裸奔UCGUI,有做过的进来看看,帮帮忙

楼主(2011-06-30):
我简单移植了UCGUI,用是的3。90版。步骤是将金牛的LCDDriver文件COPY,再加上3。90版的各个文件,编译成功。但有刷屏的现象,于是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编译出错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EMDEV__APIList16 (referred from lcd_api.o).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MEMDEV_Draw (referred from wm.o).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exit (referred from jerror.o).

不知道是乍回事,请教各位大虾,谢谢

楼主:
:'(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设置好后编译成功,但是刷屏还是一样啊,大虾们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2011-12-14):
用分片存储

网友A(2013-04-13):
这是因为你的UCGUI代码不全,没有MemDev这个文件夹,当然肯定你也就没有把这里面的C文件包涵到里的工程里去。还有关于那个EXIT();这个函数,网 上有人说是不能使用MDK中的微库,也就是你勾选了  Use MicroLIB , 这个选项,去掉就可以了,不过就不能在串口中使用Printf()这个函数了。不过还可以继续勾选择它,那就是直接把它注释掉而改为return这种类似的返回语句。

网友B(2013-08-14):
楼主解决没,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