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6-30):
最近老师出了个题目,用52单片机做一个数控电源,输出0~15V可调,最大输出电流为1A。
我现在是用52单片机控制dac0832(双极性输出)数字输入端到模拟量输出再经过运放,最后通过LM317输出可调电压,如下附件。请各位高手看一下我搭的运放可能实现我要求的功能,还有指点一下我在要编写软件来控制LM317的输出0~15V电压,谢谢!

网友A:
大侠们,怎么没人跟帖啊!:P

网友B:
哪位高人给解释啊····求解·····

网友C:
运放 不能这样用吧!  在运放的输出 跟 ADJ 之间 在加一个 调整三极管!

楼主:
4楼:加可调三极管??我只看到有加可调电位器的,请详解。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单片机 pwm 控制 调整管 的导通率 从而实现改变 三极管 集电极电压( LM317 ADJ 的电压)

网友D:
LM317输入12V,想要输出15V,那是连门也没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呵呵,也是啊, 俺们太粗心啦。。。

网友D:
单片机PWM输出已经足够控制线性稳压电源,用0832实在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