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参数的检测及其计费

楼主(2011-06-30):
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市电参数的检测及其计费 如果用单片机来实现的话 怎么设计 急求大神们给些具体提示和参考资料

网友A:
电压传感器+电流传感器,糊弄老师没问题了。

楼主:
用液晶屏显示呢

网友A:
液晶屏是拿来干什么的?

楼主:
显示用啊 难道只用数码管显示电流电压频率电费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找个12864来做好了。

网友B:
找一个做电表的IC,单片机读数据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参数!电压、电流、功率等,如果没有电表IC,那只能搭建运放电路,在通过AD,计算电压、电流,但是功率就不好计算了,因为有功率因素,需要比较器,计算电压、电流的相位角,这个有点就很麻烦了.有了功率因数才能计算功率P=V*I*cos a,如果你做毕业设计,建议你用第一种方法!

楼主:
已经有点启发了 谢谢各位大神了 期待更多建议

楼主:
硬件方面具体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
做电表的IC有哪些型号 推荐几个

网友C:
ADE775,和cs5460都是电表用的ic,你可以看看他们的资料!

楼主(2011-08-31):
求CS5464测量电能参数的C语言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