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总线读指定地址内容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6-30):
void main()
{
P0=0x00;
delay();
P3=0x7f;
delay();
init();
write_add(25,0x55);
delay1(100);
read_add(25);
P0=b;
while(1);
}
这是我的主函数,问题是:在读指定地址的内容时,当完成第一个stop();开始第二个start();之间因为硬件反应需要时间,所以在两者间应当加一个延时函数【即上面的delay1(100);】。小弟想知道的是,这个延时多长是最优的呢?太长了会不会影响运行的速度,太短了硬件会反应不过来这是肯定的。

网友A:
看器件的数据手册,里面有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呢,怎么给忘记了数据手册呢?嘿嘿,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告大虾,我查了数据手册,里面没有关于这个的说明。我仔细看了关于这一段的描述,也没有关于这两个时间间隔的要求以及说明。
后来我上课,得知了不同的芯片他的运行速度是不一样的,估计这也就不好给出最短时间了,大虾,你说我说的对么?:loveliness:

网友B:
没有这两个时间间隔的要求那就按I2C规范要求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