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706SEN复位问题

楼主(2011-06-30):
se, AC

楼主:
补充点,上边的正常情况下J3是短路的,当J3断开时,要求单片机复位。但目前的问题是,不能正常的输出复位信号,而是在J3断开时,原本高电平的复位信号只会稍微降低点电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哪和哪短路的?你的电路和描述不全,建议先去看看706的器件手册。

楼主:
没有高手能帮忙分析下么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帖子管理员可以封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