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沿小于1uS的脉冲?

楼主(2011-06-30):
想通过按键控制 DA的WR端,WR信号是上升沿有效,但要求沿的上升时间不小于1uS.请问怎么通过电阻电容和开关产生这样一个信号呢?直接开关串电阻再两端分别接电源和地,产生的脉冲能否满足要求?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funk: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后面加一级门电路整形即可实现。

网友C:
按键容易产生抖动,即按一下却产生多个脉冲。最好是用RS触发器,或者单稳态触发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