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手工能焊???

楼主(2011-06-30):
在实验室做覆铜板,条件的原因,做的有些粗糙,所以一直用直插的元件。最近感觉直插在工作上都淘汰了吧,想试一下贴片的使用效果,但是自己的覆铜板上能焊贴片嘛?有木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啊,在网上找了一些,感觉还是不得要领,牛人指点一下哦

网友A:
当然可以,而且像0805、0603、TSSOP、SOIC之类的封装,手工焊比插件还快、还方便。

楼主:
那个烙铁应该要专业的那种吧?我平常用的10几块的烙铁,去电子市场一问,说是韩贴片的烙铁要100多,没忽悠吧?

网友A:
普通的烙铁也可以,五六十块的最好。

网友A:
100多的是焊台,可以更换焊头,适用性更广,但不如五六十块的好使,日本白光烙铁就很好用。

楼主:
刚才在淘宝查了,在多问一下,贴片要用几W的?我直插用的35W的

网友A:
用20W的,35W的功率太大了。

楼主:
好的,谢了。明天淘宝去,不早了。赶紧睡了哈,做技术的要保证睡眠滴

网友A:
网购要小心假货,不要贪小便宜。

网友B:
贴片焊俺习惯先在其中一个焊盘上一点锡,用镊子夹住另件,放在焊盘上,一烫就好,不易烫坏另件. 注意:不能两头焊盘都上锡,这样元件会放不平!

网友C:
T叔这是标准手工焊法。我们这儿的焊接员一般都在所有元件的第1脚焊盘点锡,然后才开始逐个焊接。

网友D:
T叔这是标准手工焊法。我们这儿的焊接员一般都在所有元件的第1脚焊盘点锡,然后才开始逐个焊接。
引用 网友C:

是在焊盘点锡吧?在元件上面点锡?感觉不太对

网友E:
焊0805用平头,焊IC用10mm刀头

网友F:
只要引脚不是灰常密,比插件还好焊。灰常密就只能参考日本人了。 日本人最喜欢用万能板焊QFP芯片。例如各种MCU, 他们是下面垫一张高温绝缘纸,然后漆包线扇出引脚。

网友E:
那种尖头,最不好用啦!

网友G:
可以不用镊子,焊盘上直接加锡,然后烙铁嘴把元件粘起来焊,当然要烙铁熟练。

网友H:
有的小的贴片IC要用热风枪吹的

网友E:
日本人最喜欢用万能板焊QFP芯片。例如各种MCU, 他们是下面垫一张高温绝缘纸,然后漆包线扇出引脚

牛B啊

网友E:
种MCU, 他们是下面垫一张高温绝缘纸,然后漆包线扇出引脚

这个多半需要放大镜和尖头烙铁了.

网友I:
有空到加工厂看看,那帮大妈小mm不管焊什么一律都是大刀头,1206,0805,0603一类的贴片元件,在桌上倒一堆,用刀头一粘,往焊盘上一放(肚朝天没关系,粘住一头提一下再网另一头按一下就调转过来了),焊锡丝稍微送一下,焊锡就自然顺着刀面扩散到焊盘两端,刀头再一拖,元件颤抖几下就自然被两端熔融焊锡的表面张力拉得笔直了……平均下来一个元件耗时不到0.8秒
SO-8一类的贴片焊接起来也跟0805差不多,焊锡多放点,刀头两边点一下,就自然拉得平平整整的,稍微凉一点,再两边各拖一下,多余的焊锡就全吸走了。
QFP一类四面有腿的耗时稍微多点,主要是得先把腿跟焊盘对齐。
镊子基本是一件多余的东西……:lol

网友B:
ls大妈小mm牛鸭,哈哈

网友J:
焊接根据个人的操作习惯了,有人习惯使用刀头,有的喜欢尖头,最重要的是实践

楼主:
焊0805用平头,焊IC用10mm刀头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只有尖头和斜口的,平头和刀头还没用过。孤陋寡闻了

网友K:
快克的,贵一下很好用,刀口头吧(自己用的感觉)!

网友L:
我也是用10多块钱的烙铁焊贴片元件,从没用过镊子

个人觉得贴片元气件都比较听话,自己会主动划到固定位置

楼主:
我也是用10多块钱的烙铁焊贴片元件,从没用过镊子

个人觉得贴片元气件都比较听话,自己会主动划到固定位置
引用 网友L:

是嘛,那我就一定要试试贴片啦。不过,我在网上看到说是要在贴片元件下方贴个胶之类固定在板子上,这样焊的牢固,有必要嘛?个人是大手大脚类型的,真要抓着小贴片放胶什么的,还不直接沾手上了:(

网友M:
高手。我焊时,就先固定一脚,再焊其他。很快的。单比20楼说的慢很多了。

网友L:
不清楚你粘胶具体是做什么用的,但贴片元件你不需要用手拿扳子上去,要知道有些封装很小,不好拿,用烙铁粘上去

网友M:
加工厂一般用贴片机,手焊的少。

网友L:
那是批量生产的时候
我们做DEMO 板的时候都是自己手工焊接

网友H:
QFN类芯片明显用热风枪吹上去的嘛

网友N:
有空到加工厂看看,那帮大妈小mm不管焊什么一律都是大刀头,1206,0805,0603一类的贴片元件,在桌上倒一堆,用刀头一粘,往焊盘上一放(肚朝天没关系,粘住一头提一下再网另一头按一下就调转过来了),焊锡丝稍微送 ...
引用 网友I:

多NB的大妈啊

网友O:
熟能生巧,我刚到公司也是不习惯用刀口的,原来在学校都是用尖头的,练了几天就可以了。

网友P:
我一般两个盘加锡,用镊子夹住元件放上去,用刀口烙铁同时给两个盘加温,元件自然会乖乖的贴上去了

网友E:
焊接根据个人的操作习惯了,有人习惯使用刀头,有的喜欢尖头,最重要的是实践

手工焊时,电容电阻用刀头效率低,芯片用尖头效率低啦.

网友F:
回复 网友I:
用镊子的不是合格的焊工。。。  产线妹要是用镊子,那计件可就得落后别人好远了。

网友Q:
一般还是喜欢用斜口的,也就是刀头。
焊样板的话还是用镊子,一个焊盘先加锡方便,好定位。 毕竟元件杂,不能都倒桌上。

至于生产线,当然主要是贴片机,虽然不能排除要改、要补焊的可能,但没人电阻电容也全手工吧?

网友R:
可以焊接,不过对于引脚多了还是有一些麻烦。

网友S:
只要引脚不是灰常密,比插件还好焊。灰常密就只能参考日本人了。 日本人最喜欢用万能板焊QFP芯片。例如各种MCU, 他们是下面垫一张高温绝缘纸,然后漆包线扇出引脚。 ...
引用 网友F:

咦,莫非小黄跟鬼子混过?这么熟悉他们的习惯?呵呵   :lol

网友T:
磨合 磨合 要磨合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网友U:
焊工很差的灰溜溜地走过

网友V:
QFN类芯片明显用热风枪吹上去的嘛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可以手工焊接,不用热风枪

网友W:
刀头比尖头还尖,白光焊贴片的烙铁是24V70W的。

网友X:
有空到加工厂看看,那帮大妈小mm不管焊什么一律都是大刀头,1206,0805,0603一类的贴片元件,在桌上倒一堆,用刀头一粘,往焊盘上一放(肚朝天没关系,粘住一头提一下再网另一头按一下就调转过来了),焊锡丝稍微送 ...
引用 网友I:
大刀头是什么

网友Y:
大刀头说的是烙铁头的外形

网友E:
不知道拖焊是怎么玩的,若需要涂很多助焊剂,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I:
刀头形状:

想知道什么工具好用、如何用,参观一下那些专业用户就知道了:lol

网友I:
刀头截面积大,导热性能最好,热容量也大,接触焊点时温度跌落小(当然焊台功率也要足够才行),小到贴片,大到散热片,焊接起来都很爽。
那些30W的尖嘴烙铁,不要说焊接散热片,就是普通不加热焊盘的敷铜引脚,可能烙铁尖一凑上去都要被粘住了(散热快,焊锡一下凝固了)

网友Z:
学习了,的确贴片好用

网友AA:
有空到加工厂看看,那帮大妈小mm不管焊什么一律都是大刀头,1206,0805,0603一类的贴片元件,在桌上倒一堆,用刀头一粘,往焊盘上一放(肚朝天没关系,粘住一头提一下再网另一头按一下就调转过来了),焊锡丝稍微送一下,焊锡就自然顺着刀面扩散到焊盘两端,刀头再一拖,元件颤抖几下就自然被两端熔融焊锡的表面张力拉得笔直了……平均下来一个元件耗时不到0.8秒
SO-8一类的贴片焊接起来也跟0805差不多,焊锡多放点,刀头两边点一下,就自然拉得平平整整的,稍微凉一点,再两边各拖一下,多余的焊锡就全吸走了。
QFP一类四面有腿的耗时稍微多点,主要是得先把腿跟焊盘对齐。
镊子基本是一件多余的东西……

网友E:
SO-8一类的贴片焊接起来也跟0805差不多,焊锡多放点,刀头两边点一下,就自然拉得平平整整的

牛皮,还真是吹出来的.

网友AB:
能焊的   而且很简单  注意的就是焊接中不要反复的取下 用烙铁和热风枪都可以  风枪较快  我个人感觉

网友AC:
牛叉啊,佩服!

网友AD:
佩服死了,20楼得

网友AE:
我们现在焊的板子都是贴片的,也都是手工焊接的,只要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是可以用烙铁焊的

网友H:
这个我可以手工焊接,不用热风枪
引用 网友V:
QFN的焊盘都在下面的怎么焊?

网友I:
牛皮,还真是吹出来的.
引用 网友E:

永远不要怀疑劳动人民的手……你知道小加工厂是怎么贴片的吗,电阻电容等小封装直接由机器贴,QFP100一类的大芯片手工贴,小姑娘眼睛离板子40cm左右,镊子夹起一个芯片,随手一放就搞定了,真的是看起来随手一放。
SO-8用烙铁沾上去我看到后也练过,只不过浪费的锡丝比别人多,而且焊一个的时间够别人焊三个以上了

网友AF:
在网上搜一下“杜洋工作室”  里面有关于贴片元件焊接的视频!

网友AG:
看大家的评论应该论坛里搞软件的比较多。。。要不焊接技术咋这。。。

网友D:
在网上搜一下“杜洋工作室”  里面有关于贴片元件焊接的视频!
引用 网友AF:

很业余的方法

网友AH:
我现在用的是就是平头的,唉!焊了一两个月了,焊一个0603的还等用一两秒的时间,有时它不听话,还等用七八秒。。。。。:L

网友AI:
引脚吃上锡,放好位子,风枪一吹就好了啊

网友AI:
引脚吃上锡,放好位子,风枪一吹就好了啊:lol

网友AJ:
刚帮人焊了几块2440和FPGA;P

网友E:
永远不要怀疑劳动人民的手……你知道小加工厂是怎么贴片的吗,电阻电容等小封装直接由机器贴,QFP100一类的大芯片手工贴,小姑娘眼睛离板子40cm左右,镊子夹起一个芯片,随手一放就搞定了,真的是看起来随手一放。
...
引用 网友I:

这个很常见,没什么可吹的,我在几家公司许多工程师都是这么焊
本人也一直是这么焊,技术要求不高,习惯就好

楼主:
其实就是没接触过,可能这东西也是像卖油翁里一样,“无他,唯手熟尔”吧

网友AK:
不是工具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

技术到家

草木皆能为剑

网友AK:
焊接是练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

网友E:
SO-8一类的贴片焊接起来也跟0805差不多,焊锡多放点,刀头两边点一下,就自然拉得平平整整的

那"刀头两边点一下,就自然拉得平平整整的",真是不用镊子,是光烙铁拉得平的?

镊子夹起一个芯片,随手一放就搞定了,真的是看起来随手一放。

那是动作快,不是随手一放!

网友I:
nongfuxu那是夏虫不可语冰,没见过世面总以为自己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你去问问69楼的ghost1325是不是也有吹牛的习惯。

记得刚工作的时候画了块带QFP64封装的板……焊工说焊你的板累死了……我一惊,跑到生产室一看,她为此准备了0.5mm的锡线,烙铁头也打磨得尖尖的,放大镜也有一个,然后一条腿一条腿的焊……我想起以前看电子报说可以用吸锡线,于是剪了一段屏蔽电缆,把屏蔽层抽出来,蘸点松香,一下把引脚吸得干干净净,得意了一把——没想到一到深圳又发现自己落伍了。

网友F:
回色蚊哥,网上大把鬼子的开源DIY,看他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F:
nongfuxu看来木有去过小公司的产线。。。

网友E:
楼上的几位,SO-8焊接能到30秒吗? 能做到时再说啦,或者比划比划. 小声点告诉你,..
牛B不是吹出下来的,牛皮,还真是吹啊吹.

网友E:
小心吹破啦!

网友AL:
3秒的路过。。。。。
不过我是手摆的,摆完过炉子;P

网友AM:
楼主显然没有去过小工厂啊……哈哈。话说我只焊过小到0805的,再小没用过。20楼倒是挺有意思的学习一下。

网友AN:
0805尺寸貌似不算小了,要不然0402、0201的该肿么办?

网友F:
楼上的几位,SO-8焊接能到30秒吗? 能做到时再说啦,或者比划比划. 小声点告诉你,..
牛B不是吹出下来的,牛皮,还真是吹啊吹.
引用 网友E:

你非要这样,那就继续当井底之蛙吧。。。
SO-8 30秒显然很容易,10秒也不难,产线妹那个速度我就望尘莫及了。话说我不是“牛翔”,跑不出10秒成绩,不等于我说人类能跑出10秒就是错误的。

网友E:
SO-8 30秒显然很容易,10秒也不难

天上飞的大雁,有人见过30秒焊接三片!
还真上树啦!

网友I:
所以新兵都要在枪上吊砖头来练稳定性。chunyang也说过有吊砖头练单反的,拍夜景B门一开,30秒轻轻松松

赞的是牛人可以通过吊砖头把手锻炼得很稳定,不用脚架,用手端着相机就能拍夜景……怎么会被理解成了30秒焊一个SO-8封装:L:L:L:L:L:L:L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非要执迷不悟,你还是坐在井底自己慢慢上树吧。。。

网友AB:
焊接I/O一般我在几分中之内就可以搞定,成功率在99.9%

网友AB:
记得以前练习的时候焊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失败,其实焊接重在方法、、、、 没个人的方法都不同,你要有你自己的个性焊接

楼主:
呵呵,各位的意见我都一一拜读啦,十分感谢各位的提点啦

网友AO:
开眼界了,偶0603都难搞定。

网友AO:
尝试了一下,1206的电阻效果不错,0603的不行,烙铁提起时器件又粘烙铁上。
对付0603或更小的器件那位有好办法推荐一下?

网友I:
尝试了一下,1206的电阻效果不错,0603的不行,烙铁提起时器件又粘烙铁上。
对付0603或更小的器件那位有好办法推荐一下?
引用 网友AO:

烙铁是“拖”不是“提”

网友AP:
焊接不在烙铁,在于拿烙铁的那个人!

网友AO:
烙铁是“拖”不是“提”
引用 网友I:

0603的电容粘到烙铁上甩都甩不下来,焊盘的黏着力没有烙铁的黏着力大呀。

网友AQ(2011-11-23):
IC类的不长焊接没有小mm那么熟悉,我是下固定一下.然后把板子稍微倾斜放着,从上往下烙铁带焊锡丝一拖,有光滑有漂亮.不熟的如果板子平放容易拖的粘连.市场有很多小型焊接设备.

网友AR(2013-09-26):
引用 网友G:
可以不用镊子,焊盘上直接加锡,然后烙铁嘴把元件粘起来焊,当然要烙铁熟练。 ...

这个对生疏的不适合,容易坏元器件,焊盘容易发黑,我之前也这样做,最后还是用T叔说的方法,这样焊盘漂亮很多,而且不发黑。
可能是我都是用20元的40W烙铁吧,用不习惯太小功率的烙铁,沾烙铁,锡面不光亮。

网友AS(2013-11-17):
T叔是老运动员了

网友AS:
引用 网友AO:
开眼界了,偶0603都难搞定。

功夫不到啊,你让罗铁烫过几次手啊

网友AT:
引用 网友A:
100多的是焊台,可以更换焊头,适用性更广,但不如五六十块的好使,日本白光烙铁就很好用。 ...

我也在用白光的,感觉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