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请教电路,画圈部分咋个原理。。。。

楼主(2011-06-30):
(图片)

网友A:
半波整流滤波稳压

网友B:
vda7+speed_ref<speed<speed+39 p0_0=1;
用r35,r36 2个电阻应该是怕用一个功率太大
请大侠来拍砖!

网友C:
检测信号,很有可能就是过零检测

楼主:
3# zhql168 请问

能否能解释的详细点?  有点看的糊涂......

楼主:
检测信号,很有可能就是过零检测
引用 网友C:

4# ayb_ice

确实是检测信号  检测的是速度信号。速度传感器发送的是方波。

现在速度传感器的方波的峰峰值  得根据这个峰高值 和峰低值算出 一楼中电路图中的器件相关参数。

我现在不太清楚一楼电路图的原理  所以请教

网友D:
速度检测,有三极管会比较好吧,半波导通,计算脉冲数量

网友E:
比如说侧车速

楼主:
这个电路有啥可以改进的地方么?从可靠性啊 啥的考虑

楼主:
多谢大家继续讨论。。。。让我们继续吧。。。。

楼主:
有些电路看起来简单 看是有玄机啊  哈哈

网友F:
电压大于D7反压+U5内部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时,U5内部的发光二极管工作。

楼主:
谁懂?能不能将详细点?

网友F:
应该是速度快时,经过D3整流后的直流成分会升高,当高于D7的反向电压时U5内部的发光二极管就工作,

楼主:
? 谁能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G:
光偶窜稳压管是提高触发电平,防低毛刺误导通用的
输入并稳压管是防止输入高毛刺打坏东西

网友H:
这个级别的光耦用1n4007?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为啥奇怪?

楼主:
这个级别的光耦用1n4007?奇怪。。
引用 网友H:

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I:
应该是个交流检测电路,有信号时,交流电信号通过整流,稳压,u7,u8降压,光藕导通。

楼主:
应该是个交流检测电路,有信号时,交流电信号通过整流,稳压,u7,u8降压,光藕导通。
引用 网友I:
;P

楼主:
这么个电路 就没有人愿意回答一下么 ?水平难道这么的-000-0-0-

网友J(2012-08-25):
是一个的检测输入信号的电路,是不是起保护功能的?
当输入信号>D7+光耦导通电压 时候光耦工作

网友K:
压敏电阻用于限制输入电压幅度,D7用于确定触发阀值。即当触发电压大于D7的击穿电压(稳压管的稳压值)才有触发输出。

网友L(2013-10-27):
引用 楼主:
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

应该是指速度吧。如果是测速1n4007的开关速度就慢。。。。如果是测交流过零就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4# ayb_ice

确实是检测信号  检测的是速度信号。速度传感器发送的是方波。

我觉得,要根据峰高值和峰低值算出图中参数,可用光耦的工作电流来算。

网友N:
同意三楼,半波整流,过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