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可控硅的应用

楼主(2011-07-01):
请指教:可控硅的1脚该接什么?是不是要接输入的交流? 然后由STC控制可控硅正向导通与反向导通? 但要是导通输出是什么样的。 不理解,查了资料没看明白,我就假设这个可控硅的型号是普通的。 帮忙分析1脚该怎么接?

网友A:
接负载!

双向可控硅是串联在电路中,当开关用的。

楼主:
接负载!

双向可控硅是串联在电路中,当开关用的。
引用 网友A:
那么输出最多是多少V?看双向可控硅的参数吗?

楼主:
我在双向可控硅1脚后面接了1K的电阻到地,用模拟软件观察1脚没有发现波形的变化,一直为0,触发信号为50HZ的方波。要是直接接负载怎么会没有电压?

网友B:
3楼:
晶闸管的1脚与3脚之间是负载和交流电源串联。
注意2楼回复“双向可控硅是串联在电路中,当开关用的”。实际上此电路与手动的机械开关控制一盏灯毫无区别。

4楼:
没有电源,1脚何来电压?没有电源,你想点亮一盏灯,可能吗?

楼主:
3楼:
晶闸管的1脚与3脚之间是负载和交流电源串联。
注意2楼回复“双向可控硅是串联在电路中,当开关用的”。实际上此电路与手动的机械开关控制一盏灯毫无区别。

4楼:
没有电源,1脚何来电压?没有电源,你想点亮 ...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接法可行吗?

楼主:
XFG2的信号是40V的交流信号,XFG1是单片机给的PWM信号

网友C:
导通了啊 应该是0v啊

网友A:
这样的接法可行吗?
引用 楼主:

经典山寨接法~~~ :lol

楼主:
经典山寨接法~~~ :lol
引用 网友A:
123jj 怎么说? 好像这个接法是有点作用。

网友B:
晶闸管触发要求与电源同步。6楼的图,看不出如何同步。
作用嘛,是有一点的,但输出不可控,没有大用。

楼主:
晶闸管触发要求与电源同步。6楼的图,看不出如何同步。
作用嘛,是有一点的,但输出不可控,没有大用。
引用 网友B:
前辈能画个图给我参考下吗?有疑问的地方还要请教你的。

网友D:
你看一下,TRIAC的导通曲线,XFG2有个过0导通、截止的问题,因此对于XFG1有个和XFG2同步的问题!即过0保证后在达到TRIAC导通电压后,需要XFG1加载一个使能信号,就是资料上说的导通角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