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处理器之间的IO引脚相连,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07-01):
USB控制器(可以当做一个MCU)的IO引脚和DSP的IO引脚相连,他们都是由同一块地包起来的。
  将USB控制器的IO引脚设置为输出,DSP的设为输入,结果就是USB控制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电压是2伏
  将USB的IO引脚设为输入,DSP设为输出,结果就是DSP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只有0.8伏,但是中间如果加个输入缓冲器244,电压是正常的
  还有自从加了USB控制器到PCB上去后,1117—3.3输出的电压变成3.8伏了,之前一直都是3.3伏。

网友A:
USB管脚的输入输出可以随便定义吗?
也没见过USB总线上加缓冲器的呀,加缓冲器后由什么信号来控制缓冲器的方向呢?

网友B:
这点描述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问题来,最好贴原理图,PCB上来

网友C(2011-08-26):
不懂。不过最好加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