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稳压二极管上端的这个电阻阻值如何选取?

楼主(2011-07-01):
此稳压二极管的反向最小击穿电流Iz为5mA,而Ie为2mA左右不足以使它击穿。故需要从电源引入一个电阻为它提供电流。我的疑问是,该电阻的阻值如何选取呢?请教各位前辈。大概的范围是多少。如何计算。

楼主:
可能我给的条件并不充足,因为对这个电阻的分析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也能帮助补充条件,讲讲方法.请教大家.

网友A:
要根据dz的工作参数来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如何计算呢。参数包括Iz,Izm等。就这些吧。都已经给出来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想做什么,如果想反映输出电压,可以从输出接到基极一个正反馈,如果想补偿T2,那么(Vcc-VDz)/3mA,结果取的稍微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的稳压管,2mA电流足以使其击穿,仅稳压管两端电压不同于电流5mA时的数值,没有“2mA左右不足以使它击穿”这回事。
另外,三极管发射极电流绝不是常数,是在不断变化的,否则就不是放大器了。
如果一定要由电阻(图中你把标号切掉了)供出3mA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这个会吧?

楼主:
5# 别叫我菜鸟 这是设计多级放大电路时,直接耦合时的一种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稳压管手册的参数中,有一个是最小稳压电流Izmin.若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太小了,小到小于Izmin。应该不能稳了吧。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这里的VCC大于稳压管的稳压值,电流再小,它都能稳压,只是稳压效果有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懂了。

网友D:
V=(VCC-Vz)/(Ifz+Iz),这个R应该是限流电阻吧,稳压管不都是要个限流电阻的吗?

网友D:
其中IFZ和Iz差不多相同,取值和你的输出电流差不多

网友D:
不知道对不对喔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稳压管也并非一定要加限流电阻,电阻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合适的电流。

网友E:
稳压管正常工作的确前提是,两端电压大于其标称的稳压值,且最小反向电流必需是大于Izmin。如果小于Izmin稳压管的稳压值很小!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样就好使啊:Iz< (VCC-VDz)/R<Izm。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有一个参数,Izmin.当大于Izmin小于Iz时,可以稳压,但稳压效果变差。